請教哪裡可以買到 ERD29-06 快速恢復二極體

楼主(2023-05-08):
請教各位大神哪裡可以買到 ERD29-06 二極體,我在臺中的電子材料行都買不到,還是有可以替代的方法,感謝^^

网友:
不是大神,順手互相幫助而已~

也在台中地區,可以私訊烏骨雞學姊數量與報價

是否合用?剩餘的參數就參照比對datasheet~
★ SF50JG LITEON 600V 5A 50ns 超快速整流二極體 Fast Diode[A07]

★ SF30JG LITEON 600V 3A 50ns 超快速整流二極體 Fast Diode

ERD29-06 Datasheet

SF50DG-SF50JG datasheet

网友A:
可以找找賣場常用料件,可以一起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找賣場常用料件,可以一起購買~

Yes S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