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camry 5代 後座冷氣出風口連桿斷裂維修diy

楼主(2023-05-08):
camry 5代 後座冷氣出風口連桿斷裂,使用迴紋針diy連桿

网友:
汽車出風口還真是個耗材~
我的都是風葉導向的葉片(這樣說不知對不對?)側邊轉軸斷掉~

我是用0.8~1mm 的鑽頭鑽下去,然後配上鐵絲插入中間做轉軸+三秒膠固定!!

楼主:
這也是一種方法
我有看到fb社團有開模製作好像350

我們這種算是土炮
目前我使用Ok 花費 0元 成就1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