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華為 S8-306L 要如何雙清

楼主(2023-05-09):
有先上網搜尋相關操作,如開機鍵 + 音量+鍵,或是開機鍵 + 音量-鍵
都沒有辦法進入. 請問各位還有其他方式嗎?
這台是家人使用,但誤設定開機鎖,變成沒有辦法開機.
所以想雙清,重新設定~

网友A:
開機鍵 + 音量+鍵,或是開機鍵 + 音量-鍵,
要一直按著,直到畫面完全出現,不是有按,看到有開機就放掉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機鍵 + 音量+鍵,或是開機鍵 + 音量-鍵,
要一直按著,直到畫面完全出現,不是有按,看到有開機就放掉喔~~ ...

謝謝ㄚ三哥的建議~
測試
1.開機鍵 + 音量+鍵 ,畫面還是跑到開機畫面,又關機再來出現正常開機畫面
2.開機鍵 + 音量- 鍵,畫面還是跑到開機畫面,又關機再來出現安全模式的開機畫面
最後決定放棄了..

网友:
https://hardreset.guru/huawei/huawei-s8-306l/how-to-hard-reset

音量-跟開機鍵一起按,直到fast mode出現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ㄚ三哥的建議~
測試
1.開機鍵 + 音量+鍵 ,畫面還是跑到開機畫面,又關機再來出現正常開機畫面

會不會您的音量鍵故障

网友:
開機鍵 + 音量+鍵 + 音量-鍵:同時按住這三個按鍵直到出現華為標誌或恢復模式選單。有些華為手機需要同時按住這三個按鍵才能進入恢復模式。

連接到電腦:將您的華為 S8-306L 平板手機透過USB線連接到電腦。然後,在電腦上使用華為官方的HiSuite軟體,該軟體提供了一個恢復模式的選項,可以幫助您進行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