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455LF 螢幕閃爍

楼主(2023-05-10):
各位先進好:

ASUS X455LF 原本使用正常,今日更換記憶體(4G>8G)結果就出現如下圖狀況,開機會閃爍(但外接螢幕不會),遠端桌面進入其他電腦也會閃爍

但放一段時間後就完全正常,開機也不會閃爍,請問先進會是哪裡出問題?

网友A:
換記憶體才出現問題
1記憶體換回去看情形是否依樣
2換記憶體拆外殼是否有動到排線 如果有 就檢查排線看看是否損傷或做清潔動作

楼主:
獅子漁先進好:
1.一開始換回記憶體一樣(目前已經正常)
2.此台有一個開口可直接換記憶體,所以沒動到其他排線

目前我在觀察
感謝獅子漁先進回覆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記憶體才出現問題
1記憶體換回去看情形是否依樣
2換記憶體拆外殼是否有動到排線 如果有 就檢查排線看看是 ...

獅子漁先進好:

還是先進經驗老到,應該是下圖紅框的問題

再次感謝先進指導

网友:
閃屏問題可能是由於記憶體未正確插入或連接不良導致的。

网友B:
1.拔掉記憶體(留板載記憶體
2.斷電顯示排線重插
3.來回翻動屏幕 看是否造成閃爍(屏線

楼主(2023-06-19):
引用 网友B:
1.拔掉記憶體(留板載記憶體
2.斷電顯示排線重插
3.來回翻動屏幕 看是否造成閃爍(屏線 ...

感謝先進回覆

排線重插後就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