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AKKO 984 烙鐵頭卡死套管

楼主(2023-05-10):
以我個人認為,HAKKO 984 這支兩段式烙鐵是入門電子這個世界的一把好工具,非常耐用且溫度夠熱,價格也算不貴,要說缺點就是當有一天你要換烙鐵頭的時候會因烙鐵頭跟套管"沾粘"在一起,只能連同套管一起更換。
下方這把HAKKO 984是一位論壇好友的,原本他也只是要換烙鐵頭,也是因為上述的原因也得換套管,不過台灣白光進貨最少量是10個,我只好自個兒想辦法。

找一支直徑稍小套管內徑的鑽頭。

把烙鐵頭夾在小虎鉗上。

看看下圖,我花了快一小時才搞定它。

所以有用這支烙鐵的會員建議你每隔一個月把下方的套管固定螺帽鬆開,把烙鐵頭與套管分離一下,不然時間久了一定卡死,只能連同套管一起購買。

网友:
這支飽經滄桑,似乎買來就沒拆過、清潔內部的感覺~

Hakko的不知道有沒有文字提醒? TQ95彩色吊牌有提醒要定期去除套管內部氧化物,但是用英文寫的@@

是後來上痞酷網、要更換3C頭,才知道套管需要定期清理這事情

网友A:
內烙鐵頭前端外管薄抹些防卡介面劑
切記"薄薄塗一層"即可,多塗無增效表現,反而熔化流出沾黏焊錫頭前端,造成焊接功能失效請自負。

加熱初期油酯會冒煙揮發掉
留下為碳粉或銅粉
這樣就不會卡死套管了

防卡介面劑有兩類
銅基 或 石墨基
長用於機械或汽修螺絲高溫防卡潤滑用
40趴的二硫化鉬 10趴的石墨跟

网友B:
我一直以為是:
   烙鐵頭沾觸濕海綿時 水氣侵入套管夾縫  使裡面生水垢水銹卡死 ...

印象WISH是使用 銅絲球清潔  沒想到也會如此  看來不是我猜想的那樣

我那隻 bonkote  就是如此卡彈無法清槍 只能用烙鐵頭復活膏 吊著老命

後續的TQ95 是黑色工程塑膠法蘭頭 螺絲經常鬆動 導致微微晃動
檢修時就順便 玩一下清槍保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以為是:
   烙鐵頭沾觸濕海綿時 水氣侵入套管夾縫  使裡面生水垢水銹卡死 ...

是的,我後來都改用銅絲球清潔,不過銅絲網清潔其實有個問題,一般尖型的烙鐵頭只有尖端的地方會上錫,如下圖黃色線段部份。

刀頭的話是刀刃的地方才會上錫,其它部份是不會上錫的,使用銅絲球會刮掉烙鐵頭表面處理,讓可焊錫的地方擴大,或許有的人不以為意,但是我有位好友非常在意,所以它的烙鐵架就有銅絲網與海棉兩種,一般清潔就用海棉,清潔不掉再用銅絲網。

网友:
只一隻烙鐵 配多支烙鐵頭 會時常更換烙鐵頭 就不會有卡住問題

一般維修者要更換烙鐵頭 代表烙鐵頭已壞掉(不好焊) 所以才會換新的
我要換時都會先將套筒螺絲鬆開 再將烙鐵上電加熱 看到套筒紅了 斷電拿下套筒這時套筒已回溫
反正要換烙鐵頭 拿下後夾正套筒拿槌子往烙鐵頭往下敲 一般都能敲下 只是敲下後烙鐵頭就報廢了

网友:
=.=.怪了~我使用這麼多年都沒遇到這個問題~TQ95
還是我用的不夠多~
日本製的絡鐵頭~頭段不磨損的話~用個5~6年不成問題~
台製的就好玩了~半年就腐蝕~

网友:
把它燒到通紅, 大約900度,見水退火,重複1-2次再敲敲應該比較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內烙鐵頭前端外管薄抹些防卡介面劑
切記"薄薄塗一層"即可,多塗無增效表現,反而熔化流出沾黏焊錫頭前端, ...

沒想到還有防卡劑這種東西,多謝分享

楼主:
HAKKO 984的專用套管編號是B2564,上星期有在網拍看過大約80~90元,小小一支鐵管也不知道該說貴還是便宜?用一段時間就放鬆一下方的螺帽,讓烙鐵頭與鐵管分離一下其實也不麻煩。

為什麼1樓我說我花了快一個小時才搞定?因為上面大家說的方法我每一樣都試過,我連焊銅管的噴燈都用上了也是不動如山,再用力套管也不保了。
或許有的會員曾經拿下來過,這是因為卡的還不夠"深",正廠的HAKKO 烙鐵頭的基本材料是紫銅,套管應該是不銹鋼,我光是鑽開是沒用的,烙鐵頭的表面已經跟管壁結合為一,最後還是用刻磨機把管壁上的銅打磨掉才放的下新烙鐵頭。

昨天的桌面還沒清理完,剛好留給大家看一下!

條狀的銅屑是用鑽頭鑽的,小片銅屑是用下方左邊不知道什麼磨頭刮的,細銅粉是用下圖右邊的磨頭(好像叫金鋼砂)磨的。

下方木頭上的圓痕是什麼造成?不用我解釋大家應該一看就知道。

會動手搞這支烙鐵是因為這位朋友跟我的交情非常要好,而我又不想一次進十個套管才自己動手,不是只有HAKKO 會有這種問喔!goot 也是一樣,老話重提,有用到兩段式烙鐵的會員還是一段時間就鬆開一下烙鐵頭與套管就沒事。

网友:
我用過兩支也是卡死,真是無言

原本想買刀頭來試,目前是馬蹄頭卡住

楼主:
俗話說︰
只要工夫深,鐵杵磨成繡花針。

wish說︰
只要交情深,烙鐵頭磨成粉。

网友:
槍型 981 也是同樣的烙鐵頭。
遇過一次卡住,之後用畢就把頭拆下,收在夾鍊袋裡。
要用再裝,雖然有點麻煩…

网友:
白光網站:Maintenance of a soldering iron with a separate type tip and enclosure pipe

Perform maintenance once a week in case of heavy use.
在大量使用的情況下,每週進行一次維護。

用砂紙把圈起來的地方磨一磨。

白光網站:What if the tip replacement becomes impossible?

烙鐵頭要定時拔起來清理,
太久沒清,頭內的固定金屬片會卡住,無法裝上新頭。

网友:
學習了

2段式加熱硬操
一向到最後都是換一把

网友:
看到這好像哭,我是TQ-95好幾年前買的,這兩個牌子真的很耐用!但就是要常清,我買了兩年才知道,已經來不及!我已經放棄治療,等整個頭不行一起換。

网友:
至從買了t12使用後,TQ-95就不在使用了

网友:
業餘人員用類HAKKO 984 烙鐵組 ,公差很大沒卡住問題

网友C:
其實有一個小秘訣,"徒手"鎖螺絲鎖到不晃動即可,不需要用尖嘴鉗鎖到緊繃。

使用幾次下來熱漲冷縮就會自然放鬆,要使用時覺得鬆鬆的,這時再清理氧化物就會降低套管卡住的機率。

這個方式蠻主觀的,會有人嫌麻煩,見仁見智 ~

网友:
我都買可調溫的電鉻鐵了!
淘寶關鍵字: 可调温  烙铁 110V
一支約40-60人民幣

烙铁頭熱的速度蠻快,不用30秒就到達設定的250度,
可調溫= 不會過熱,烙鐵頭也較不易氧化

但附贈的5支通用936烙鐵頭替換後,
直徑卻略細了點,更換後會掉下來,挖咧....
就自己剪個啤酒鋁箔卡套上去增加直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有一個小秘訣,"徒手"鎖螺絲鎖到不晃動即可,不需要用尖嘴鉗鎖到緊繃。

使用幾次下來熱漲冷縮就會自然 ...

說的沒錯鎖螺絲也是有影響
我提供 我的作法 跟大大 大同小異
不要在冷的 時候鎖緊螺絲  以前我都這樣 然後熱脹冷所 每次都是螺絲那邊卡死
後來 就改成 熱的 時候鎖螺絲 當然也是不能死命扭緊

网友D:
wish大大真是歷害這個也讓你修復,如果是我可能送回去買的地方協助送修。

网友E:
有點離題,想問一下鋼絲和海綿,哪個比較不傷焊頭,我自己也是用這款兩段式的,每次加熱都有照說明書不超過30秒,但還是有點擔心清潔的時候傷到焊頭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sh大大真是歷害這個也讓你修復,如果是我可能送回去買的地方協助送修。

你送回買的店家也是請你買新套管+新烙鐵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點離題,想問一下鋼絲和海綿,哪個比較不傷焊頭,我自己也是用這款兩段式的,每次加熱都有照說明書不超過 ...

一般焊接幾個焊點就要清潔烙鐵頭一次,也就是使用頻率很高,用銅網清潔的好處就是每次清潔降溫很少,壞處就是會刮烙鐵頭,海綿的情形剛好相反,因為海綿需要微濕,每次清潔烙鐵頭就會降溫,好處就是它不會刮花烙鐵頭,兩種都有人用。

网友E:
抱歉一直問問題,我目前是用海綿,沾水是還好不麻煩,但是每次清潔都會冒煙,就是wish大說的降溫,請問這樣高溫又瞬間冷卻會傷到機器本身嗎,雖然說是便宜入門款,但是當初買加上周邊零件,也是要破千元一組,還是想要愛惜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抱歉一直問問題,我目前是用海綿,沾水是還好不麻煩,但是每次清潔都會冒煙,就是wish大說的降溫,請問這樣 ...

以我個人看法,烙鐵頭是不致於使用海綿就壞,烙鐵頭的價格差很多,以耐用度來說好壞看那裡?
以最常見的936 系列恆溫烙鐵來說,一般都是設定350度恆溫,如果有一天你忘了關機,3天後你才發現忘了關,那烙鐵頭基本上早已發黑無法上錫,這時你清潔烙鐵頭就知道好壞的差別了,品質好的烙鐵頭擦幾下就可以繼續用了,比較差的烙鐵頭都得打磨才能再上錫,不過烙鐵頭打磨過保護層也沒了,基本上你就會換新頭了。

說到這裡我想到我有看過有休眠功能的恆溫烙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抱歉一直問問題,我目前是用海綿,沾水是還好不麻煩,但是每次清潔都會冒煙,就是wish大說的降溫,請問這樣 ...

兩段式烙鐵頭一般正常使用後上錫包覆都很耐用!  我是用goot TQ-95~

海綿不要加太多水,稍微擰一下。

用海綿清理是清潔烙鐵頭上面的多餘的錫、焊油或吸錫線上的助焊物質。

网友:
感些大家的指導,這樣看來我應該是不用擔心太多,機身應該是還好,烙鐵頭就當作耗材,也不用太過刻意

网友:
我是用"久卸布萊亞“硬拔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