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43SD 螢幕部份花屏,練手

楼主(2023-05-10):
這台筆電多年前有花屏問題所以就丟著了,最近想到它還在桌子下,想說拿來練練手

型號是華碩的A43sd,CPU i3-2450M , 顯卡是nVidia 610M

症狀是會不定期部份花屏,花屏部份在螢幕中央垂直1/3的部份,嚴重時會右方2/3的範圍都花屏,下圖是最嚴重的狀態,有時症狀輕微會只有中間1/3雪花狀

先整理我觀察到的一些症狀

1. 花屏狀況不定期出現,似乎冷開機或從睡眠、螢幕關閉狀態出現頻率最高,持續個幾秒~幾十秒通常會自己消失,有可能過幾分鐘又自己跑出來又消失

2. 明顯跟螢幕亮度有相關,螢幕調亮,花屏出現的機率很高且狀況明顯更嚴重,調低亮度很大機率幾秒後花屏就消失了。

3. 有可能花屏消失後連續用幾個小時都沒事,但它要出現也沒太多徵兆

再來是我查了一些資料

網路上查筆電螢幕花屏,不外乎螢幕本身、屏線、顯卡、顯存,也有說主記憶體也有可能

目前為止做了的測試

1. 停用獨顯只用內顯,狀況依舊
2. 停用內顯關閉獨顯,也沒改善
3. 用軟體掃瞄測試主記憶體,沒發現問題
ˋ4. 更新顯卡驅動,一樣

以上是目前已做的測試

以下是還有懷疑的部份

1. 顯存測試(還在找軟體)
2. 因為最明顯相關的是調高螢幕亮度會非常明顯相關,這點我感覺似乎是關鍵,但我沒有具體想法可能跟什麼有關?

我有在板上找到A43的圖紙(FZ檔還在找要用什麼軟體開),先來問問有沒有大佬建議下一步可以先試查什麼?

我有能力分解筆電拆出主板,有基本的焊接工具(熱風槍),但沒有晶片焊接經驗也沒有植錫工具,有電表跟示波器

先感謝看完的大佬

网友A:
外接螢幕正常嗎
如正常 就有可能是屏幕問題
如狀況依樣 就是主板方面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螢幕正常嗎
如正常 就有可能是屏幕問題
如狀況依樣 就是主板方面問題 ...

有外接螢幕,昨天發文內容太多沒有很完整,發完等審核時重新整理思路才想到外接螢幕這點。正想補充結果大大已經點出來了

有固定在使用外接螢幕,外接螢幕一切正常。所以這點應該可以排除顯卡顯存跟主記憶體以及驅動程式的可能性

再加上調整螢幕亮度有明顯相關這點,的確應該很明確問題應該在螢幕、屏線或主板(屏供電?) 這些

想順便問有沒有下手的方向?

我會再找時間把主板拆出來,但目前能做的只有拆出主板,目視有沒有可見的異常(零件燒燬、脫落、水痕等等),其實之前我就拆過一次大概看過一輪,沒發現什麼可見的異常。手邊能用的工具可能就是把可疑的零件用熱風槍加焊之類的操作。

我有電表跟示波器可以量訊號,但沒有相應的知識能力(不知道該量哪裡或該量到什麼訊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外接螢幕,昨天發文內容太多沒有很完整,發完等審核時重新整理思路才想到外接螢幕這點。正想補充結果大 ...

維修指南
點位圖

楼主:
感謝!! 找時間先研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找時間先研究一下

問題點應該在面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點應該在面板上

通常面板損壞不是應該持續花屏嗎?

這我想不太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常面板損壞不是應該持續花屏嗎?

這我想不太通

你可以去測量J4601相關腳位電壓
你說會恢復正常也有可能是屏線問題
你可以把屏幕重複開合看看
FZ點位圖如何打開
論壇搜尋點位圖軟件會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去測量J4601相關腳位電壓
你說會恢復正常也有可能是屏線問題
你可以把屏幕重複開合看看

好,我先做點功課,找時間拆開來研究再上來回覆

感謝指導

另外螢幕開合沒有影響,也試過按壓螢幕四周也沒有影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常面板損壞不是應該持續花屏嗎?

這我想不太通

您好:
您的問題應該是螢幕面板故障!
因為螢幕出現是直立條紋,是面板問題!
花屏畫面螢幕是碎塊或 點點 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您的問題應該是螢幕面板故障!
因為螢幕出現是直立條紋,是面板問題!

附圖是最嚴重的狀況,的確大部份花屏時它是雪花狀的。但我疑惑的是通常面板損壞不應該時好時壞啊

网友B:
液晶面板內部電路相連的柔性線路板稱為COF線,接觸不良,
或如獅子魚大大所言,屏幕排線或筆電端排線接口氧化接觸不良,
或屏幕端排線接口氧化接觸不良等都會,
建議拿屏幕先測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面板內部電路相連的柔性線路板稱為COF線,接觸不良,
或如獅子魚大大所言,屏幕排線或筆電端排線接口氧化 ...

瞭解,上次拆主機板目視沒有看到肉眼可見的問題,的確下一步計劃優先朝屏線接觸不良這個方向進行。感謝回覆

网友C:
面板上緣用手壓一下看垂直線會不會消失

會的話COF導電膠掛了,一般都是換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上緣用手壓一下看垂直線會不會消失

會的話COF導電膠掛了,一般都是換面板 ...

這個有試過,沒有改善,也試過開合螢幕同樣沒有幫助 (這是我一開始沒朝面板或屏線思考的原因)

目前觀察到主要跟花屏出現以及嚴重程度有明顯相關的是
1.螢幕從關閉狀態開啟出現率很高
2.調整螢幕亮度跟出現率/嚴重程度有高度相關

另外抱歉平時都要工作,晚上還要顧小孩所以沒辦法立刻拆開研究(還要找時間先研究電路圖)

這幾天我會找時間拆開看看再上來回報

楼主:
先來回覆一下

今晚趁有空先試著拆機仔細巡了一輪

還是沒看出主板哪裡有肉眼可見的問題

特別著重在屏線附近的電路,但仍然是沒有收獲

於是我拿了刷子跟酒精開始整張主機板看起來髒的地方就刷

刷完以後開始重點檢查屏線

屏線跟屏線接頭(J4601)看起來都很正常

這次又把面板也拆下來,不過我還不太敢分解面板,只有檢查到屏線連接面板的部份,試著拔插了一下面板上的屏線接頭,看起來依然很正常

就象徵性的噴了一些接點清潔劑開始裝回

一路接點部份也都噴清潔劑後才裝回,特別是屏線部份

但沒有好消息,開機一樣賞我兩秒花屏,螢幕亮度調高依舊出現花屏

今天初探結果跟之前差不多,只是更確定問題應該不在屏線接觸不良

再來要找時間來量屏接口訊號,這個需要找時間先把桌子整理乾淨。

先紀錄到這裡,下次再戰

感謝提供意見的各位

网友D:
我有一台 asus A43S,螢幕是通用的?

螢幕是好的,主板可開機,但周邊接口都不能用,鍵盤故障(通病)。
需要的話.....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 asus A43S,螢幕是通用的?

螢幕是好的,主板可開機,但周邊接口都不能用,鍵盤故障(通病)。

殺肉嗎?

我主要是想練手啦,當然最後如果確定是有零件損壞,也是會考慮更換。不過目前想先把重點放在怎麼邏輯性的抓出問題。問題抓到了才思考要不要修。畢竟這種老機本身沒殘值,維修費用高就不修了。能用來練習抓問題就是它最後的價值了

网友:
如圖片應該是面板故障了! 不用太執著 等殺肉面板換上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殺肉嗎?

我主要是想練手啦,當然最後如果確定是有零件損壞,也是會考慮更換。不過目前想先把重點放在怎 ...

這兩台剛好互補。
如果有需要殺肉的話,再和我聯繫。

這機器也不能說沒價值,拿來做文書處理還可以。
因為還剩一個USB可用,我可是用外接鍵盤滑鼠使用了半年。
後來有其他筆電可用,才讓它變成角落生物。

我已經10幾年沒買過電腦,都是拿人家不要的老弱傷殘來物盡其用。

楼主:
來結束這一回合

先感謝pucheng0705大大支援殺肉機一台

其實我本來一直認為問題應該不是面板,畢竟這種時好時壞的狀況很難接受是面板本身有問題,我更懷疑是主板上的元件之類的

但今天趁放假先把殺肉機的螢幕直接換掉,結果問題直接解決了,這打臉啊

最後看起來問題很單純,就是面板有問題,雖然我還是想不通為什麼面板會有這種時好時壞的狀況,但事實證明就是我想多了

再次感覺各位的意見,再次感謝pucheng0705的殺肉機

順帶一提殺肉機上的電池竟然可以從0%一路充起來,雖然剩餘電量只剩40%,但好過原本那顆早就完全死透充不起來的電池。這下不只收到好的面板,還有能蓄電的電池

這台筆電好像有升級一下當備用機的價值了

网友E:
感覺起來不是螢幕的問題,而且又是特定區域花,有沒有可能是螢幕排線,如果排線處理完正常,加上殺肉那台就又多一個備用螢幕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覺起來不是螢幕的問題,而且又是特定區域花,有沒有可能是螢幕排線,如果排線處理完正常,加上殺肉那台就又多 ...

有時間來研究看看是不是問題單純在屏線上。因為我是整片螢幕交換,所以屏線也是殺肉機整組上。如果確實問題在屏線的話的確就有一個殺肉面板可以備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