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GTX1660TI 6G 維修案例

楼主(2023-05-11):
賭了一張 ASUS GTX1660TI 6G 賣家表示  開機可以顯示畫面,驅動正常,玩遊戲時有時候會七彩斑斕,重新開機又正常,反反覆覆
一樣上機前測量 3v - 12v - 5v - 1.8v - PEXVDD - FBVDD 都很正常

通常這種能掛上驅動的花頻,Mats常規測試幾乎都會Pass,由於只要花頻就會死當,故不直接用獨顯進行測試
使用內顯測試掛環境 ./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16XX 系列掛環境不需加上-mfg (10XX系列就會需要加上這參數))
超頻測試 ./mods gputest.js -pstate 0.max -matsinfo -test 118 -dramclk_percent 110% -loops 2
-test 118                      * 測試項目 118 項
-dramclk_percent 110% * 基於基本顯存頻率超頻10%
-loops 2                       * 測試次數迴圈 2次
建議超頻20%為極限,在上去顯存報錯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一般顯存狀況好都可以超10% ~ 15%)

問題指向 C通道 低位報錯
配置電阻調查 → 加焊(輕推回彈即可) → 重植 → 換顯存顆粒 → 核心問題(或線路問題)(也有虛焊可能)
該問題如先前分享的文章 ASUS DUAL GTX1060 6G 維修分享

看到121o電阻,變成這個數值,嗯...撿漏了
更換掉後修正 121o電阻上去後

甜甜圈及壓力測試40輪都正常通過,該卡修復

時常來這種卡,真的一整天心情都很好

网友:
這位Q大看來得稱為Q大師了~最近賭運超強呀!
今天的發文又讓小弟學到2個細節了~
16XX系列不須加上~10XX系列才須加上-mfg呀~
原來可以顯示的顯卡~也可以用內顯測試呀~
以前都不知道~以為不能顯示的才用內顯~
謝謝大師呀!!又學到了。

网友:
厲害!!厲害!!顯示卡已經完整修復!!
感謝維修分享!!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維修案例

网友:
版本对应10系列 367.x   mfg,  20系列 400.x   short, 30系列 455.x  o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