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FLUKE 89 IV 電池漏液,電池盒破裂,這個能更換嗎?

楼主(2023-05-11):
FLUKE 89 IV 電池漏液,電池盒破裂,電池簧片也斷了, 這個能更換嗎?

网友:
Coolook AA 3號 14500 磷酸鐵鋰 充電電池 3.2V

香港coolook 3.2V AAA4號10440磷酸鐵鋰充電池新版鐵鋰電池(送2個占位桶)

電池簧片

原廠不知道是否為四顆串聯?是的話,可用上方兩顆超連結電池,不用佔位桶。

電池簧片可參考賣場選擇合適的使用。

也可買點焊鎳片取代長形鐵片。

超過的電壓,可串顆二極體降壓。

或是移除原有電池槽,改用兩顆 aa 電池盒連接。

网友:
完美的方案就是問當初你買的經銷商,如果這台是公司貨,而經銷商跟台灣代理商夠麻吉,或許願意幫你弄個後蓋+簧片。
替代方案是去網拍看有沒有故障機?
還有個眼不見為淨的方案,就是看能不能裝個6V電池座接上。

网友:
Fluke 的外觀與電池盒相關零件在 eBay, 淘寶, 露天, pcstore 等處都有可能找到,請用搜索引擎搜尋,參考關鍵字: 廠牌 型號 彈片 電池倉 電池盒 背蓋

网友:
改平頭鎳氫電池,然後電池用鎳片串起來應該還是可以放進去機殼,接頭就用2pin插拔的,沒電就拔下來充電

网友:
把它當故障機賣了

网友:
綜和各大家建議是還有救,
電池還是常拆下比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