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統,其中一個硬碟無法選擇音效輸出裝置

楼主(2023-05-11):
先來看看我掛機的電腦到底有幾個可以輸出音效的裝置吧,圖片是經過拼接的,為了能一眼看到,所以變成直式,請見諒.....

因為有玩線上遊戲掛機的緣故,從原先的四台螢幕升級到六台,又接了一張KKP大贈送的音效卡,所以可以輸出音效的裝置一大堆。

因為長期掛機,怕SSD掛點,所以在幾個月前買了一顆512G的ssd,裝了一模一樣的win10專業版每星期換一次,輪流使用。

因為用了好幾個月了,平常也很少使用這台電腦聽音樂,直到昨天發騷,又裝了兩個螢幕上去,校驗音效時,發現512g的硬碟,不管你是選擇哪個音效輸出裝置,都是從音效卡前喇叭輸出聲音,但是另一顆240g的就正常,你選哪個就從哪台螢幕輸出聲音。

原本只從音效卡輸出聲音也無所謂,但是外接音效卡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有5.1的音效輸出,我是用克難的方式,用了三組喇叭來組成5.1聲道。

但是裝上ˊ無法選擇輸出裝置的512gssd時,所有聲音都是從音效卡的前喇叭輸出,不管是有5.1聲道的卡拉ok,原先人聲是從中置喇叭出來的,也變成是前左右喇叭輸出人聲,簡單說就是變成單聲道了.........

現在卡關的就是無論你怎麼努力,就是無法讓這顆512g的系統恢復有5.1聲道的功能。有哪位大大有遇過類似的情形,可以指點一下方向嗎?感激不盡。

网友A:
我看裝置列表,應該是有三種: 顯卡HDMI輸出、主機板上內建音效晶片、外接音效卡。

不知道樓主是要選用哪種裝置做5.1聲道輸出?理論上系統內應該能設定。

2023-05-11 13_32_33-WIN10系統,其中一個硬碟無法選擇音效輸出裝置 - 系統討論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裝置列表,應該是有三種: 顯卡HDMI輸出、主機板上內建音效晶片、外接音效卡。

不知道樓主是要選用哪種 ...

WIN10可以從音量調整那裏選擇,第一張圖的喇叭(CREAtve sb x-fi)就是音效卡5.1輸出,不是選擇輸出裝置的問題,是不知到哪裡出錯了,一個硬碟的設定正常,一個錯誤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10可以從音量調整那裏選擇,第一張圖的喇叭(CREAtve sb x-fi)就是音效卡5.1輸出,不是選擇輸出裝置的 ...

512、240GB是用clone對拷的還是分別獨立安裝OS?

我應該會先移除全部音效驅動,先裝外接音效卡。

確認可以work,再裝或停用主板內建音效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2、240GB是用clone對拷的還是分別獨立安裝OS?

是分別獨立安裝的,我的功力還沒到克隆WIN10系統的功力,XP倒是可以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分別獨立安裝的,我的功力還沒到克隆WIN10系統的功力,XP倒是可以啦。

我應該會先移除全部音效驅動,先裝外接音效卡。

確認可以work,再裝或停用主板內建音效晶片。

clone的話,還比較省事。但容量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應該會先移除全部音效驅動,先裝外接音效卡。

確認可以work,再裝或停用主板內建音效晶片。

今天的遊戲維修快結束了,一般我都是星期四遊戲維修時才會搞些有的沒的,其實我並不喜歡WIN10,是因為新買的主機板不支援WIN7(無法安裝),WIN10有很多東西不了解,比如驅動的安裝移除,音效卡在240G是後來才加進去的,512G是新硬碟直接用21H2的安裝隨身碟安的,也是安好了就全抓到了,只是當時沒有詳細測試音效,以前這張音效卡是有一台WIN7系統的電腦專聽音樂的,WIN7系統音效卡的驅動比較完整,每個聲道的音量都可以單獨調整大小聲。後來主機板開不了機了,想說就移到掛機的來聽也是一樣,結果是理想跟現實是有差距的。

240G系統上面都正常,512G的如果沒辦法,要不就不聽5.1聲道的音樂,要不就找個時間重裝一次系統。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的遊戲維修快結束了,一般我都是星期四遊戲維修時才會搞些有的沒的,其實我並不喜歡WIN10,是因為新 ...

主板不支援W7?這麼新?

裝置都要裝驅動才能使用,看裝置管理員是否有出現或是驚嘆號。

用usb隨身碟(含Ghost 11.5)開機,再clone 整個硬碟(240G>512G)。

512G開機後會重抓硬碟資料,然後再開機就一模一樣了。

不管W7或W10 我常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不支援W7?這麼新?

裝置都要裝驅動才能使用,看裝置管理員是否有出現或是驚嘆號。

主機板是消費卷買的,PRIME B460M-A R2.0,也只買了三大件(主板 CPU RAM)當初也想只安WIN7,結果WIN7的安裝程式抓不到分割區(是進到安裝畫面,連游標都沒有出現),GHOST很久沒用了,我有的版本好像沒到11.5,我再找朋友求助一下。感謝指點。

楼主:
還有一個延伸的問題,雖然不是很嚴重,但總是覺得不太方便,請看圖說明

如圖所示,我開了兩個Google Chrome,在512G這顆硬碟,工作列會顯示兩個Google Chrome的小圖示,意思就是你開了幾個視窗,就有幾個小圖示,
但是在240G的系統中,同一個程式,無論你開幾個視窗,就只有一個圖示,當你游標移到圖示上,會有縮小的視窗顯示程式正在執行的情形。
雖然在512G的系統上,多開視窗游標移到任一個圖示上,也會有縮小的視窗顯示程式正在執行的情形,但感覺就是有點多餘。

不知道這情形到底要在哪裡設定成,同一程式,多開視窗,只會顯示一個小圖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有一個延伸的問題,雖然不是很嚴重,但總是覺得不太方便,請看圖說明

你的問題如不是對烤,最後跟音效問題一樣,原始(預設/自設)設定(因人/時間差/版本)會有差異,這種問題會一直打轉,心血來潮,感覺怪怪的,永遠對不上,不會始終如一,。

同下操作因人或版本而異,工作列按滑鼠右鍵(因人而異或其他方式(控制台....等)),選工作列設定(T),就會有玲瑯滿目設定(自設/預設),至於單程式多頁顯示如圖有三種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問題如不是對烤,最後跟音效問題一樣,原始(預設/自設)設定(因人/時間差/版本)會有差異,這種問題會 ...

512G的SSD裝上兩三個月吧,但是每星期四我都會固定更新,也有可能在使用中不經意的改到那裡而不自覺,感謝指點,等下去驗證。

經過驗證,多視窗 多圖示就是合併工作列按鈕被設定為永不,應該是我某天手殘設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不支援W7?這麼新?

裝置都要裝驅動才能使用,看裝置管理員是否有出現或是驚嘆號。

用usb隨身碟(含Ghost 11.5)開機,再clone 整個硬碟(240G>512G)。

如果硬碟的格式是GPT,GHOST可以抓到,執行DISK TO DISK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usb隨身碟(含Ghost 11.5)開機,再clone 整個硬碟(240G>512G)。

如果硬碟的格式是GPT,GHOST可以抓到, ...

GPT我倒是沒試過,我硬碟都不大,沒試過GPT。
不過我確定MBR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一個延伸的問題,雖然不是很嚴重,但總是覺得不太方便,請看圖說明

  開始 → 設定 → 個人化 → 工作列 → 重新排列工作列按鈕.

補充內容 (2023-5-14 10:24 PM):
新版本為 "合併工作列按鈕".

网友:
試試 Acronis True Image,確定可以 COPY GPT 分割區。
關鍵字 Acronis True Image + PE or ISO。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分別獨立安裝的,我的功力還沒到克隆WIN10系統的功力,XP倒是可以啦。

給你一個好提議,用這個克隆 (Macrium Reflect)「免費版 」可以任意調整磁碟分割 ,無論你大小硬碟,祇要資料不超過目的地磁碟區,也可以clone 對拷,1TB的硬碟也可以對拷往128GB的硬碟,也可以在windows C碟使用中做clone對拷, 把C碟對拷過去目的地磁碟 .
以前我也是用GHOST, 但是是用 ghost 7.5, 自從用了windows 10之後, 就開始用這個Macrium Reflect 克隆.

楼主:
剛剛是用手機上網,忘了按回復,只好再回一次,請見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給你一個好提議,用這個克隆 (Macrium Reflect)「免費版 」可以任意調整磁碟分割 ,無論你大小硬碟,祇要資 ...

我現在不在電腦前,Win7原始安裝會有一個100MB的第一磁區(系統保留),啟動是在此磁區,Win10更狠,還多了一個修復磁區(第三個分割),D槽已經是第四個分割了,如果按照您的建議,只要客隆C槽(第二個分割) 放Win10的磁區 就可以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現在不在電腦前,Win7原始安裝會有一個100MB的第一磁區(系統保留),啟動是在此磁區,Win10更狠,還多了 ...

只要客隆C槽(第二個分割) 放Win10的磁區,
這樣没做過, 我大多數是 disk to disk, 理論上應該不可以, 要試試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客隆C槽(第二個分割) 放Win10的磁區,
這樣没做過, 我大多數是 disk to disk, 理論上應該不可以, 要 ...

了解,已由網路找到GHOST11.5的版本,但是手上沒有閒置的SSD了(HDD是很多啦),這星期四想先用HDD試看看,如果可成功DISK TO DISK的話,就直接240G TO 5120G,也省了再買SSD的摳摳。

您推薦的程式我再找看看。

補充內容 (2023-5-15 08:05 PM):
但是手上沒有閒置的SSD了(是HD很多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已由網路找到GHOST11.5的版本,但是手上沒有閒置的SSD了(HDD是很多啦),這星期四想先用HDD試看看, ...

今天 買了一支 500 GB nvme m2 ssd, 把舊的 480 GB ssd, disk to disk clone 到新硬碟,
然後刪除了C槽, 重新開機, 再把舊硬碟的C槽, 用鼠標請下去500 GB 新硬碟再 clone C槽,
可以正常工作,實驗證明了理論和實踐是兩回事.

實際上clone整隻硬碟, 也是用約6分鐘時間, 祇是 clone C槽, 也耍接近五分鐘.

楼主:
今天嘗試備份WIN10,用DOS模式的GHOST11.5無法成功,換改用網路下載的檔案,請看圖片較快

用512G的SSD執行WIN10,開機後再裝上要備份的硬碟。
Ghost32_V11.5.1是解壓縮後的檔案目錄,ˋ在WIN10下開啟檔案總管直接執行 ghost115.EXE
出現GHOST的執行視窗,用 DISK TO IMAGE 將要備份的硬碟壓成檔案。我要備份的240G的SSD壓縮後的大小約24G。放在512G的D槽。
拔掉240G的SSD,換上測試用的500G的機械硬碟,用 DISK FOR IMAGE 還原,因來源硬碟是240G而還原硬碟是500G,等比例還原後分割會比較大,但是出現的卻是這樣.........

磁碟1是還原後的500G硬碟,那個分割是怎ˋ麼一回事?大小完全不成比列,而且只有三個分割,第四個分割不見了,有可能是第二個分割占掉大部分的空間,不過欣慰的是,將還原後的500G拿到客廳的電腦裝上,是可以重新抓到硬體,正確執行WI10,包括全部原先的程式,除了沒有D槽的檔案。算是成功一半。

明天再找一顆250G的硬碟來還原試看看。

楼主:
今日再度測試還原檔案,只要在還原時將被還原的硬碟磁區調整跟來源檔案磁區一樣大小,自然會有剩下未被分配的磁區,待還原完成後,將未分配的磁區設定成邏輯磁碟機,格式化後將舊的邏輯磁碟機檔案COPY到新的邏輯磁碟機,這樣就完成系統轉移至新硬碟。

在5.1聲道的測試,檔案來源是正常的240GSSD,還原後當然也是正常的。至於為何會有錯誤的表現,就不用鑽牛角尖去探討了。

楼主:
今天心血來潮,去買了一條NV2 500G的M2 SSD,將樓上的動作重複了一次........................
結果是電腦啟動失敗,左搞右搞,搞到還原,是可以開機,但所有外加的程式通通不能用了。還特意測試了5.1聲道,果然聲音都是從前喇叭輸出。

不信邪再來一次,重新開機約兩三次後,還是需要修復,這次要你選擇1~9其中一個,最後選到4的安全模式,進到安全模式後再重新開機,竟然好了,到底是出在那兒的問題也不得而知,好了就這樣用吧。

楼主: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E5%B0%8E%E7%86%B1

這個是學姊有賣的導熱膠,由於NV2的SSD並無散熱片,在使用上溫度接近50度的極限關卡,昨日趁伺服器維修,在SSD正反面均貼上導熱膠,並加上自製鋁片散熱(鋁片取自損壞的阿達布達)將溫度降至35度以下。

有用M.2SSD的可以參考使用看看。

网友(2023-06-15):
https://bbs.pigoo.com/data/attac ...
2.52GB分割是可以刪除,
刪除後,  F 糟可以擴充佔有它或縮小再分割多一分區.
下圖是我的克隆, 得兩個分割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