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看wish 又在想搞什麼飛機?

楼主(2023-05-11):
昨天去一位好朋友那裡,聊著聊著突然想到某樣東西?
wish︰你這裡有沒有不要的筆電?我只要拆合頁,其它都不用......
朋友︰那這台你拿回去拆。

啥!這麼新我怎麼拆的下手?面板被拆走了,原來整台只有面板有用.......

我就是要這兩個合頁︰

後蓋一開發現無缺件。

喔!這個聚合物鐘電池的容量可以喔!把電池也拆下來玩好了。

最後拆下我需要的合頁。

剩下的再組回去,下次拿去還給朋友好了,大家要不要猜猜我想做什麼?

楼主:
去年就應該做的事拖到今天才做好︰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751-1-1.html

得知這東西叫阻尼鉸鏈,不過我也不知道要到那裡買?最重要的是買要錢,wish 含慢賺錢就要省一省,看看有沒有不用錢的........。

不簡單!我居然還有3mm的"踏普",攻牙之後還算能看,裝上夾板就比較簡單了。

上電試一下!

可以調整角度了,調整往上照沒問題,不過往下照的角度只能約45度,再往下會被鐵片邊角擋住,不過再往下照似乎也沒什麼用,日後有需要再修一下吧!

這燈實在太亮了,如果可以調光就更好了。

网友A:
我有類似的燈,也是安裝在層板下,亮度有兩段。而且我看過的層板燈都有兩段或多段控制。
短按 開/關
長按 弱光

如果是感應式的,有些也是有減光功能。用手遮久一點,也會啟動較暗的模式。
不過兩段式的,通常亮度較暗的模式是夜燈模式,可能不適合工作使用。

网友:
我看這應該是軍火展示庫無誤~~

我只看懂上面一台示波器跟下面一排電表而已~
其他的全部不認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類似的燈,也是安裝在層板下,亮度有兩段。而且我看過的層板燈都有兩段或多段控制。
短按 開/關
長按 ...

遇到內行人了,原來它叫板層燈。
照片上亮著的LED 顆粒是在正中間的地方,如果把擴散片拿掉,還可以看到它的側邊還有一排LED,朋友就是因為內側的LED有燈珠故障才把燈給我的,我當時問他為什麼不換?他說那種膠黏很緊,黏上就不易拿下,要我就將就用,回家我也嘗試加溫看能否拆下,可惜也是不動如山,如果內側的LED 是好的,應該就是兩段了。
算了!就這樣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