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阻/阻抗/電抗的關係與認識

楼主(2023-05-13):
1.常用的基礎電子元件為電阻/電容/電感,在維修上他也是極易產生故障的原器件.
2.如何辨識這些元件的好壞,實為維修人員的一大挑戰,從基礎的三用電表,進而使用晶體管測試儀,甚至進階到專用的RLC電表等,後者提供了更多的量測資料,來讓我們能更進一步的辨識此元件的好壞.
3.而完美的R/L/C元件,實務上是極難製造出來的,而單純的任一元件,都是由RLC三者串並聯組合而成,故需認識他們在頻譜上阻抗趨勢(高低頻呈現的不同阻抗)
4.譬如將電容器用於取樣電路/震盪電路/重置電路,電容的洩漏電阻(Rp)及串聯等效電阻值(ESR),都將影響該電路的是否能正常動作或失效.
5.有關RLC元件的分析,請欣賞原著在視頻中的精彩說明.

网友:
一般應用來說,在不是很高頻的狀況
都是直接看成理想元件

往往 在等效電阻,等效電阻,寄生電容,...
不再是 平常不管它也不影響的情形
通常都發生在高頻或特定頻率...

今天看到電源維修問題,它不算是高頻問題
反而是DC直流充電問題,所以問題也算容易解決
也算是這類電路"必備"基本知識...

MOSFET GS的寄生電容,產生充電(充滿)沒有"可"放電回路的情形下
造成MOSFET工作不正常,亦或燒壞MOSFET及其他元件的情形
解決方法如影片一開始(30秒)就提到 加入一個"電阻"讓其有放電回路即可解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g83m-30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