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5943g bios求助

楼主(2023-05-14):
廠牌型號:ACER 5943g
板號:,如下照片
目前狀況可以過電電源燈都有亮,待機電流0.2A各項電流都有出
開機後卡在1.8,但是螢幕不顯示想先排除BIOS的問題
想請問版大是否有BIOS檔案可提供或是維修經驗可以分享,謝謝

楼主:
謝謝,晚點回去測試

楼主:
剛才重刷BIOS後,電流一樣卡在1.8螢幕無顯示畫面
屏線接口處有量到19伏,3伏沒有出來
想請教各位該從何處開始檢測? 或是使否有點位圖可參考。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才重刷BIOS後,電流一樣卡在1.8螢幕無顯示畫面
屏線接口處有量到19伏,3伏沒有出來
想請教各位該從何處開 ...

只有線路圖
Acer Aspire 5943G (Compal LA-5981P) laptop schematics.pdf (1.13 MB, 下載次數: 7)

外接螢幕有畫面嗎 鍵盤大小寫燈有作用嗎
這種老舊機器CPU座 記憶體座 最好做一下清潔

楼主:
鍵盤燈沒有反應,外接螢幕無顯示
已清理CPU座及記憶體座=>一樣無顯示

网友:
顯晶加熱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