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子鍋磁鋼限溫器(中間肚臍)的溫度選擇

楼主(2023-05-18):
有1台雜牌(忠臣)的老電子鍋(5人份), 用了十幾年都還正常服役, 前陣子因為飯煮熟沒跳開, 持續加熱, 以致於飯煮焦了, 保險絲也燒壞了
拆下來看, 把保險絲和微動開關也換了
目前測試是可以加熱煮飯, 但煮好不會自動跳開, 會持續加熱, 這應該是上次煮焦和燒壞保險絲的原因
手動是可以切到綠燈保溫, 研判可能是磁鋼限溫器(肚臍)的問題, 想更換試試
拆下來發現舊的限溫器沒有任何溫度標示
在附近的電料行有問到, 他們只有一款是165度的, 並宣稱可用
蝦皮上有賣家有賣165度和145度的, 賣家說165度用在電鍋, 145度用在電子鍋
說法不一, 我有點困惑, 不知這種機械式電子鍋的磁鋼限溫器, 要使用幾度的比較合適
有沒有一個通用的溫度範圍, 怕溫度不對, 飯會煮焦或是不熟
請教先進開示, 感謝

网友:
以阿三哥的土法煉鋼,會兩個都買(也要看價格貴不貴),先裝145度的煮看看,紀錄一下時間,看看飯是剛好還是不熟?不熟就換165度的,也記錄一下時間,然後插座加個定時器均衡一下時間,保證不會燒焦。

网友:
沒經驗  不過覺得  老電子鍋就買電子用的145度
失敗再去附近的電料行165度

只是機率的問題而已  錯了也不是萬劫不復的場面  金錢損失不大

楼主:
謝謝二位大大的意見
上來回報一下, 後來網購買了2款, 有一款上面標示160, 但賣家說實測過140幾度會跳
今天到貨, 馬上更換實測, 可以正常運作
測量了煮的時間, 和以往所記錄的時間是一致的
看來是我多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