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列-AIRMATE艾美特14吋DC充電式遙控立扇FS35172A-容易斷電

楼主(2023-05-18):
這個電風扇是我家露營會帶出去的電風扇,很方便的地方是他內建鋰電池,後來小米也有這樣的電風扇。

以前還會帶他出去的時候就發現他的安全機制過於靈敏,偶爾會斷電,不過當時沒多想,
後期隨著電池慢慢沒力成為了板凳風扇,就不再帶出去了,夏天家裡偶爾拿出來救援,開機要看他心情,
受益於前輩這篇:

維修實列-AIRMATE艾美特14吋DC省電定時立地電扇FS35003T

這兩天有空就把它打開來看一下,順便把無用的電池組拿出來。

找到傾斜開關,傾斜開關本人,有一點像電容,裡面有個鋼珠(?),搖晃會有聲音。

藍色箭頭的地方就是傾斜開關的位置,解焊拆下來背後簡單用焊錫短接。
到目前為止算是完修,斷電的問題已經消失,感謝前輩的資訊以及痞酷

意外的是在電路板上發現一個高溫的區域想請教:

原本的鋰電池組是接在綠色框框這裡,因為電池組(18650*5,標示18.5v 2000mAh)已經測不到電壓也沒辦法充電,拔掉不打算裝回去了,
紅色箭頭處是我意外發現的燒焦/高溫痕跡。

後面長這樣,紅色箭頭是對應高溫痕跡的區域,這區域是鋰電池的充電電路嗎?
感覺焊錫都有一點融化了。

网友:
防傾倒開關能夠以同規格料件取代是最好。

若拋棄電池供電功能,是合理的折衷作法。

保險起見還是要確認整機功耗是否有異常?

板上兩顆IC型號應該能查詢到其對應功能~

网友:
"...感覺焊錫都有一點融化了。"

產品維修時  若是見焊錫表面成糜粥狀
除非 原設計錯誤忽視大意 (例如本身高溫 功率電阻)     否則幾乎表示著燒毀情況

你這情形 那個三腳元件  以及 附近一個二極體  都得檢查

------------
傾斜開關  早年是水銀作為重力方向偵測 後來環保問題取消(同理由水銀溫度計被停用)
改用金屬珠子  但是常常出現 金屬珠與接觸點的氧化  接觸不良問題 便宜貨只得這樣

我還遇過  新品過錫爐後珠子卡住不滾動  不知是耐不住無鉛錫溫 還是助焊劑侵入
咱沒時間陪那家廠商扯淡  直接劃除 喊下一位廠商進來
時程就在擺在那  沒準備好  就別上車了

楼主:
感謝兩位,我會注意一下~

网友A:
1. 我使用水銀開關取代,好用!!
2. 電池組裡面有保護電路,我之前的 小米鋰電池也是,主要是其中一節電壓過低導致跳保護, 經過把該節使用4.2V 充電,充飽之後就又頭好壯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我使用水銀開關取代,好用!!
2. 電池組裡面有保護電路,我之前的 小米鋰電池也是,主要是其中一節電壓過低 ...

我把電池組拆了,量一量也是有一節 18650 有問題,
後來就拆一拆拿去給手電筒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電池組拆了,量一量也是有一節 18650 有問題,
後來就拆一拆拿去給手電筒用  ...

那一節充飽之後就可以回復原本的狀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