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規送給有需要的人

楼主(2023-05-19):
友人要給我圓規(如圖)。問一下有人要嗎?
有人要時才去拿回來分享。

看過後有兩缺點,
一刻度不準。
二放太久小部份生銹。

网友: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再點一下圖片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网友:
分享是好事,但這圓規書局買只要十幾二十元,運費都可買好幾支。

楼主:
#2
發文完,就有看到檔名,想改掉但找不到 編輯

在 #2  也找不到 回復

煩請告知 這二項 在哪控制 出現 顯示

沒看到 編輯

沒看到 編輯

楼主:
回復 要滑鼠進入版面就出現
編輯 還是沒找到

剛看到了  編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復 要滑鼠進入版面就出現
編輯 還是沒找到

你未依版規貼圖的是1樓,發帖後有3小時可編輯時間應該足夠了,超過3小時就無法編輯,既然學會了請重新貼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