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同軸電纜 Coaxial Cable

楼主(2023-05-21):
今天看到(底下)這個影片,供大家參考...
Why doesn't a 75 Ohm cable measure 75 Ohms?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4%E7%94%B5%E7%BC%86
同軸電纜(Coaxial cable)是一種電線及訊號傳輸線,一般是由四層物料造成:最內裡是一條導電銅線,線的外面有一層塑膠(作絕緣體、電介質之用)圍攏,絕緣體外面又有一層薄的網狀導電體(一般為銅或合金),然後導電體外面是最外層的絕緣物料作為外皮。根據尺寸來分同軸電纜則有不同標準規格,從1/8英寸到9英寸直徑不等。

--------------------------------
然後也查了一下一般常見格規5C2V的函意

(1)外部導體大約外徑(mm), 常見5或3
   外面還會有地網編織或鋁箔加絕緣皮(增加約2.5mm,雙層約3.5mm)
   所5C2V約是5+2.5=7.5mm(cable外徑)

(2) C或D
    C 特性阻抗 75歐姆  <---一般電視/監控錄影系統
    D 特性阻抗 50歐姆
   一般三用電表是量不出來(影片中有量,有提到這個問題)
   要有儀器或設備去量(特性阻抗)
  註:  特性阻抗 是在一定頻率範圍(頻寛)內,它的阻抗(電阻)相當於75歐姆
  電表直接量是DC(頻率=0Hz),同軸兩端是低電阻(銅線電阻,接近短路),
  可以供應電源, 例: LNB供電 不用另外拉電源線...

(3) 2或F
    2 PE充實絕緣
    F 發泡PE絕緣

(4) V,W,B
    V 一層編織網
    W 二層編織網
    B 兩面鋁箔麥拉帶縱包再加上鍍錫軟銅線編織
--------------------------------

Why doesn't a 75 Ohm cable measure 75 Ohm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8CaGOmWDU

----------------------------
後來又看到底下這個影片,供參考
他介紹 一般大家在家偶爾才會用到的接線(做接頭的方式)
現在主流是網路/Wifi(可能也都不會再到)
----------------------
10分鐘學會同軸電纜接頭|如何選購正確電纜線材|弱電小白也會做的DIY|Coaxial cable,Bayonet Neill-Concelma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p5y6edNLQ

网友:
5:06 以前 (左手)轉動鎖環 是對的
5:06 之後用另一端轉動  是混蛋的搞法
如此會使 線芯接觸面磨損  Cable TV 等級用途 或許沒差異
要求低損耗的世界裡  是不行的
魔鬼藏在細節裡

發泡Foamed PE 相對於 實心固態Solid PE
主要意義在於 發泡是空氣擠佔使介電係數降低
空氣介電係數  非常接近1(真空), 而 Solid PE =~ 3.4
發泡算是  經濟實惠的技術
其它也有 將芯線與地層用螺旋支撐架隔開
以前duke83 大有貼過
以截面來介電材料是 螺旋支撐架與氣體
若沒記錯所謂氣體是要填充氮氣 (抗氧化 除濕)

較新的設計是
螺旋支撐架> 螺旋線
芯線有緊附一薄層介電材料 ( 芯線不接觸空氣)
以截切面來看 介電層有三組成  空氣+螺旋線+薄層介電材料

還有一玩法是 地層  從正圓管做成螺旋波浪管  Corrugated Coax Cable
與介電材料間多出波浪間距  納入計算降低介電係數
https://www.pasternack.com/50-oh ... 1-2sfhc-bulk-p.aspx
https://www.pasternack.com/low-l ... 00-llpl-bulk-p.aspx

當然 介電材料  PE 聚乙烯 也有PTFE (鐵氟龍一種 係數較PE更低 ) 上述第二spp500llpl就是
有了發泡Foamed PE 為何沒完全取代 較貴PTFE呢?
因為 發泡PE 偏軟 受力擠壓會變形   使局部阻抗變動   一些挑食的系統不能用

网友:
空氣電纜並不常見因為其結構與強度不適合於小直徑的同軸電纜,只會用在直徑大於等於 1-⅝ 英吋以上的才會有足夠粗細的螺旋支撐架來支撐電纜讓其不會產生形變(會改變阻抗),所以小直徑的同軸電纜如 ⅞ 以下的都是使用發泡(民用)或鐵氟龍(軍規)。
另一個不常見的原因是直徑 1-⅝ 的同軸電纜已經能夠傳輸很大的功率,例如在 100MHz 時功率可以大於 10KW 以上,仿間沒有幾台機器發射功率能夠大於這種功率自然不需要使用這麼粗的電纜線。

空氣電纜內部的氣體理論上要使用氮氣沒錯,但實際上大部分的業者都是使用專用的打氣機,打進去的是低溼度的壓縮空氣,壓力約 3~5 PSI 濕度約在 5% 以下。
因為大部分的空氣電纜兩端的專用 EIA 接頭內部有橡皮 O 環時間一久就會漏氣,氮氣要花錢買(純氮不便宜)且要像瓦斯桶一樣去工廠填充與搬運並不方便所以改用打氣機是個省錢與方便的方法。
專用的打氣機就像個小型的噴筆空壓機約 ¼ ~ ½ 馬力外加了完善的除濕裝置,有多顆濾水瓶、冷凝器與分子篩除濕瓶,還有監控壓力、濕度與溫度電路。

電纜的接頭有各種形式常見 BNC SMA N 等等,每一種接頭都必須適配同軸電纜的粗細型號也就是有專門的適配型號根本無法通用或代用,甚至不同電纜廠家相同型號的電纜線都有所差異其接頭自然是不能通用,採購線與接頭時必須堅持使用同一廠家才不會出現問題。

簡單的分類 50 與 75 歐姆的應用,50 歐姆是發射系統包含無線廣播與收發雙向無線電,75 歐姆是接收系統如 FM 收音機或 IRD 衛星接收與視訊信號。
75 歐姆的接收機可以使用 50 歐姆的線與接頭,但 50 歐姆的發射機就不能使用 75 歐姆的線與接頭,會產生過高反射駐波影響輸出變小。
仿間的 BNC 接頭有分 50 與 75 歐姆很容易搞錯,實際上台灣電料行貨架上的 BNC 大都是 75 歐姆的讓你用在視訊或 CCTV 上,要買 50 歐姆的請向無線電商家購買比較不會出錯,內行的用肉眼可看出其尺寸上的差異,網拍就依據廠牌型號描述與適配電纜線型號來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