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變頻冷氣室外機 RAC-25NL 主板故障

楼主(2023-05-22):
各位好
故障描述: 一開始時電源板不過電沒反應, 一顆顆零件量過去才確定是STRL472 這顆電源模組IC故ˋ障, 更換後電源都出來了,
可是接上電腦控制板後發現+15V的電源被拉低, 懷疑是控制板也故障了
用電表量後發現是+15V GND 短路, 然後用燒機法確定了ZD07 短路

圖中紅色標示的ZD07燒毀,標示已經看不到了, 請教前輩們該用什麼規格置換?

藍色標示的地方C920電容扣掉後,用電表量依然是短路狀態,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
+15V  經過接線通到  ZD07 嗎?

通常如此設計 ZD 稽那二極體  作用在來源供應電壓+15V 異常昇高時 保護後端電路  也就是說讓它在常態15V無作用 加個~3V  這是粗略估法
要再精準些 就要觀察後端電路尤其是積體電路資料規格書
翻查該腳位的電壓限制  再攏合評估

藍色標示的地方C920電容扣掉後,用電表量依然是短路狀態,不知道正不正常?
除了觀察積體電路功率模組#35#36 是怎回事之外  再觀察通孔接線才能估出電路架構

网友:
Q:圖中紅色標示的ZD07燒毀,標示已經看不到了, 請教前輩們該用什麼規格置換?

A:150mW zener 20V

Q:藍色標示的地方C920電容扣掉後,用電表量依然是短路狀態,不知道正不正常?

A:電容有短路嗎? C920兩端電表測短路是正常的,內部檢測阻值約30mOhm

SSM1001MA Datasheet

网友:
IGBT 模組損壞

楼主:
感謝jump0311還有各位先進的解惑,

把電腦板接上後, LD301 有亮警示燈九下(通訊錯誤),
高興一下, 還好主IC 沒壞
請教如果ZD07 買不到  SMT 150mW 20V的規格, 用一般的1W 20V代替行不行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jump0311還有各位先進的解惑,

把電腦板接上後, LD301 有亮警示燈九下(通訊錯誤),

~異常碼79(9回)
*內容 室內機與室外機間的通訊不良、(異常或中斷)。
*重點 1測量C、D間電壓(DC30~40 V)。2測量室內機基板電源電壓、CPU是否正常。
3 室內、外的通訊介面回路C、D線是否接續不良。
*重點 (以下限28~50N/JX1、N/JK系列)1測量B、C間電壓(約DC30~40V)。2測量室內機基板上有標示之電源電壓、CPU是否正常。
3 室內、外的通訊介面回路A、B、C線是否接錯或接續不良。

楼主:
整個電路板還沒裝回室外機, 是裸機測試,
所以通訊異常是正確的
要等假日才有辦法裝回去上機測試, 晚點再回報測試狀況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