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用電腦錄第四台節目?

楼主(2023-05-22):
目前使用的第四台機上盒有錄影功能,
有些不錯的資訊想導出保存供日後觀看,
現在機上盒是使用HDMI輸出至電視端收看節目,
有什麼方式可將機上盒的HDMI或AV訊號連接至電腦錄影?
有適合的電腦介面卡或其他方式嗎?(不考慮另外購買可錄影的機上盒)
感謝回覆!

网友A:
不能存到 機上盒的USB端口上嗎?

然後 搜一下 機上盒錄影轉檔
有些是 直接上傳youtube  它會轉h.264

网友B:
請參考 影像擷取盒或是擷取卡。

网友C:
不用錄,在網路的世界,都看的到

网友D:
在錄影帶盛行的年代,我曾出動四台錄影機,一台錄前老婆的空中教學,一台錄小孩的卡通,一台錄我的卡啦OK,還有一台就是播放的,錄影帶現在還在樓上整整一大櫃,至少有四五百吧?

想要說的是,錄的那麼多,重複看的機率不多,因為新的一直有,現在網路發達,只有想不到的節目,沒有找不到的東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錄影帶盛行的年代,我曾出動四台錄影機,一台錄前老婆的空中教學,一台錄小孩的卡通,一台錄我的卡啦OK, ...

還是有些看不到啦
例如 方季惟版的 賭俠2之上海灘賭聖  目前就找不到
據說周星馳的嘴巴 就是被方季惟咬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錄,在網路的世界,都看的到

有些日本醫學節目就是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還是有些看不到啦
例如 方季惟版的 賭俠2之上海灘賭聖  目前就找不到
據說周星馳的嘴巴 就是被方季惟咬傷 ...

沒錯,網路上找的只有片段介紹,就是找不到整集的,例如全民家庭醫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錄影帶盛行的年代,我曾出動四台錄影機,一台錄前老婆的空中教學,一台錄小孩的卡通,一台錄我的卡啦OK, ...

網路上找的只有片段介紹,就是找不到整集的,例如全民家庭醫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參考 影像擷取盒或是擷取卡。

正在物色影像擷取盒,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存到 機上盒的USB端口上嗎?

然後 搜一下 機上盒錄影轉檔

機上盒的USB端口無法外接儲存

网友F:
如需要排程自動轉台錄影,
之前研究只有"圓剛 ER310",
現已停產,(缺點是只可內接硬碟錄影,USB槽用來拷貝檔案)
其他找不到可自動轉台錄影,

我自己用"時立 TBOX 易錄寶  4K錄影盒 "(深藍色外殼),接HDMI,
目前版本似乎可5組預約錄影(我這台只能一組,約三年前買的),
(專錄discovery和國家地理頻道,
這些節目網路找不到,或畫質不佳,)

無法自動轉台,所以,我若人不在家中,
想轉台,會遠端開啟電腦,用電腦的擷取卡監看電視(接AV端子),
用自製IRTx電腦紅外線發射轉台,

長時間錄影,直接用2TB外接硬碟,
不間段錄影 (一小時約6GB,之前連續錄10多天,完全不會當機),
事後再用電腦剪輯,

時立這台用的是台灣晶片(聯陽半導體 ITE),
畫質很棒,音效很好(256Kbps取樣),
除了無法自動轉台,我想不到有其他缺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錄影帶盛行的年代,我曾出動四台錄影機,一台錄前老婆的空中教學,一台錄小孩的卡通,一台錄我的卡啦OK, ...

真的,
我外公錄了一堆電影,
早年老三台時是拿錄音機錄電視裏的鄧麗君唱歌,
錄影帶從WOWOW那年代開始錄,
那時他都騎野狼去萬客隆一次買兩條錄影帶(條的單位同香菸),
那時錄影機又出了一個三倍容量(三倍慢速)錄影功能,
錄到家裏都比錄影帶店要多,
二十年前也是看他不時會拿出來看,
現在家裏只留幾卷意思一下,
紅色小跑車還在,
錄影機就不知塞哪裏去了,
其實這十幾年沒人在看,
看峮峮都來不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還是有些看不到啦
例如 方季惟版的 賭俠2之上海灘賭聖  目前就找不到
據說周星馳的嘴巴 就是被方季惟咬傷 ...

這個是不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8%E4%BA%8B%E7%B0%BF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些日本醫學節目就是找不到

日本東X/X映的節目也很難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需要排程自動轉台錄影,
之前研究只有"圓剛 ER310",
現已停產,(缺點是只可內接硬碟錄影,USB槽用來拷貝 ...

我只是偶而需要導出一些醫學節目的短片,蝦皮買了一個便宜的HDMI擷取卡,等到貨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日本東X/X映的節目也很難找得到

有些日本節目在對岸頻道也有,但分類不清楚也是難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錄影帶盛行的年代,我曾出動四台錄影機,一台錄前老婆的空中教學,一台錄小孩的卡通,一台錄我的卡啦OK, ...

我只是偶而需要導出一些醫學節目的短片,蝦皮買了一個便宜的HDMI擷取卡,等到貨再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偶而需要導出一些醫學節目的短片,蝦皮買了一個便宜的HDMI擷取卡,等到貨再試試 ...

威力導演好像有一個連續的螢幕擷取功能,不知你是否適用?我明天再試看看。

网友D:
今天測試了威力導演16的螢幕錄製工具,這是起始畫面

這是設定畫面

錄了5分36秒的音樂播放畫面,錄製完成的格式是MP4,檔案大小為180925KB,給大大們參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測試了威力導演16的螢幕錄製工具,這是起始畫面

太無聊的話
10版以上 WIN+G快捷鍵,就會拋出各式各樣小程式錄影/錄音/截圖/監控等............

起始畫面因人而異.......

楼主:
在蝦X只花了197元買的HDMI影音擷取卡成功導出錄製,以後備份容易了,超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蝦X只花了197元買的HDMI影音擷取卡成功導出錄製,以後備份容易了,超嗨

價格真是神奇!
這應該是"軟壓"擷取卡,
如果錄影時,電腦同時進行複雜的工作,
影像可能會掉格,

不過,新電腦CPU越來越強,
也許"軟壓"就很夠用,

恭賀新玩具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價格真是神奇!
這應該是"軟壓"擷取卡,
如果錄影時,電腦同時進行複雜的工作,

錄製約50分後,檢視影像沒掉格,倒是發現了音頻有點延遲,Google搜尋調整方法中,不常錄備份但這價格真的超值了!

网友:
分享一下我的方案,我是外接一台slingbox當伺服器,然後區網內架rtmp網頁播放,看節目就跟在youtube上看的體驗差不多,錄影就直接用badicam螢幕擷取

网友:
找了一下slingbox,好像都斷貨了,看來我手上這台要好好保養,圖片如下,其實副廠要重製難度應該不高,就是一台可以連網的擷取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