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ooler master GX550 RS-550-ACAA-B3 無5VSB | 短路

楼主(2023-05-23):
型號: GX550 storm版 RS-550-ACAA-B3

症狀:  無5VSB

檢修過程:

         目檢銅箔面沒異常打火,先從AC IN開始確認、保險絲littefuse T10AH 250VP 開路、

橋整GBU1006板上測量都會有一個0.480左右的二極值,都屬正常。

拆下橋整來量+-輸出有兩倍0.480的二極值,不知道為什麼的可以查橋整的datasheet。

量電路板橋整+端還是短路,繼續找短路零件。
PFC IC採用CM6800TX方案(參考文獻1),配合datasheet查PFC電路上的MOSFET(參考文獻4)

,將MOSFET D極吸空(參考文獻2),發現靠近橋整的MOSFET DS短路。

到這裡是否排除短路來源了?! ~ 並沒有!這顆power等等會狠狠打臉! 讓我繼續說下去。

移除擊穿的MOSFET也掃過一次側的全部零件,等替代料(參考文獻3)到齊將MOSFET復原、保險絲用無熔絲開關暫時取代。
移除MOSFET
換新的一對MOSFET
替代料件

PS: 之前為了飲水機不定時跳脫,買了無熔絲開關7A,也順便買顆2A的當作維修治具使用。

串顆燈泡上電,怎麼燈泡閃了一下且亮度有點高、不穩定,5VSB燈號也抖動。

無熔絲開關

當下判斷錯誤,以為是正常的。其實還有異常零件沒有排除,但當下沒多想。

就移除燈泡,短接PS_ON的瞬間,無熔絲開關就跳脫了。

沒錯! 同位置的MOSFET又擊穿了!

特地將CM6800TX拆下來上可調電源,確認沒問題。

參考CM6800TX datasheet page 16的ˋ電路,推動MOSFET的前級有一對BJT。

一量其中一顆NPN 絲印 K1P B-E偏壓約0.141 、B-C偏壓約0.251,明顯有問題兩顆一起用PBSS5350T、PBSS4350T代用。

(板上位置Q9 PNP 絲印 K2F 、Q8 NPN 絲印 K1P)

可能是持續導通,讓該MOSFET承受不住擊穿了?! 正確的說法要請有遇過的前輩推測這個故障造成的原因了。

將原先正常的MOSFET取代擊穿的、換完這兩顆BJT後,串接燈泡閃一下後亮度微亮,5VSB電壓也穩定輸出。

5VSB
待機大電容155V
PS_ON電壓
卸下燈泡,短接PS_ON,各路輸出小燈、PG都亮了。
大電容電壓
3.3V
5V
12V

輕載測試機殼沒有明顯升溫,兩顆大電容並聯、全日系電容用料加成、3.3V 5V DC-DC整體設計真的不錯。

小結:
       一次側短路要徹底檢查短路零件且要加嚴檢查前級、後級零件是否有異常,這才是造成短路的主因。

至此完修,感謝收看! 記得餵養狗狗~

參考文獻:

(1)CM6800 datasheet

(2)樹昌CS-300電源供應器無5VSB維修實例 by wish大

(3)ST STP20NM50FP

(4)原始料件 SVF20N50F

補充內容 (2023-5-23 05:10 PM):
更正: 這才是造成短路的主因 --> 修正為: 因為MOSFET擊穿造成驅動電路的額外損壞。

補充內容 (2023-5-27 12:42 AM):
更正:5VSB的圖,應該是PG的電壓。

補充內容 (2023-5-27 11:25 PM):
安全第一
我認為入門維修先從電源供應器切入,不過高壓電這個門檻有點高,要懂得一些基礎知識才能碰一次側。

网友A:
需要BJT 推測 故障造成的原因 ?  不 !  只是 修昏了而已    有點當局著迷而已
BJT故障造成的原因  是 因為MOS 第一次燒毀時 不只是D-S 短路問題
還有很多例子會從 D 到 G 打穿  能量再從 G打出 擊傷驅動電路 那兩個 BJT ( Q6 Q7 )
很多積體電路直驅MOS_G的     會直接打進積體電路使其炸開  有些是看著好好裡面完了

WISH 上次修 BOSCH AL1860CV MOSFET 炸炸炸......可能翻車記!Part Ⅰ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031-1-1.html
...."這個UC3842B 雖外觀良好,但是MOSFET 炸成斷手斷腳,它也別想獨活。"

==>MOS 故障時   若它有用驅動電路那兩個 BJT ( Q6 Q7 )   必須一併檢查

補充一個   MOS_S 取樣電阻  圖裡R31  也要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BJT 推測 故障造成的原因 ?  不 !  只是 修昏了而已    有點當局著迷而已

BJT故障造成的原因  是  ...

感謝Simon大的建議與解釋。

楼主:
未完待續 ~ 先卡位,避免無法編輯。

楼主:
之所以有後續,是因為看到東辰up主的影片(參考文獻1),PFC電壓350V偏低才去發掘這個問題。

1. 先說重點,查詢CM6800 datasheet page 11規範的PFC電壓為380V。

依照上下分壓電阻去設置PFC電壓。

Vfb上分壓電阻為兩顆1M歐姆組成、下分壓電阻由13.3K歐姆。

2. 上電測量,Vfb=2.5V、PFC電壓350V。

板上測量下分壓電阻正常,上分壓電阻正反向測量不一致、偏小。

拆下來結果是R12阻值變小。

R11
R12

上分壓電阻總量

改用精密電阻1M歐姆,一根一根測量挑選,確保阻值誤差降到最低。

再次上電測量Vfb=2.5V、PFC電壓382V。

感謝收看~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

對照650W的反饋電路分壓由三顆電阻構成,本來想改3顆1M + 20K也不錯。回頭看13.3K位置有點侷促,也就作罷了。

參考文獻1: 先马白金牌电源见过吗?和金牌的区别知道吗?by 東辰小電腦 4:38開始檢測到PFC電壓偏低異常

參考文獻2: 修酷冷至尊gx550,精细化调整主动PFC终得380V! by 梧桐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