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GA-H110M-H 沒CPU供電求助!

楼主(2023-05-24):
拿到 簡單測試幾個供電電壓 發現 沒有 CPU 供電
求 維修方向 或是點位圖!或是線路圖 感謝!

网友:
這個差別不大,可以先參考。

求助 GA-H110M-M.2 電路圖,點位圖 by sampigoo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400-1-1.html

网友:
電路圖1.0
GA-H110M-H R10.pdf (960.47 KB, 下載次數: 50)

點位圖PDF 1.0
Gigabyte GA-H110M-H Rev1.0 Boardview(PDF).pdf (76.96 KB, 下載次數: 30)

點位圖1.02 BRD
Gigabyte GA-H110M-H Rev 1.02 BRD.rar (432.94 KB, 下載次數: 42)

可觸發無CPU供電

還是電壓 內存供電,橋供電,VCCSA  VCCIO都正常 無CPU供電

楼主:
參考 電路圖 跟!對岸的資料! 更換 LM358 修復此板
感謝 樓上2位大大!

楼主:
那個 點位圖 TVW 要用哪個軟體開啟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494-1-1.html

感謝 可以打開了! 原本的版本太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