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M-46FT08D 主機板毀損,能否改公版呢?及面板型號是?

楼主(2023-05-27):
各位先進,EM-46FT08D 主機板已經不能再修了!

是否能使用公版的主機板來替代呢?
另外 面板型號是?
非常謝謝!

网友:
網拍一片同型的主機板換上去就好! 省得改東改西,還要改韌體去對應面板!

楼主:
感謝,EM-46FT08D同型的主機板,狀況好像都一樣,二手良品參差不齊!

固請教看是否能有新公版主機板可代用,撐久一點!

另,EM-46FT08D 的液晶面板的型號是?

非常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EM-46FT08D同型的主機板,狀況好像都一樣,二手良品參差不齊!

固請教看是否能有新公版主機板可代用 ...

EM-46FT08D 的液晶面板的型號是?
面板型號應該會貼在機子上 拆機看看 有時會貼在機板下面

楼主:
感謝,EM-46FT08D上

LSC460HM01-802
T460E53SS.1TW

不曉得哪個ˊ正確?

网友:
一台同型號電視的面板一定是相同嗎?

网友:
我也疑問,一直問面板型號,機器如果在旁邊就拆來看,網路查也不一定100%

网友:
這電源板好像是24V~
公版12V~這好像買原版來換比較好處理。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如同eereer12前輩所述,會問面板型號是希望能確認是否否可用公版!

若電源版24V是否就無法用公版呢?

非常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如同eereer12前輩所述,會問面板型號是希望能確認是否否可用公版!

若電源版24V是否就無法用 ...

因該可用三合一的公板

楼主:
感謝,三合一的公板 資訊!

燃起希望,也請正一前輩,不吝再提供更多的ˊ訊息!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三合一的公板 資訊!

燃起希望,也請正一前輩,不吝再提供更多的ˊ訊息!

1.你要測量背光燈全部串連後是幾V
2.是看T-CON的型號
3.至掏寶網找有賣三合一公板的商家幫你配一塊三合一公板及屏線即可,,要告知商家,1及2的資料及附上一張T-CON的照片及面板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要測量背光燈全部串連後是幾V
2.是看T-CON的型號
3.至掏寶網找有賣三合一公板的商家幫你配一塊三合 ...

在下將主板及面板相關的給淘寶賣家,三合一的暫都沒有通用的板!

也如同eereer12前輩所述 ,24V暫無法代用!

网友:
EM-46FT08D主機板與EM-42FT08D通用,也可找32.42.46VT08D換程式IC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下將主板及面板相關的給淘寶賣家,三合一的暫都沒有通用的板!

也如同eereer12前輩所述 ,24V暫無法代 ...

如果換三合一公板,原本電源板就不用,跟24V就無關

楼主:
感謝告知!在下有爬文
SAMPO
1. EM-32VT08D EM-32VT2018D EM-32PT08D EM-32VA08D
2. EM-42FT08D EM-46FT08D
TCL
1. L32F3300

以上皆為通用,但就希望能使用公版的主機板替換!
新的感覺較耐用!

三合一公板,淘寶商家目前都回答於無法使用@@"汗!

是在下外行,不知如何詢問查找。
希望能有公版替代主板後驅動
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