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電源線控制的 16 x 2 LCD

楼主(2023-05-28):
LCD 16x2 控制進化史:
古早控制 16x2 LCD 要用到 14 pin(8 bit data),
之後 4 bit 控制可以少到 10 pin,
然後不讀取狀態固定延遲一段時間寫入再少一根 -> 9 pin,
有人再用串並轉換 如 74HC595/CD4094/PCF8574 變成 5 pin,
如果用串列 ic 取代 clk等可以再精簡為 3 pin,
再把 clk 與電源合併就成為 2 pin 控制,
那這有什麼用途?
開發過程 debug, I/O 不夠用時候,
方法請看 pdf 檔案
通過電源線控制的 16 x 2 LCD.pdf (809.84 KB, 下載次數: 36)

网友:
應該說可以這麼做,但有須要這麼做嗎?
已經加了一顆單晶片控制16x2 LCD,直接用單晶片UART(應該都有吧)不是更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