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UX32VD IO Board的元件

楼主(2023-05-28):
想請問這個在編號J1002標誌上方的元件是什麼,看樣子是一個共模濾波器,但是看點位圖沒有說明規格,要怎麼知道型號?

网友: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再點一下圖片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网友:
L1001
90Ohm/100Mhz

楼主:
謝謝您,不好意思,請問您知道這個要多少mA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您,不好意思,請問您知道這個要多少mA的嗎?

他是0603 還是0805
330MA

看是不是這一顆
CHILISIN/CMM21T-900M-S

楼主:
應該是,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是0603 還是0805
330MA

不好意思,因為我是電子新手,想再跟您請教一個問題。
理論上電感不分正負,但是要考慮極性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因為我是電子新手,想再跟您請教一個問題。
理論上電感不分正負,但是要考慮極性嗎? ...

這顆應該沒有分 如果有主板上應該會有記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