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買了台 FX-888D ,怎麼收納?

楼主(2023-05-29):
以前工作有工作桌,工具都放桌上

現在自己家中,沒這樣的空間,要用才能擺出來

上網找工具箱,找了好長一段時間,找不著合適的,大家平常怎麼收?

网友A:
空心磚+木板 疊一疊, 就可以生出空間了!
牛北北的維修空間.. 是在洗衣機旁邊...

网友:
沒使用的時候設備放角鋼架上,要用時找張椅子或小型折疊桌+小板凳當臨時工作台。

旁邊有兩段式檯燈可當輔助照明,會好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心磚+木板 疊一疊, 就可以生出空間了!

牛北北的維修空間.. 是在洗衣機旁邊... ...

看到你的維修空間,我有很多要改進的空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的維修空間,我有很多要改進的空間

沒辨法... 空間有限...
就只能想辨法生空間出來...

网友:
我注意到這句關鍵   "...沒這樣的空間..."

之前住在外地有類似情況  不許有常態性的工作桌  只能以流竄野戰擺攤為策略
於是使用居家整理用的收納箱 有移動滾輪更好  蓋子上多一木板就是個平台面  一個就盤坐使用  可以臨時兩三個疊高  搭其他不同場合桌面
轉戰撤退更是靈活

网友C:
以前也用FX-888D的時候是找一塊木板,把主機、筆架和銲錫架一起固定在上面,這樣就能方便的拿來拿去了

後來覺得接電太麻煩,最近換成了用TS100加上能輸出USB PD 100W(20V/5A)的行動電源使用
預計用IKEA的REJSA金屬收納盒來做一個完整系統,雖然Rejsa已經停產了,但相似的東西拿來做烙鐵適用的收納架還是很棒

网友:
靈感是從這裡來的!影片中直接拿電動工具的18V電池來用也是很好的想法,不過如果是我的話會加一個斷路器在中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用FX-888D的時候是找一塊木板,把主機、筆架和銲錫架一起固定在上面,這樣就能方便的拿來拿去了

後 ...

故障的ATX 電源機殼也是很容易加工的素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沒辨法... 空間有限...
就只能想辨法生空間出來...

我家公寓也剩晒衣空間可以利用,請問一下櫃子是如何固定上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家公寓也剩晒衣空間可以利用,請問一下櫃子是如何固定上去的?

零件盒的背後有兩個孔..
對孔、牆壁打孔、 鎖螺絲、掛上去就好了!

上張相片是2004年的....
19年後... 又長出了一些空間... (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零件盒的背後有兩個孔..
對孔、牆壁打孔、 鎖螺絲、掛上去就好了!

比如有零件櫃了,孔位如何對準牆壁鑽出可以掛上去的洞?如何確認牆壁上沒有水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零件盒的背後有兩個孔..
對孔、牆壁打孔、 鎖螺絲、掛上去就好了!

以前住在大馬路 19 樓,
發現放在陽台的金屬物品很容易生鏽,
室內的東西就不會,
不知道零件盒子內的零件至今安好不?

网友:
我的工作桌貼出來慘不忍賭。

网友:
慘不忍賭可以貼出來嗎.我好期待喔.最期待就是看別人的工作桌.工作室器材儀器什麼的.好好的學習並且自我改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如有零件櫃了,孔位如何對準牆壁鑽出可以掛上去的洞?如何確認牆壁上沒有水管? ...

洞是用電動工具+水泥鑽尾打出來的..
零件櫃不重, 牛是用2cm左右的鐵板牙螺絲鎖...

要怎麼避開管路??? 應該是看墙面吧??
以牛掛的這個墙面來說, 應該不會有水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住在大馬路 19 樓,
發現放在陽台的金屬物品很容易生鏽,
室內的東西就不會,

櫃子裡, 比較小的零件, 牛都有再用封口袋分裝..
沒封裝的, 大部份氧化情形也都比亂放好...

總的說... 東西就是要整理.. 要分類...
要不然... 時間一久... 會亂到一個不行!

网友:
    空間小.比較建議使用萬能角鐵或萬能角鋼.組成架子收納各種工具.另外在於旁邊牆壁或萬能角鋼(需固定.防止使用時傾翻).使用可折疊的三角架.鎖上木板.平時不用.就摺好靠牆壁.使用時展開.一個大一點的工具箱不便宜.除非經常要帶出使用.不然相同費用.萬能角鋼架子可以收納更多工具.貼壁得萬能角鋼架子也更適合居家使用.固定靠壁的折疊三腳架展開.就夠一般維修使用了.(類似一般牆壁展示架.只是使用可折疊的三腳架桌)
   1.. 排列建議.萬能角鋼旁邊牆壁固定三腳架桌.缺點:需要觀看大一點儀表比較麻煩.需要探頭或轉向儀器
   2.. 萬能角鋼正面鎖上固定三腳架桌.平時摺疊時剛好靠住架子.使用展開時候前面就是各種儀表.觀看方便.缺點是厚了一點點.空間要加上三角架及木板厚度(使用這方式.架子上方一定要固定.以免展開三角架桌後.東西放多.重心外移傾倒

   類似這種.不用就摺好貼壁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100563698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心磚+木板 疊一疊, 就可以生出空間了!

牛北北的維修空間.. 是在洗衣機旁邊... ...

看到那台Goot PX-10溫控烙鐵
我以前也有一台.後來換成 Goot PX-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