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IR3551M數顆

楼主(2023-05-29):
徵求IR3551M數顆

可花錢與您購買,懇請哪位大大願意割愛了

補充內容 (2023-5-31 03:43 PM):
用於AMD顯卡:CLUB 3D R9 390 8G

网友A:
應該都是要淘寶網買。
或是出現在什麼板子可能比較有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應該都是要淘寶網買。
或是出現在什麼板子可能比較有方向。

      應用
• 用於 CPU、GPU 和 DDR 內存陣列的穩壓器
• 高電流、薄型 DC-DC 轉換器

描述
IR3551 集成 PowIRstage® 是一款同步降壓柵極驅動器,與控制 MOSFET 和帶集成肖特基二極管的同步 MOSFET 共同封裝。它針對 PCB 佈局、熱傳遞和驅動器/MOSFET 時序進行了內部優化。定制設計的柵極驅動器和 MOSFET 組合可在尖端 CPU、GPU 和 DDR 內存設計所需的較低輸出電壓下實現更高效率。
      特性
• 1.2V 時峰值效率高達 94.5%
• 集成驅動器、控制 MOSFET、同步 MOSFET 和肖特基二極管
• 輸入電壓 (VIN) 工作範圍高達 15V
• 輸出電壓範圍為 0.25V 至 3.3V
• 輸出電流能力50A DC
• 工作頻率高達 1.0MHz
• 集成電流檢測放大器
• VCC 欠壓鎖定
• 熱標誌
• Body-Braking® 負載瞬態支持
• 二極管仿真高效模式
• 與 3.3V PWM 邏輯和 VCC 兼容
• 兼容英特爾DrMOS V4.0
• PCB 尺寸與 IR3550 和 IR3553 兼容
• 高效雙面冷卻
• 小型 5mm x 6mm x 0.9mm PQFN 封裝
• 符合 RoHS 標準的無鉛封裝

      datasheet: IR3551數據表.pdf (833.6 KB, 下載次數: 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都是要淘寶網買。
或是出現在什麼板子可能比較有方向。

這種 電腦主機板/顯卡 熱門的 元件級維修料  淘寶網良莠難辨

常常 來10個 故障8~9個  ...到10個
陸方維修者  地域關係  等待時間優於 國內
心理素質 比較強 遇上述良品率  不至於很挫折  8~9個  ...到10個  繼續換
長久積累 穩定供應商名單

台灣維修者  很不習慣這種良品率
連續換上兩個都是故障時 會懷疑是不是自己弄錯

上痞酷求購於同行  主要是因為已經同行[過濾]
如果有同行留著某物   總會心裡認為  可信度提高許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用
• 用於 CPU、GPU 和 DDR 內存陣列的穩壓器
• 高電流、薄型 DC-DC 轉換器

我不是指規格書,這個KKP 一定就有下載。
大陸買零件風險較大,所以有些人會買拆機品,電子零件有些會常見應用在某些方面,例如EUP3484A常見應用在XX年份液晶電視的電源板,直接這樣說比較容易找。
我以前為了想修一片主機板的電子零件也會先問做維修的朋友有無此零件編號?他也是問我是在那個晶片組的板子?例如是H61晶片組,雖然各廠電路圖不一樣,但是可能會使用相同(或相同特性)的零件機會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都是要淘寶網買。
或是出現在什麼板子可能比較有方向。

已經補充告知是哪個型號顯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