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D燈泡燈珠不亮詢問電錶測量

楼主(2023-05-31):
這燈泡燈珠好像是串連的,一顆壞掉全部都不亮,

但是我想用電錶找出哪一顆壞掉發現燈珠旁都找不到焊點,

背後是整片鋁板,請問要怎麼用電錶抓出壞掉的燈珠?

网友:
焊點不就在燈珠旁邊嗎?
燈珠大多是3V 或6V,先確定你的電表有這麼高的輸出電壓。

楼主:
焊點是紅色箭頭指的那邊嗎?
這照片我是放大2.5倍拍的

這是正常尺寸拍,錶棒接觸不到箭頭那邊。真的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點是紅色箭頭指的那邊嗎?
這照片我是放大2.5倍拍的

注意看兩個燈珠中間的銅箔線路,用小刀片稍微刮開一點,就可以用表棒接觸到了。

楼主:
原來要從這邊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