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 Panasonic NA-V100TB 洗衣機,洗衣時非常大的雜音,脫水無力

楼主(2023-06-01):
各位先進好,家中洗衣機近日開始發生問題,

機器型號:

Panasonic NA-V100TB

Panasonic NA-V100TB

從觀視窗往內看,滾筒有在運轉,但雜音很大,聽起來很像是馬達跟齒輪脫節一樣,
聽到非常大聲的喀喀聲約3秒,安靜3秒,然後繼續有喀喀聲約3秒,如此循環直到洗衣功能結束,

進水、排水功能正常,然後脫水時,沒有任何聲音,滾筒有在旋轉,但脫水結束時,衣服拿起來都還在滴水...

檢查洗衣機底部的皮帶,試著推動皮帶,感覺皮帶狀況良好正常,也沒有鬆弛的情況↓

皮帶鬆緊感覺正常

皮帶鬆緊感覺正常

底部照

底部照

另外,拆開洗衣筒的轉盤,看底部還有積水,請問排水後,正常底部會有積水嗎?

轉盤下有積水

轉盤下有積水

下方的螺帽好大(一邊2.2公分),手上沒有那麼大的板手可拆:

螺帽單邊2.2公分

螺帽單邊2.2公分

拆後方蓋板時,看到這個很大的盒子,請問有先進知道這是什麼功能嗎?

不知名零件

不知名零件

目前洗衣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出問題,請問各位先進是否有檢查方向能指點小弟,感謝各位

网友A:
google~摩擦彈簧~
看圖應該有生鏽了~

沒影片沒聲音沒法確定~
參考參考~
也有可能軸心壞了~

筒子底部有積水很正常~

很大的盒子裡面電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摩擦彈簧~
看圖應該有生鏽了~

感謝大大熱心回覆,

今天也google了整天,也有看到磨擦彈簧的youtube,
好幾隻影片的敘述是搖晃很大力後異常停止,我的洗衣機則是很正常的跑完脫水功能,
我從觀察窗看洗衣機轉筒,感覺是轉的力道不像以前那麼強,
所以不是很確定是不是磨擦彈簧的問題@@

我有錄下洗衣機清洗時的異音,看板規好像要論壇等級到一定程度才能放youtube影片...

网友B:
從觀視窗往內看,滾筒有在運轉,但雜音很大,聽起來很像是馬達跟齒輪脫節一樣,
聽到非常大聲的喀喀聲約3秒,安靜3秒,然後繼續有喀喀聲約3秒,如此循環直到洗衣功能結束,
查看如下圖 : 那齒輪定位 有沒回歸到定點確實卡住齒輪(在那皮帶輪盤內)  如有軸受凶多吉少

脫水結束時,衣服拿起來都還在滴水...
先看平常時 洗衣機是不是會滴水
會 : 給水閥(供水組立)  壞
不會 : 那就是 給水閥(供水組立)到洗衣桶那段管子的積水流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觀視窗往內看,滾筒有在運轉,但雜音很大,聽起來很像是馬達跟齒輪脫節一樣,
聽到非常大聲的喀喀聲約3秒 ...

感謝大大熱心回覆,

請問紅框處位置是全解下來,拆開外蓋看裡面軸承嗎?
昨晚洗衣時有雜音很大,然後最後一輪洗衣時,已沒有那個聲音了,
觀視窗看滾筒也正常運轉,然後脫水一樣脫不乾。

今天下班後我再試試看是不是第一輪洗衣都有那個很大的喀喀音。

==============================

脫水結束時,衣服拿起來都還在滴水...
先看平常時 洗衣機是不是會滴水
會 : 給水閥(供水組立)  壞
不會 : 那就是 給水閥(供水組立)到洗衣桶那段管子的積水流出的

請問是指以前洗衣機脫水後嗎?
以前洗衣完脫水是脫的很乾的,沒有滴水問題,
昨晚脫水時從觀視窗看,覺得滾筒轉速好像沒轉很快,
記得以前是轉很快的@@

网友:
『脫水時,沒有任何聲音,滾筒有在旋轉,』那迴轉盤有跟著滾筒轉嗎?若有脫水時的槽內狀況連續影片,或許能進一步判斷。
『非常大聲的喀喀聲』,懷疑是軸心壞了!

楼主:
感謝大大熱心回覆,

昨日只注意洗衣時,迴轉盤有轉動,脫水時我沒注意,也沒印象以前脫水時迴轉盤會不會轉動@@
今晚下班回去後我再測試看看。

剛測試把昨日從觀視窗錄的影片放在youtube上,我的權限不能放url,
youtube上的連結是 youtu.be/lUPeH--lHrM
如果違規我會移除,感謝

网友:
看過你的影片,有水遮蓋迴轉盤,無法看迴轉盤是否轉的順暢,建議筒槽淨空,然後重新開機並按啟動鍵,當下迴轉盤會左右各旋轉3圈,看旋轉過程中是否卡卡的,若有,就不正常。另外,檢查迴轉盤是否鬆動。

网友A:
軸心內的正反轉齒輪快壞了~
一直洗到沒法洗就換一台吧~
傳統洗衣運轉組品配件分解解說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們熱心回覆,

剛下班回來測試,前兩天洗衣時很大聲的雜音沒有了,
目前狀況看起來是洗衣功能勉強能運作,
但脫水的功能一樣不行,脫水轉盤一啟動就往順時針轉,不會反轉,
然後轉的很弱,且有聲音,聽起來像馬力不足的感覺,
Youtube影片:youtu.be/UJhCUv5P60A

目前整合各位的訊息,感覺是大的元件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軸心內的正反轉齒輪快壞了~
一直洗到沒法洗就換一台吧~
傳統洗衣運轉組品配件分解解說 ...

感謝大大的配件分解說明頁面,大略看了下很詳盡,已收藏進我的最愛,
我再研究看看確切問題點,

网友C:
齒輪定位尖齒(塑鋼)不見了(可能用久碎掉了), 沒有定點確實卡住齒輪,所以無法脫水,跟我家之前的洗衣機一樣.

缺定位齒

缺定位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齒輪定位尖齒(塑鋼)不見了(可能用久碎掉了), 沒有定點確實卡住齒輪,所以無法脫水,跟我家之前的洗衣 ...

請問當時大大的洗衣機是能執行脫水,但脫不乾、還是脫水功能完全沒作用,面板直接報錯?

另外請問這個齒輪定位尖齒,是買一個小齒輪替換嗎?
還是必須買一整套零件組才能替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們熱心回覆,

剛下班回來測試,前兩天洗衣時很大聲的雜音沒有了,

看你那影片的聲音 像是軸受齒輪箱的聲音 軸受凶多吉少了

脫水完後會滴水 我以為是洗衣機會滴水 結果是脫水完 拿起衣服 衣服還會滴水 會錯意了
脫水後 衣服還會滴水 是馬達轉速不足 檢查馬達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那影片的聲音 像是軸受齒輪箱的聲音 軸受凶多吉少了

脫水完後會滴水 我以為是洗衣機會滴水 結果是脫 ...

感謝大大熱心回覆,看起來我的洗衣機應該有兩個故障點,

1、軸受齒輪箱應該是要換整個總成,或是整個馬達嗎? 感覺我要自行維修這一項,難度很大,且買零件的費用應該不便宜...

2、脫水沒力,電容問題,我這兩天看維修相關影片,也在猜電容的問題,這個我應該能自行維修

但目前單修2好像也撐不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熱心回覆,看起來我的洗衣機應該有兩個故障點,

1、軸受齒輪箱應該是要換整個總成,或是整個馬 ...

找錯方向了,
試試量度那個交流電容, 如果交流電容不是在標準值, 換了它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們熱心回覆,

剛下班回來測試,前兩天洗衣時很大聲的雜音沒有了,

如果影片我沒看錯,筒槽根本沒在轉動啊!只有迴轉盤再轉,研判軸心故障。建議拿磁鐵放在紅圈處,或許脫水時可以掀開上蓋,將故障情形看得更清楚。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熱心回應,

電容問題我這兩天再找時間測試確認看看。

最後錄的那次空機脫水影片,確實筒槽沒轉,
當時錄時還在想正常會不會轉?

明晚我再放衣服脫水觀察看看

网友:
軸受壞了,我在圖片中都已經看到漏水了 。這種只能整支更換,無法修復。

楼主:
感謝各為大大們熱心回覆,

感謝fireway大的訊息,原來我的洗衣機沒有電容,難怪我前兩次拆底部試著找都沒看到電容

今晚我再放衣服脫水,確定筒槽完全沒轉動,只有底部轉盤在旋轉,
有試GHK949大說的感測器放磁鐵,但開蓋會立刻停止,可能我手上的磁鐵磁力不夠@@

比較多大大們判斷是軸受壞了,請問應該是拆圖上紅框這一整支更換對嗎?

軸心

軸心

理論上我把軸心拆下來,上面是否會有規格資料可以參照?

我在拍賣搜了一下,請問是換上這一整支對嗎? 查了下價格好像在2000上下:

新品軸心

新品軸心

网友:
人生第一台洗衣機的經驗:需要排水時,引動器拉動洩水閥,同時會作動某機構,使馬達轉動時, 傳動到桶身 旋轉脫水。洩水閥沒動作開時,馬達傳動到轉盤。僅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的馬達是直流變頻的~
沒有交流電容~
NA-V100TB→PANASONIC台灣松下變頻直立型洗衣機上掀蓋10公斤中華 ...

看電路圖小弟也很納悶,覺得像變頻的,那個年代應該滿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為大大們熱心回覆,

感謝fireway大的訊息,原來我的洗衣機沒有電容,難怪我前兩次拆底部試著找都沒 ...

是換上這一整支沒錯,但是建議你找原廠買才不會買錯規格,請問你住哪?我提供原廠服務據點。不過你要有心理準備,更換過程可能不輕鬆,可能會讓你永生難忘!
建議你先參考家電維修教學文獻中的 NA-100ST服務手冊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218,我記得有幾頁記載如何換軸心(松下稱為運轉組),若你覺得可以勝任再買,免得白花錢!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大大熱心回ˋ覆

To GHK949大:
我住苗栗,前兩年曾在苗栗服務站(苗栗市中正路46號)買過這台洗衣機的轉盤,
稍早有打電話詢問我的洗衣機的軸心,約1900元。

NA-100ST服務手冊的附件,我剛點吉說無權限下載,應該是我等級還在新手的關係@@

我試著在Youtube找了些影片看,也還在研究,看到一些問題點想再請教:

單看軸心的零件,好像直接影響的是旋轉盤,但我的旋轉盤還會轉。

我目前洗衣機的狀況:
第一支影片時(youtu.be/lUPeH--lHrM),錄到很大的異音,當時的筒槽還會轉,
隔天洗衣機已經沒有那個異音了,洗衣整套流程跑完,運作中間不會有任何報錯停止,
但筒槽已經不會轉了,只剩下旋轉盤有動作(第二支影片(youtu.be/UJhCUv5P60A)背景很微弱的像馬達音)

想請問各位大大,洗衣機的筒槽不轉,直接相關的零件只有軸心嗎@@?
旁邊的馬達如果也有故障,是否也會影響筒槽?

小弟現在擔心軸心及其他大的零件如馬達可能也有壞了,
這兩個大零件買下來恐怕就沒有維修價值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大大熱心回ˋ覆

還不簡單,花300元車馬費請原廠鑑定是否只有軸心壞。 NA-100ST服務手冊.pdf (2.55 MB, 下載次數: 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不簡單,花300元車馬費請原廠鑑定是否只有軸心壞。

感謝大大熱心回覆,手冊下載了,我再研究一下,非常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熱心回覆,手冊下載了,我再研究一下,非常感謝

祝您維修順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熱心回覆,手冊下載了,我再研究一下,非常感謝

修好了嗎?
我住新竹,我有買拆"總成""軸心"的工具!!
我先前的東元洗衣機,可以正轉不能反轉,感覺馬達可以洗衣不能璇乾,因為洗衣時候馬達正反轉,脫水時馬達反轉,所以不能脫水!! 感覺上變頻和定頻洗衣機只差別在馬達驅動,因為"總成"長的都類似,東元總成要價2200,更換工資也要1500元,當時新品花8000元,維修將近四千元,所以就花800元買工具!!
第一次拆修時最後總成拆了下來,發現軸心卡到,用力一扭就好了!! 裝回去時會漏水(總成橡皮防水不良),至於脫水很大聲是因為"培林"生鏽了這沒救了,因為軸心培林封住了拆不到!!
半年後(現在)偶發不會脫水,前面前輩提到的"彈簧"他是作為"離合器"拆下來上點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嗎?
我住新竹,我有買拆"總成""軸心"的工具!!
我先前的東元洗衣機,可以正轉不能反轉,感覺馬達可以洗 ...

感謝大大熱心回覆,評估後我買了新的洗衣機,舊的先移到一旁去了,之後有時間預計想從淘寶買些工具組練習拆解,然後看看軸心在淘寶有沒有賣,前幾天看淘寶有賣松下軸心,只要九十幾人民幣,換算台幣也才四百,型號不知道合不合,比我之前問的國際牌維修站點的一千九便宜好多,如果型號有合,挺心動想自己買來換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熱心回覆,評估後我買了新的洗衣機,舊的先移到一旁去了,之後有時間預計想從淘寶買些工具組練習 ...

我家的東元定頻洗衣機最近也有點問題,平常浸泡洗衣會漏點水,最近偶發不脫水, 前天 MOMO 禾聯洗衣機,特價 十公斤6700元含安裝(之前的東元8公斤,自己運自己安裝8000),就給他下手了!!
我在蝦皮買的拆機工具 800元,拆了發現洗衣機裡面還真髒!!  預祝你順利成功!! 我家現在有三台洗衣機,家裡兩台洗衣機不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