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除濕機 F-Y16FH 的 NJU3719A 這顆 IC 哪裡買?

楼主(2023-06-02):
大家好,我由於要使用 HA 系統,想改這台除濕機,加入 Wifi 模組板,但由於最後一個疏失忘了拔插頭就去焊接,發現板子上的 5V 跟 GND 短路了!
最後找到是一顆 24bit serial to parallel converter IC 壞了(NJU3719A)

NJU3719A

NJU3719A

,不知道有沒有大神知道哪裡可以買得到

网友:
詢問國際牌服務站!

网友:
隨手GOOGLE的,或許可以用這個照片直接跑幾間電子材料行問問?

网友:
現在國際公司很少賣IC了

不過這台主機板或電源版原廠應該都不會超過1000

真的找不到IC可以考慮換一塊..

楼主:
感謝大家熱情協助~目前這顆在露天請人代購到了,不過沒修好,後續還是送國際牌維修站維修了,兩塊板子都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