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 43吋 th-43gx600w 顏色問題

楼主(2023-06-03):
          情問網上 先進大大 今天電視看看 起先是全黑頻有聲音 後然黑頻消失正常 但顏色不正常 是不是邏輯故障 我手上摸邏輯板 大芯片ic非常盪 情問是面板掛掉 還是邏輯板的問題  畫面正常影片是紅色 但變紫色和藍色之間轉換
   紅色變紫色
   紅色變藍色

网友:
有可能背光變成藍的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016-1-2.html
參考看看~

楼主:
感謝你的回答 有檢查背光燈 是白色 這台畫面很詭異 有時會正常幾秒的顏色 等於正常顏色不正常顏色變換跳動 我已買邏輯版回來裝看看 等貨到了開機試看看

楼主:
今天邏輯版到貨  回家馬上裝上去 畫面正常沒色偏 還在試機跑看看會不會出問題 這台電視是二手買來保固一年 看了2個月 起先出現有聲無影黑頻 檢查背光正常 後來開機畫面出現色偏畫面會跳動變色 照相電視畫面打電話給賣中古電視機的老闆檢查 說我的屏幕壞了沒得修 換一台給我 故障電視他不回收了 後來我拆開電視發現 邏輯版左邊排現有屏蔽 從後倒數14個pin  難怪老闆很肯定是屏幕掛掉 死馬當活馬醫研究看看 當我把左邊排線裝回正常 pin 屏幕畫面會跳動上方有水平線條 屏蔽掉y線 畫面就正常不在跳動也沒水平線條 但有色偏 就是開機菜單一般正常 都是淺藍色  但我的屏幕菜單跑粉紅色和灰色變換跳動 想說邏輯版網上只賣200元 不成功也不會怎麼樣 只是想研究它的故障點 這次研究屏幕故障有些還是可以修 只要屏蔽排線接點 但我不知道要屏蔽哪個接點 好像每個面板都不一樣接點  但網上也沒人會教 也找不到資料  只是我這台電視之前主人 面板故障畫面跳動 水平線條 只是被店家修好面板 再賣出 所以我才知道這台型號所屏蔽接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邏輯版到貨  回家馬上裝上去 畫面正常沒色偏 還在試機跑看看會不會出問題 這台電視是二手買來保固一年  ...

網上也沒人會教 也找不到資料?

https://bbs.pigoo.com/thread-63385-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049-1-3.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022-1-3.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46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45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上也沒人會教 也找不到資料?

https://bbs.pigoo.com/thread-63385-1-1.html

感謝大大教學案例 請問wet 我更換邏輯板畫面是ˊ正常 但是關機一段時間再開機 和之前故障一模一樣 等熱機2分鐘以上 畫面又變回正常 試了2天狀況都樣沒改變 懷疑是不是主機板 電源板 電容老化所引起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