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腳位連接器的解焊方法

楼主(2023-06-04):
1.作為一位優秀的維修人員,除了要有豐富的故障元件判斷外,還須將其盡量無損的解焊,並減少對焊盤造成的損傷.
2.你也許準備了許多解焊工具,如手動/電動吸錫槍等,但在某些器件的解焊,總感不是很順手,甚至過程中嚴重損傷了焊盤.
3.在本視頻中或許你也聽過使用銅線來做解焊工具,但就是未曾真正使用過,或不知如何有效並有效率的來使用銅線這道具.
4.視頻中示範了許多範例,希望對你未來的維修技巧,能起到無限的創意.
5.在拆焊大型的多腳位元器件,如三相的IGBT模組解焊(20-30腳),你將會如何來將其從電路板上拆焊?
6.主機板上的電解電容器,因其焊接在大片的銅箔上,使你能不是很容易將其解焊,看了本視頻你是否有了解決方法?

网友:
所以 當有汰下的白扁線段  留下一些總沒錯

但是基於 [留下要汰舊物資]   此心態有些類似  松鼠症

网友A:
不知道用過的吸錫線取代效果如何?!

這個我反而是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用過的吸錫線取代效果如何?!

這個我反而是一堆~

吸錫線也是可以用,只是新的較貴,用過的也是可以再次使用在此.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經驗  再次感謝

网友:
抱歉不確定是不是有點離題,想問一下如果是要拆帶錫珠的元件,加熱底座是必備的嗎,可不可以直接用熱風搶在上面吹,畢竟加熱底座要多一比支出,也有點佔空間

网友B:
不知道大家會怎麼無損拆硬碟插座?

我換過幾次硬碟插座,雖然每次都能成功拆換,但是都要用很多時間。
每次要換硬碟插座就先到朋友那裡找一個相同插座的故障硬碟,因為要無損拆下插座,我以前試過用熱風槍塑膠部份會損傷,因為硬碟針腳有3區,用雙槍俠也不好使,我都是把該電路板3區分別切開,然後刀頭在針腳移動幾下就把電路板弄下來了。
另一個要換的硬碟插座本來就是壞的,我都是用斜口鉗把針腳全部剪斷,然後烙鐵一掃針腳就全部下來了,最後再把無損拆下的插座換上。

有一次我去朋友那裡,他的8TB 硬碟插座斷了,聽他說他的家當都在裡面,不過他不是像我這樣換,他是拿很薄的鋁片彎一個角度,先用烙鐵在插座的針腳滑動,溶錫後把鋁片就插入針腳內,第3區就不用再插鋁片了,溶錫後就直接把插座拔出即可。
乖乖!第一次看到這種拆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大家會怎麼無損拆硬碟插座?

1.ChipQuik產品是一種超低溫焊錫絲,他在正常加溫後,當溫度下降到100多度時,仍呈現液體狀,這讓你較有足夠時間去拆焊器件,只是它的價格頗為昂貴,需量力使用.(長度每公分約10元台幣)
2.有關他的使用介紹請參考視頻說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1.ChipQuik產品是一種超低溫焊錫絲,他在正常加溫後,當溫度下降到100多度時,仍呈現液體狀,這讓你較有足夠 ...

我是沒有用過ChipQuik,不過1公分10元新台幣.......,就算好用也是難以普級的價格。

网友B:
今天烏骨雞學姐看到這篇居然問我她有低溫焊膏能不能代用?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626-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烏骨雞學姐看到這篇居然問我她有低溫焊膏能不能代用?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626-1-2.html ...

可以試試,看看適不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