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掃地機維修

楼主(2023-06-04):
日前親戚送了兩台報廢的小米掃地機 1C 給我當拆機品,因為家裡也有一台1C,去年因為故障送小米修了2000多元,親戚說原廠也是說主機板故障,所以他們就棄修了!!  兩台都有拆過的痕跡,一台充電充不進去,一台時好時壞... 家裡因為小米電池故障,所以買了備品一個,這次先拆了一台換上我的電池讓他跑(沒換新電池才跑不到一米就停擺了),充飽電測試,結果跟我送原廠的狀況一樣會"頓"會"跳"!! 交換了左右行走輪之後總算恢復一台可以正常運作!! 也就是兩台掃地機個壞了一個輪子!!

接下來就是 拆解輪子 和 電池!!
電池部分 使用 壓克力刀從接縫處拆開!! 使用電子附載放電,看看是否有不良的 CELL ,結果都是均勻的!!

輪子部分拆解!

線路圖畫出來

拆了 ROOMBA 輪子比較,接腳不同,連接器電路板一樣,小米的輪子設計比ROOMBA 好多了!!

利用報廢的 ROOMBA 電路板取接頭做成維修治具,如此可以方便給馬達送電,給霍爾元件供電5V,量測輸出波形...

輸出波形需要 上拉電阻 2K~10K

故障的右輪經過1小時的空跑後,裝回去居然可以了!! 故障的左輪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決定加一個10K上拉電阻,加強訊號!! 也可以了!!

最後把第二台掃地機裝上新電池,好的左右輪,上機,剛開始不太順,後來好像越跑越快活了....經驗分享!

网友A:
antlu兄,
  請教是如何知道要加上拉電阻?
原波形上升緣有異狀嗎?
  U1是甚麼元件? MOS或BJT嗎?
好技術好手藝,感謝分享,

(對了,答應幫你修的電視,
再等我一陣子,最近公務繁忙,剛溫)

网友:
不錯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lu兄,
  請教是如何知道要加上拉電阻?
原波形上升緣有異狀嗎?

JASON大:
    這是機緣啦!! 我使用示波器抓信號時候幾乎都找不到訊號波形,我猜想上拉電阻應該是在主機板上面,我是OFF LINE 測波形,我使用2K上拉電阻發現波形很棒,於是我外加一個10K上拉電阻,這樣對數位電路比較不會影響,這經驗是上次幫長官修遙控器的經驗,發現有效,於是死馬當活馬醫!!
  電視的問題目前不急,公司為重,有時間再告知,謝謝你!!

网友:
看來不是蠢米出產. A大厲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ntlu兄,
  請教是如何知道要加上拉電阻?
原波形上升緣有異狀嗎?

U1 可能是 單相霍尔感應ic

网友B:
掃地機的行走輪是否為 "有刷電機"
因為網拍有看到不少 "行走輪" 維修模組販售
有可能內部電刷磨損接觸不良產生異常

銅刷磨斷案例
[請益]DC電風扇馬達故障, 無刷馬達接線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873-1-1.html

雙霍爾直流減速電機 - 6線

參考控制框架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掃地機的行走輪是否為 "有刷電機"
因為網拍有看到不少 "行走輪" 維修模組販售
有可能內部電刷磨損接觸不良 ...

周兄:
是直流有刷馬達沒錯!! 電刷磨損接觸不良問題,我施加2V 給他,還是轉動很順...真不知道是否為碳刷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U1 可能是 單相霍尔感應ic

周兄:
  我的馬達只有一個霍爾元件,輸出只有一個信號,加了上拉電阻時候輸出是方波,沒有辦法在機上測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周兄:
是直流有刷馬達沒錯!! 電刷磨損接觸不良問題,我施加2V 給他,還是轉動很順...真不知道是否為碳刷問 ...

碳刷也是個疑點
但拆開驗證可能要有點技巧
別把霍爾磁環拆壞了

您的照片中有張磁環看似破裂,應該是上家維修者拆壞了

另外

電機搭配的減速機構
有些產品搭售的是塑膠齒輪
這有也有內部崩齒的異常機率會出現
所以網上有單獨販售整個行走輪模塊讓消費者更換,但就售價不便宜的情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周兄:
  我的馬達只有一個霍爾元件,輸出只有一個信號,加了上拉電阻時候輸出是方波,沒有辦法在機上測試!! ...

是的
哥畫的電路圖確實是單霍爾元件U1,照片中也只看到一顆貼片霍爾

網上看的直流減速電機大多搭雙霍爾
輸出訊號相位差90度,用於回授計算旋轉角度與整反轉推算

哥提到掃地機會 "暴走"
這較難意會是那種運動狀態,跳動還是抖動還是擺動......還是。
也許要追減速電機上游,那個開關控制切換它的正反轉電源 (這種反覆正反轉的抖動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刷也是個疑點
但拆開驗證可能要有點技巧
別把霍爾磁環拆壞了

周兄:
   家裡使用這一型的ROOMBA掃地機已經超過10年了,好幾台陸續除役,以前平行輸入價格也都在12000左右,目前還有兩台還在服役中,這圓形磁鐵是自己損壞的,家裡拆了幾個都如此,應該是小米掃地機改善過材料,很奇怪的是 ROOMBA的行走輪霍爾磁環就算破了居然還可以正常掃地呢!!當然也有可能是一圈一個脈衝,磁鐵還沒有全部脫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哥畫的電路圖確實是單霍爾元件U1,照片中也只看到一顆貼片霍爾

我提到的"暴走" 就是應該走動時候(啟動初期)他不動,然後突然間又動了,導致有跳動的現象!!
我猜想有點像"伺服迴路" 正常應該給2V 電壓而馬達應該就會轉動,這時候馬達不動,於是控制迴路提高電壓直到馬達動作為止,卻因為電壓過高導致電流瞬間過達,馬達會突然高速旋轉....
這次淘寶購買的一對行走輪(左右輪)價格共110人民幣,算是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