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 GTX 1070 G1 Gaming 容易藍屏 問題請教

楼主(2023-06-05):
型號:GV-N1070G1 GAMING-8GD
問題:可以開機可燒雞,但容易藍屏(故障代碼:Video TDR Fault nvlddmkm.sys)

正面

背面

短路修復處

該卡可以開機,能正常安裝驅動,但一段時間就會跳藍屏,錯誤代碼都一樣:Video TDR Fault nvlddmkm.sys,連待機不操作也會藍屏
換過兩張板開機測試結果都相同

原先是PCI-E 12V有短路,經追查為電容燒毀造成板層短路
將燒毀處清理乾淨後,並補上綠漆防止短路

上電測試供電都有出現,量測波形也都有均無缺少
使用MATS測試顯存,顯示綠色PASS並無錯誤的訊息

另外,這張卡是美光的顯存,上網查過早期採用鎂光的1070容易發生當機問題,後來更新VBIOS解決
此卡也嘗試更新過,狀況依舊...

在此請教大神,這是GPU有問題嗎?還是顯存有暗病?
因為反覆查了幾天都沒頭緒了

网友A:
內顯掛環境測試118 超頻測試
./mods gputest.js -pstate 0.max -matsinfo -mfg -test 118 -dramclk_percent 110% -loops 2
至少超頻115%看看有沒有報錯顯存 nano mods.log 查看日誌

順便戳一下這兩個電阻2.2K 有沒有被波及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顯掛環境測試118 超頻測試
./mods gputest.js -pstate 0.max -matsinfo -mfg -test 118 -dramclk_percent ...

感謝Q大的協助
使用超頻參數執行測試結果為C0顯存報錯

經過反覆測試,確定為C0顯存報錯
110%不報錯
115%C0顯存報錯
120%一樣C0顯存報錯

至於電阻部分,經量測是好的,往核心部分打二極體阻值均有(0.4XX)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Q大的協助
使用超頻參數執行測試結果為C0顯存報錯

美光顯存暗病幾乎都要超頻測試才有可能測試出來
系統能掛驅動Mats基本測試都會綠油油PASS
可直接更換顯存嘗試看看,且超頻測試有報錯基本上重植比較無用
直接更換顯存比較能解決問題

网友:
目前535.98驅動有問題,影響層面從10~30全部涵蓋
能避免使用該版本就暫時別使用,目前BUG現象,TDR、NSOD
目前修正版本釋出是 536.09 Hotfix Driver
版主在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光顯存暗病幾乎都要超頻測試才有可能測試出來
系統能掛驅動Mats基本測試都會綠油油PASS
可直接更換顯存 ...

原來如此,換完顯存後再告知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光顯存暗病幾乎都要超頻測試才有可能測試出來
系統能掛驅動Mats基本測試都會綠油油PASS
可直接更換顯存 ...

Q大
有將報錯的C0顯存換掉

再以超頻指令測試115%,C0不報錯
但逐步往上調,D0與D1開始報錯了(當下忘了拍照片)
是代表這兩顆也有問題?
還是超過一定範圍,就不具備參考價值?
因為進系統都是正常不會藍屏

网友A:
超頻指令用於顯卡發生異常時在使用
當顯存超頻至115%以上發生報錯,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參考價值必要了
如進系統壓力測試均無出現異常,就表示已經修復
美光系列暗病幾乎都要超頻測試才可能可以抓到問題
三星、海力士只要出事,就會很明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頻指令用於顯卡發生異常時在使用
當顯存超頻至115%以上發生報錯,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參考價值必要了
如進系 ...

原來如此!
看還是小弟把超頻指令想的太好用,以為多數情況都適用
下次視情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