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LC-60LE666T 進不了工程模式

楼主(2023-06-06):
SHARP LC-60LE666T 進不了工程模式
電源燈一次閃爍紅燈兩下,更換堪用品電源板無效,
依然一片黑,也進不了工程模式..求解
燈條損壞了!?

補充內容 (2023-6-8 09:41 PM):
電源燈閃紅燈兩下,用遙控可開啟變綠燈(螢幕沒亮),幾秒過後依然閃爍閃紅燈兩下

网友A:
SHARP電視故障會鎖住閃爍燈號 你要先排除故障之後再入工模做清除燈號閃爍動作後才算完修  給參考 看YT案例學習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RP電視故障會鎖住閃爍燈號 你要先排除故障之後再入工模做清除燈號閃爍動作後才算完修  給參考 看YT案例 ...

輸入+音量-  一樣沒用,黑屏,沒點亮
燈條也換新了XD"

求救前輩~

楼主:
測量電源板的輸出電壓

測量電源板的輸出電壓
今日量測測量電源板的輸出電壓有3.3V多

恆流電路量測

恆流電路量測
恆流電路量測輸出正常

但換了燈條就是沒點亮,拿拆下的燈條試確實燈條有換掉,
依然燈沒點亮,紅燈閃爍兩下

网友B:
閃燈二下,根本就不是背光的問題,你的燈條白換了。
就當是練功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閃燈二下,根本就不是背光的問題,你的燈條白換了。
就當是練功夫吧。

黑啊,當作是練經驗

機子2013年好市多購入才看了9年左右

前輩方便指點一下問題出在哪嗎?

用(輸入鍵)+(音量-鍵)開機,進不了K模式(背光也沒點亮),指示燈亮綠燈後,滅掉閃紅燈兩下

用(電源鍵)+(輸入鍵)+(音量-鍵)開機,閃黃綠燈池持續約30秒後滅掉,閃紅燈兩下

查看維修手冊閃紅燈兩下為電源問題,但開機後量了幾個位 12.04V,5.032V,13.02V 看不出異常問題
還是主機板壞也會造成此情況!?

補充內容 (2023-6-14 08:16 PM):
後來看原廠維修手冊
才知道
電源燈閃兩下時->操作遙控器按下目錄
->此時紅燈持續固定頻率閃兩下,但綠燈快速閃五下
看說明是指"ANEL POW 12V 故障"

楼主:
實際量測PD腳位電壓

腳位

腳位

量測

量測

持續研究中,望前輩指點

楼主:
故障說明

故障說明

後來看原廠維修手冊才知道

電源燈閃兩下時->操作遙控器按下目錄->
->此時紅燈持續固定頻率閃兩下,但綠燈快閃五下
看說明是指"PANEL POW 12V 故障" DET PNL 12V錯誤(35PIN)!?

楼主:
利用放假抽空再玩玩
異常範圍再縮小,似乎還是因右下角燈條不亮造成!?
或是螢幕右下畫面輸出基板異常!?

K模式終於看到了~~

拆裝螢幕第四次,駕輕舊熟,拆裝速度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