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哪一種鹼性電池是不會漏液的?

楼主(2023-06-06):
家裡的遙控器,電錶,妹妹的玩具,
全部都用鹼性電池,
幾乎所有的牌子都用過了,
但是每個牌子都會漏液,
被鹼性電池搞得好慘,
誰能給我一個不會漏液的鹼性電池??

网友A:
我都買對岸牌子的鎳氫充電電池來用,大概充三次以上就回本了,
也沒有漏液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買對岸牌子的鎳氫充電電池來用,大概充三次以上就回本了,
也沒有漏液問題。 ...

鎳氫充電電池只有1.2V,
似乎不合用??

网友B:
上圖是我防止鹼性電池漏液的方法.......
將鹼性電池放在打包膠帶中間,纏繞兩圈,兩邊多出的部分往中間捏緊,正負極中間稍微修剪,這樣電池就被膠帶密閉住,縱使漏夜出來,也是在膠帶跟電池外面的中間,不會ˊ直接汙染到線路板或正負極的彈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鎳氫充電電池只有1.2V,
似乎不合用??

放心,我用在小孩子玩具、遙控器、時鐘都還沒遇過不能用的。
鎳氫電池剛充飽是1.4XV喔

网友:
鎳氫續航力不夠好,也會有疑慮。

我的panasonic 綠色低自放閒置,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漏湯?!圖後補~

補充內容 (2023-6-7 04:51 PM):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5653&pid=967855

网友:
如果是用在高價位的電錶或設備上可以考慮 Energrizer L91/L92 鋰電池,缺點就是相對的貴。

duke大的說明: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page=1#pid943155

网友:
VONIKO.....這款鹼性電池不會漏液(好像有保證10年)~
只不過我是在"美亞"買的~有寄送台灣~
台灣還真沒看過~
歐美跟中國現在都使用這款果凍狀電解液防漏電池...台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圖是我防止鹼性電池漏液的方法.......
將鹼性電池放在打包膠帶中間,纏繞兩圈,兩邊多出的部分往中間 ...

這有創意,不過膠帶不會被腐蝕嗎,還是用熱縮套管更好?

网友:
用過一款大陸鹼性電池 DMEGC 還真的沒碰到有漏液的,其號稱電子門鎖專用自放電率也可以。
缺點是內阻較高不適合大電流放電,容量也小標示上是虛標,單價也不便宜掏寶價單顆約 RMB$4。

這些是從朋友公司拿來的二手貨每次都拿個一兩百棵,他們用在舞台上的無線麥克風每次用完後不管還有沒有電都全部換新。
這些電池電壓從 1.4V 到 1.2V 都有,我拿到後就用電壓範圍來分裝在小盒子內,要用時就依據不同用途來選用,所以有用不完的電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圖是我防止鹼性電池漏液的方法.......
將鹼性電池放在打包膠帶中間,纏繞兩圈,兩邊多出的部分往中間 ...

我個人是覺得包起來是沒有用的,電解液漏出都是從密封的膠圈處開始滲出,滲出之前的氣體就開始腐蝕彈簧或彈片了,最保險就是把電池放在儀表外面.....哈哈哈!

网友:
其實用鎳鎘或鎳氫充電電池的問題很多,我後來也是儘量不買了。

网友:
遙控器要用碳鋅喔,官方也是這麼說.

网友D:
Panasonic EVOLTA  當初是看到 宣傳用詞
就用看看 還沒翻車  但貴了許多
這是藍標白字   它的一般鹼性電池是黑標白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Panasonic EVOLTA  當初是看到 宣傳用詞
就用看看 還沒翻車  但貴了許多
這是藍標白字   它的一般鹼性 ...

現在電池的放氣孔多半是在負極底部有個綠/藍/紅色的絕緣環底下,電池只要放電到一定程度,慢慢的也是會流出電解液…

EVOLTA 還有多一款 NEO 號稱更不易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個人是覺得包起來是沒有用的,電解液漏出都是從密封的膠圈處開始滲出,滲出之前的氣體就開始腐蝕彈簧或 ...

沒錯,而且依據各案發現場  ,似乎表示著這類電解液的爬行能力相當厲害,
會沿著電線爬到PCB。

网友:
耗電量低的建議用碳鋅電池, 原因是漏液之前就沒電了 :)

网友:
遙控器、時鐘這類耗電量很低的電器使用便宜的碳鋅電池就好,續航力都有1~2年以上

大耗電的,譬如小孩子的玩具。這個我都是用鎳氫充電電池,充個幾次就省回鹼性電池的錢了。

鹼性電池不要用在低耗電電器裡,因為鹼性都會漏,時間長短的問題。使用時間越長風險越大

與其擔心風險,不如就放棄不要用。譬如小孩的玩具,常常小孩心血來潮拿出來玩兩天,膩了就不知道丟去哪了,等過了一年半載又想到要玩時,已經漏液損壞了。所以玩具類我都用充電電池

鹼性我會使用的場合只有耗電量大而且確定會持續使用的電器,電池上去一年內保證會用完更換的。譬如無線滑鼠。

至於鹼性電池哪家"比較"不會漏,漏尿王就不說了,大家都知道那家絕對不能碰。Panasonic稍微好一點,但我也遇過會漏的,目前主要都用勁量,一年左右更換一次的場合目前還沒遇到漏液。還是重申一次,鹼性都會漏,差別在嚴重程度跟使用時間。

网友:
個人經驗:米國品牌較易漏夜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磷酸鐵鋰

歐姆龍血壓計改用這種的只需要兩顆+2顆占位桶。

這個好方便又好便宜阿....
看了順手就滑了幾顆,尤其一些時鐘遙控器 實在懶得一直去換電池,或是換了才發現已經漏夜

我之前是買這種鋰電池包裝成1.5v的樣子,裡面應該就是一般聚合物鋰電池+降壓版
可以直接插USB充電挺方便
容量可以到3400頗耐用
就是價格也要15-20 RMB,沒什麼太大誘惑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這個好方便又好便宜阿....
看了順手就滑了幾顆,尤其一些時鐘遙控器 實在懶得一直去換電池,或是換了才發 ...

低功耗的電器,用低自放就夠了,需要鹼性電池的電器,還是用這類磷酸鐵鋰比較環保經濟~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低功耗的電器,用低自放就夠了,需要鹼性電池的電器,還是用這類磷酸鐵鋰比較環保經濟~ ...

磷酸鐵鋰不曉得有沒有4號電池的大小,4號的感覺比較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磷酸鐵鋰不曉得有沒有4號電池的大小,4號的感覺比較常用

有歐~

HIBATT AAA 4號 10440 磷酸鐵鋰 充電電池 3.2V 鋰鐵 鐵鋰 鋰電池 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