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怎樣得到白屏

楼主(2023-06-07):
現有 13" 廢屏改裝的發光箱, 但是很麻煩要拆屏才能獲得. 如果換成 42" 的壞電視, 背光好的, 不拆屏也不要驅動他, 請教怎樣讓它像壞掉一樣上電只出現白屏呢

网友:
換led燈條,看他吃幾V,給他電就亮了,不須訊號,網上很多(LCD改LED)可運用,就算42也是如此

网友:
背光給予通電  這是廢話

有沒有遇過 LVDS軟排線忘了裝或沒裝好  結果全白

网友:
這是要用42"做燈箱 當照明用 亮度要夠最好將面板拿掉 留導光板
1.先確定那電源版 背光驅動版是好的
2.電源版強制啟動
3.給背光驅動版一個開啟電壓 一般是dc5v以下
3.給背光驅動版一個亮度調整電壓 一般是dc5v以下

网友:
偏光膜可能要撕掉
光線才能直接穿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