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電視電源板 RSAG7.820.5567, 沒有 VCC

楼主(2023-06-07):
有人拿了一片電視的電源板來考試, 很便宜, 以為能夠看得懂電路圖, 試試看修復它
結果還是有看沒懂

+20V 不穩定會浮動, 所以 VDD 也會浮動, 據說不開機, +48V 沒有
只有這板子, 沒有電視機帶來, 所以這能懷疑 就是 +20V 不出來, AC 是260V, 也會有變動
PFC端點只有310V, 證明PFC沒動作, 確定 VCC 是0V
可是怎樣看到 12V 出來, 然後VCC才會出現 ? 搞不懂

PCB 少了零件, 沒有 TL431存在的穩壓電路, 所以醉了, 看不懂怎樣穩壓12V

輸出的接頭

板號

网友:
我看N887 SMT 空接的焊點  跟N881 (直插元件) 是  相連通的

网友:
這穩定不是靠光偶回饋到最左邊的IC嗎?

沿著最左上角走 看是不是走到IC的2腳 FB

网友A:
能拍一張背面完整的照片嗎?
另外 看起來你需要把SW跟STB用電組短路他才會開機
PFC才會動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拍一張背面完整的照片嗎?
另外 看起來你需要把SW跟STB用電組短路他才會開機
PFC才會動作吧? ...

抱歉老闆,
修復後還了回去, 草率了事, 沒拍照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老闆,
修復後還了回去, 草率了事, 沒拍照片了.

有成功修復? 問題在哪裡? 順便參考看看 學習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成功修復? 問題在哪裡? 順便參考看看 學習學習

電路圖有顯示

AC -> 310VDC -> +12V
AC -> 310VDC -> +20V -> 16V VCC -> 16V VDD

+12V 是基本電源, 換新 N851, 整個整流穩壓換了, 出來電壓, 其他的18V 48V 就恢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