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般手按的復歸式開關,有沒有繼電器 還是什麼可以模擬?

楼主(2023-06-08):
請問,一般手按的復歸式開關,按一下啟動後,開關會回彈

有沒有繼電器,還是什麼的東西、方法,可以模擬 這個開關?

一般110V的繼電器,都是磁圈通電後,接點就吸住導通 線路

要磁圈斷電後,接點才會放開,線路開路

有沒有方法可以像說,通電後吸住後 線路導通 ,再放開,線路開路,但磁圈還是通電的狀態

(或者 磁圈自動斷電,就會放開,線路開路)

若要再一次的話

就要先 磁圈斷電,再通電 才會吸住一下,線路導通 ,再放開,線路開路

网友A:
用計時器繼電器就可以了

网友:
就0與1這樣(NC與NO).......0101000001111110
延伸機械化自動控制
模組化PLC控制
軟硬化電腦控制
如果只是要繼電器各式變化(自訂義),網路都搜得到(視個人喜好廠牌型號功能用途),不過還是需要所有基礎 需略知基本自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計時器繼電器就可以了

計時繼電器 是 omron H3Y-2 這個嗎?

它的時間、動作是指 磁圈通電後,接點短路導通,設定的時間後(10秒),自動 磁圈斷電,接點開路

但電源端仍是給電狀態,所以每10秒 一次?

還是 磁圈通電後,接點短路導通,設定的時間後(10秒),自動 接點開路,但磁圈仍是通電狀態

磁圈通電一次,只作動一次的10秒

要再作動一次的話,就要把 磁圈斷電再通電?

因為 我之前有多買 omron MY2N-J

底座 是 PYF08A

這omron H3Y-2 可以用這 PYF08A 底座 嗎?

謝謝你的回覆 和幫助

网友B:
110V的繼電器磁圈 併接 負載

繼電器開關接點 併接 原控制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V的繼電器磁圈 併接 負載

繼電器開關接點 併接 原控制開關

110V的繼電器磁圈 併接 負載

這我也是打算這樣,繼電器上的磁圈 是 加開關 直接 110V 的插座

跟 負載 同一個插座

繼電器開關接點 併接 原控制開關

這句,我不太懂

是並 哪兩點? 1-9? 5-9 還是 4-12 ? 8-12?

請問,這樣接的話,繼電器的作動 是怎樣子的呢?

13-14的線圈通電後,本來1-9短路,後來變 5-9短路

跟 13 是交流同電位

-----

原機上的 手按的復歸式開關,未啟動時

復歸式開關 的 2 PIN 電壓差是 110V

按下開關後(開關回彈復位),量測開關2 PIN的其中一線,瞬間電流會到 3A,之後就會下降 到 0.00X A

開關的2 PIN 之間就沒有電壓差了

-----
但若是 我按下開關,但按著不放,瞬間電流之後,開關線上的電流 就會 下降維持 1A 左右

-----
又是,我按下開關後(開關回彈復位),開關電流下降到穩定的 0.00X A後,就把 開關上的 2 PIN線 拔除,機器仍然 可以運作

-----
所以,我才想說,能不能 模擬 手按開關,按下開關就放開

用繼電器,會一直導通

如果不考慮「按著不放,開關線上的電流維持 1A 」,這原本不發生的情況

那也不用 繼電器了,就直接 就在 原 復歸式開關 並聯 一個 自鎖式開關 就好了......

----
繼電器,我有先用 之前有多買 omron MY2N-J 試試想法

一樣 13-14 的電磁線圈 是外接 110V的電 作控制

原來的開關 兩線,接到 1-9

當我同時 給 機器 和 電磁線圈 通電時

本來想說 可不可以行得通,本來 1-9的開關是導通啟動狀態

電磁線圈通電後 就 1-9 開關斷開,變 5-9 接點短路( 5是空的)

結果還是不行,機器只有 動一下 就停了

然後繼電器 1-9 開關斷開時,看得到 內部那個作動,會有蠻大的火光 在接點離開時

----
現在我在想,是不是 能在 電磁線圈的線路上,加一個電容 還是什麼的,讓電容充電??? 110V的延遲啟動器???

去 延遲 電磁線圈的通電後的作動,進而 延遲 1-9接點 的斷開??

這樣可行嗎?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V的繼電器磁圈 併接 負載

這我也是打算這樣,繼電器上的磁圈 是 加開關 直接 110V 的插座

真的不懂你要什麼動作~
如果要讓機器動一下就停止~停止後過一下又再次啟動一次~
也許你可在機器上用接觸開關去作 開啟/停止 就更簡單 要延時就加上計時器就可以完成

网友:
講到無自鎖按壓開關,通常都會認為你是要自保持功能,

你是否能先自我確認,你要的是不是自保持功能,

確實理解自保持功能後,便不會問要接在第幾腳跟第幾腳,

如果自保持不是你要的功能,那可能需要加個示意圖,

單從文字上的敘述,令我看了很迷惘,可能我的閱讀能力退化了.

不過還好的是,每個字我都還認識.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V的繼電器磁圈 併接 負載

這我也是打算這樣,繼電器上的磁圈 是 加開關 直接 110V 的插座

很哪悶怎會問行不行?而且問問題還要他人擠牙膏式反問.......

看你使用之設備型號是否合乎你的使用條件!

難道該型號之使用規格書都不看,最基本接線圖與時脈加上間歇動作設定,安裝規格尺寸使用電壓電流......等都有詳細說明(工業用大廠牌的)(沒附網路也有),唯一不告訴你如何不同模組組合運用(行商的話,這應該屬於商業機密或智慧財產權或技術與成本考量,幾乎重點避談)

网友:
有種電路 叫單穏態電路

也有IC, 74LS121, 122, 123

楼主:
抱歉,讓一些大大 搞不懂了

不過,因為 philips980大,有提到「計時器繼電器」

就去拍賣網站去看看

看到 omron H3Y 的 計時繼電器

花了一些時間 去研究它的作動

機器的啟動開關,大概是如下圖

要讓機器停止的話,除了微動開關(也摸不太到就是了)

就是要 整個讓機器斷電了

可能讓大家誤會 它的復歸式開關,是按一下 啟動,再按一下關機,像電腦一樣

又或者 復歸式開關 是 跟 機器的運作 串聯的

要一直按著,機器才會動,放開按鈕,機器就停

研究了 omron H3Y 的 計時繼電器

它可以 延時磁圈通電,再由 接點 決定 是要短路,還是開路

所以,我大概想的是這樣子

去達成「模擬出 手動 按壓 復歸式開關 來啟動機器」

這樣子

用6腳的搖頭 去切換,一邊是 使用原本的手動 復歸式開關

切過來,就變成 用計時繼電器「模擬」出來的 AC110V電源開啟

兩顆 計時繼電器 開始計時,假設 第一顆計時繼電器 延時10秒後,5-9導通,又因為 第二顆計時繼電器 是處於 1-9的導通狀態

所以這段就像是「10秒後按下 復歸式開關,還沒放手」

在經過 1秒後,也就是第二顆的第11秒,1-9 被斷開,這才像是「按下復歸式開關 1秒放手」

不過實際上,我要測試一下

第二顆計時繼電器的時間多一秒 夠不夠 機器的啟動

也許要「按住2秒、3秒」?

另外,我也有在賣場看到有賣 現成的,延時通電+延時斷電

剛好也能用來 控制 一般繼電器的線圈,模擬手按

就不用用2顆 計時繼電器了

以上,這樣 應該可以吧?大家

感謝大家的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讓一些大大 搞不懂了

不過,因為 philips980大,有提到「計時器繼電器」

已經暗示很多了  如何接因人而異,各有巧妙不同,也不用自行摸索或內部竄改功能或猜,自己先看規格書是否能匹配,不行再決定找其他型號這邊就介紹歐姆龍系列產品,若有其他廠牌或選項另行自行搜尋。

==》僅針對你提出H3Y系列 規格說明書如果看不懂就沒辦法了,包括附加的配座與不同型號時序/組數都不同等。

歐姆龍也有些基礎教學免費,至於進階,牽涉商業利益教學請付費......

至於11#所畫的圖理論上是OK,光是左側復歸開關,哪是絕對有手動優先權限跟自動斷電同樣的,同增設自動各式自動感應開關相關連結以安全為主異常會立即斷電的一樣,所謂OK跟實際設計(緊急為主)差很多!

网友:
最後看起來像是 "自保持" 功能
還是我悟性太低

网友:
繼電器解說(OMRON)
有一種繼電器叫做 閂鎖繼電器 或 保持繼電器 或 雙穩繼電器
可以有兩種保持狀態

印象中:
有的是兩組控制線圈,一組設置SET,一組復位RESET
有的是一組控制,正向電壓設置,反向電壓復位

這類繼電器比較少用,所以可能不常見到

另不妨參見之前的相關討論: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762-1-1.html

网友:
按一下啟動,再按一下關機,請參考對岸一樂3AG大大作品。

网友C:
看完覺得是我閱讀能力有問題? 但看了下面其他人的回覆,我就安心不少

我猜猜樓主到底想說什麼?

機器上有一顆啟動按鈕開關,一個內部的微動開關,微動開關看描述應該是類似開門訊號的功能,跳脫後不允許啟動

按鈕開關按一下,機器開始運作,機器一次運作需要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內再按開關不會有反應

等機器運作完一個循環後停止,再按一下按鈕才能再啟動

樓主的目的,我猜想是讓機器可以一直自動循環,不用做一次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完覺得是我閱讀能力有問題? 但看了下面其他人的回覆,我就安心不少

我猜猜樓主到底想說什麼?

機器上有一顆啟動按鈕開關,一個內部的微動開關,微動開關看描述應該是類似開門訊號的功能,跳脫後不允許啟動

按鈕開關按一下,機器開始運作,機器一次運作需要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內再按開關不會有反應

等機器運作完一個循環後停止,再按一下按鈕才能再啟動

基本上,以上述敘 幾乎都 差不多對了

大概也是理解我#11的圖解

只是最後一句,你多想了我的目的了

樓主的目的,我猜想是讓機器可以一直自動循環,不用做一次停一下

我沒有有些人在自動控制的背景,能知道那麼多的方法,或者 目的

我只是想讓生活方便一點

更別提 我會要打破別人商業技術的飯碗

所以我幾乎不去提供 機器的用途 和 目的

只是說明一下,機器的運作機制

我只是想要「模擬 手按 啟動鈕」,(就一句話........我都不知道要怎麼講了,哈哈哈)

還是我用詞用錯了嗎? 復歸式啟動鈕,無段啟動鈕 不一樣?

所以聽到 大大有提供到「計時繼電器」這個東西,才能讓我完成 我想要的

另外,後來我有了解到了有一個更好的計時繼電器

H3YN-2 它的四種計時模式,其中一種叫「間隔」的

就可以完全符合 我要的「模擬 手按 啟動鈕」,就是時間設定短 就好了

就不用用到 2顆 H3Y計時繼電器了,一顆 H3YN-2 就可以了

不過價錢 好像是會比 2顆 H3Y計時繼電器 貴就是了

大家若真有興趣知道 機器是什麼,大家可能會吐血吧,哈哈哈

有可能是別人的商業技術,賺錢的產品,我DIY都不知道要不要分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器上有一顆啟動按鈕開關,一個內部的微動開關,微動開關看描述應該是類似開門訊號的功能,跳脫後不允許 ...

那表示我還是沒看懂你到底在講什麼?

機器的運作是 : 按鈕要持續按住一小段時間 (2~3秒)才會啟動,所以你想改成只按一下立刻放開,輔助的電路會幫你維持那段時間讓機器啟動?

說實話沒人在意機器是什麼功能,但正確的描述你想要的目的才能讓人理解怎麼回答你的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機器上有一顆啟動按鈕開關,一個內部的微動開關,微動開關看描述應該是類似開門訊號的功能,跳脫後不允許 ...

「模擬 手按 啟動鈕」
那.. 就用 555計時器+一顆繼電器 做一個時間的開關動作就好了啊..

時間間隔可調=多久按一次
導通時間可調=開關按下多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模擬 手按 啟動鈕」
那.. 就用 555計時器+一顆繼電器 做一個時間的開關動作就好了啊..

你就幾個字想要完全符合樓主的需求,

樓主可是用了非常多的字數在形容,

你的回答只解決了其中一句,卻又牴觸了其他的形容,

你是有沒有看完全部的形容啊,你只針對其中一句回答,

無法完全解決完整的需求啊,雖然我是有全部看完,

不過你還是比我厲害,我看完全部還是搞不懂,

基本上這是個高難度題,能夠回覆2次以上的都算是高手,

我只回覆過一次,這次不算,這次是回覆牛的,

等我理解力突破後,我才有辦法來回覆樓主第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擬 手按 啟動鈕」
那.. 就用 555計時器+一顆繼電器 做一個時間的開關動作就好了啊..

「模擬 手按 啟動鈕」
那.. 就用 555計時器+一顆繼電器 做一個時間的開關動作就好了啊..

太好了,感謝你,但 我不懂 555計時器,也無能力設計

而且 我控制的來源 是用 AC110V 的 開 和 關

導通時間可調=開關按下多久

這裡功能,可以完全符合 我要的「模擬 手按 啟動鈕」

但,我不用 循環,也就是下面這個功能

時間間隔可調=多久按一次

我都不知道,我哪一篇哪一段哪一句,讓有些人誤解 認為我要 循環,多久按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就幾個字想要完全符合樓主的需求,

樓主可是用了非常多的字數在形容,

你的回答只解決了其中一句,卻又牴觸了其他的形容,

若是牴觸了其他的形容,就是 我要用AC 110V的 開 和 關,555計時器 我不知道合不合用

我在#11篇裡,也寫完、完成了 我的需求,基本上也很好懂了吧

所以 我#11篇裡,我有 牴觸了 我原先的需求嗎?

還請提出來討論看看

楼主:
我就很納悶,我就回去看了我的第一篇

------
字都沒改
------

請問,一般手按的復歸式開關,按一下啟動後,開關會回彈

有沒有繼電器,還是什麼的東西、方法,可以模擬 這個開關?

-----

一般110V的繼電器,都是磁圈通電後,接點就吸住導通 線路

要磁圈斷電後,接點才會放開,線路開路

--------

有沒有方法可以像說,通電後吸住後 線路導通 ,再放開,線路開路,但磁圈還是通電的狀態

--------這裡有大大就提供了「計時繼電器」,「計時繼電器」就是這樣的作動

(或者 磁圈自動斷電,就會放開,線路開路)

---------「計時繼電器」就是這樣
若要再一次的話

就要先 磁圈斷電,再通電 才會吸住一下,線路導通 ,再放開,線路開路

一開始,就有大大 提供了 「計時繼電器」 回應了我的需求

我也去找了 相關的作動資料 確認 合不合我的需求

所以 寫出了 #11篇

而第 #4篇 ,我在問 「計時繼電器」的作動方式

第 #6篇

中間一大段 我在形容 原來的復歸開關(無段開關) 在機器操作時,我觀察到的情況

後段綠字的部分

是我想用 我的想法 看能不能 只用 一般的繼電器 就能 達成我的需求

結果就是不行

所以,我實在不明白,哪裡有提到 我要「自動循環」了?「循環」? 也沒提到 機器會「自動循環」

自動多久「按一次] ?

對於幾位 常會回答幫助我的大大,我很感謝,也抱歉 讓他們誤會成 「自保持」

針對讓人 迷惑的部分,可以分析差別,提出來 我可以再解釋

但決不是讓一些人用來笑說「我看不懂,有沒有問題」,這種 後人有需求時,看到時,是直接跳過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回答只解決了其中一句,卻又牴觸了其他的形容,

若是牴觸了其他的形容,就是 我要用AC 110V的 開 和  ...

先恭喜你有了解決方向,

也佩服牛,真的就是言簡意賅的命中答案,

我的理解力還是有待加強,學無止境,我該多多努力學習,

目前我還沒能力來討論我不理解的事,

祝你順利成功.

网友:
>般手按的復歸式開關,按一下啟動後,開關會回彈
自復式的無段開關,觸發方式,人手按一下

那你想要自動控制的方式觸發這個無段開關,那這個觸發條件是什麼?
『人為』使繼電器觸發去模擬無段開關的短路/斷路動作?

因為就像是我動手去切一個開關控制了一個relay去控制了另一個relay再控制的另一個relay

网友:
有一個重點是,你到底想"模擬"怎麼的人按開關的動作? 模擬的目的又是什麼?

人手按開關不就是按下去然後放開。模擬這個動作的目的是什麼? 模擬的重點是什麼?按下一段時間?

你模擬了人手按下去一段時間再放開的動作,那你要怎麼觸發這個模擬? 再做一個開關去按一下觸發這個模擬?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擬 手按 啟動鈕」
那.. 就用 555計時器+一顆繼電器 做一個時間的開關動作就好了啊..

把問題問對, 才能得到想要的答案..
樓主在#11已經有想法了! 加油嘿!

网友:
其實這篇會被誤解 基本上不是"看"的人的問題

而是"寫"的人 被自已給騙了...

原本,我沒有要寫這篇,因為寫了這篇,
(感覺今天又要做另人討厭的事了...)
1. 它又跑到最新回覆的第一頁
2. 我想讓作者(發帖者)重新發帖
  因為這帖(這篇),已經癈了...
  如你所說,不希望".... 後人有需求時,看到時,是直接跳過的回覆"
  如果要有用請重新發一篇,把沒"寫"上的數據補齊(如果有時序圖更好)

為什麼說 <而是"寫"的人 被自已給騙了...>
因為寫的人,自已知道答案,然後就以為自已寫的很清楚
我(作者)都看得懂,那裏錯了??

#1 第一篇,字沒改
------------------------
有沒有方法可以像說,通電後吸住後 線路導通 ,再放開,線路開路,但磁圈還是通電的狀態
(或者 磁圈自動斷電,就會放開,線路開路)
------------------------

我們就不叫它為 自保持,計時繼電器或延時繼電器...
我們就叫它為 "功能"繼電器, 它們都需要有"時間參數"及動作模式
註: 自保持的時間參數為 無限大(只要它有電)

試問你的"時間參數"亦或者"時序圖"資訊在那?
喔...寫在#11, 嗯...從#1 八成還沒到#11應該就"跳過"了...
註: 如果真的有另一篇,別把#11直接貼上

最後網路上找的 供參考 "固態計時器H3Y系列", 上面有一堆工作模式(動作模式)
例: 電源ON延時, 間隔, OFF時閃爍, ON時閃爍
https://www.omron.com.tw/data_pd ... 9_tw_2_1.pdf?id=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