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YAMAHA KTR噴射版2009 油箱內通氣孔問題

楼主(2023-06-08):
各位前輩好
小弟的YAMAHA KTR噴射版2009年
因一段時間沒騎導致油箱內部生鏽嚴重
參考版上的文章後幫油箱除鏽上漆(EP-04環氧樹酯漆)
完成後正準備上配件(油尺、汽油泵)
心血來潮對著油尺旁小孔吹氣測試有沒有阻塞
不吹不知道  一吹嚇一跳
整個塞死完全吹不進去
試過從外面塞鐵絲跟內部用小一字起子亂撬
都依樣塞死無法吹氣進去
上網查了一下應該是通氣孔

想請教各位大大幾個問題
1.油尺旁小孔是通氣孔嗎?
2.通氣孔阻塞有什麼方式疏通?
3.上網爬文發現通氣孔阻塞會熄火?有什麼方式改善嗎?

謝謝大家~

网友A:
1. 沒修過 KTR 不知道是什麼孔。

2. 確定是上漆加工造成阻塞?
拿小鑽子小心鑽一下?
最好確定再施工,不要弄了變成漏油。

3. 油箱通常一邊接油杯/泵浦,
另一邊呼吸孔接活性碳罐/環保回收裝置。
如果透氣孔/呼吸孔阻塞,油就出不來,沒油就熄火。
就像鋁箔包飲料,只插吸管難倒出飲料,
再剪一小孔,空氣和飲料一進一出,就容易多了。
熄火時打開油箱蓋,等油箱內壓力平衡即可再發動。
或換副廠有透氣孔的油箱蓋。
先確認是透氣孔問題,以免徒勞。

4. 是光陽 KTR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沒修過 KTR 不知道是什麼孔。

2. 確定是上漆加工造成阻塞?

2.機率頗高,因為在除鏽的時候那個小孔有流出鏽水。
3.原來如此,謝謝大大的解惑,上網找到原廠的油箱8000,副廠的6000,如果搞不定應該會買原廠的吧。
4.是光陽的,腦袋不清楚打成YAMAHA。

网友B:
大樓或社區回收區,小的話騎樓,沒有路邊廢棄自行車,剪一段鋼絲(圈)或鋼索(變速/煞車線),配合夾鑽與適當長度磨孔出來。

還是汰舊換新用自己離合器線或煞車線/油門線剪一段使用,如果是鋼絲圈更好直接剪一條來用,順練功換鋼絲,其他同上

不計成本就添個油箱錢.......

還有一種去廢掉的地方換掉,這部分焊接設備超貴,油箱鐵皮超薄技術要超高,這個失敗率很高.........

以上僅針對孔洞,是否有其他原因有待評估.........

网友C:
KTR不是光陽的嗎?
我有一台化油器的

建議PO些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樓或社區回收區,小的話騎樓,沒有路邊廢棄自行車,剪一段鋼絲(圈)或鋼索(變速/煞車線),配合夾鑽與適當 ...

油門線這招好像不錯
網路買一條才20塊左右
過幾天來試試看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KTR不是光陽的嗎?
我有一台化油器的

剛加入還不太熟照片上傳方式

這是油箱外側懷疑是通氣孔的位置

這是油箱內部通氣孔的位置, 像鼻涕的就是環氧樹脂漆

目前懷疑是內部構造可能被環氧樹脂漆給堵死
因為不知道構造還沒有辦法對症下藥戳洞

网友:
看起來應是呼吸孔/通氣孔。

网友D:
呼吸孔應該在油箱上端,出口管子接活性碳罐

您這個怎麼在下面

請問出口管線接哪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呼吸孔應該在油箱上端,出口管子接活性碳罐

您這個怎麼在下面

概略圖

氣孔是在上面沒錯,直接露股的車種,牽涉震動/傾倒/防爆(氣象/落差....變化)/美觀/加油....等.....內部設計進排氣口接管在底座,同化油器沒變(除非影響到加壓汞,頂多變更位置)。

同給油裝置一樣,超過某個傾斜條件會自動斷油(電),非航空設備。

你就想像,簡單在氣密油箱蓋上接個通氣管,以利油箱壓力平衡。而且需防倒車造成溢流,最基本設計成油箱蓋外接倒U管外掛,下垂至油箱底外深度(外掛大多是特殊車種,或常見小容量加水鉛酸電池氣孔另置一條低於電池最簡單垂下膠管(不至於傾倒失水過多)。

航空油箱就不能這樣搞,有不同油路口(吸油),相對氣孔管路會較複雜(避免溢油)

如果不清楚可用寶特瓶/水管/膠.......等打孔,摹擬機車模式去試,你就會成為設計專家,原來氣孔不會造成溢油原因,又可知通氣管路是九彎十八拐形成的,然後又何以躲在陰暗角落.....

网友A:
把呼吸孔做在檔車油箱上方的話,伸出管子不美觀啊。
我猜油箱內通氣孔的位置應該是位於加滿高度,
除非真的加太滿,才會漏出來吧。

路上觀察一下類似檔車,例如野狼,呼吸孔也是在差不多的地方。
連一條管子接活性碳罐,廢除環保裝置的就單純接一條管子通大氣或沒接。
某些老檔車油箱沒有呼吸孔,那麼它的油箱蓋一定有呼吸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呼吸孔做在檔車油箱上方的話,伸出管子不美觀啊。
我猜油箱內通氣孔的位置應該是位於加滿高度,
除非真的 ...

美不美觀因人而異......
可以確定世代變遷環保/防盜油/掛鎖....等因素而消失,不過總會有人想模仿早期設計......

機車油箱蓋通氣蓋,看起來搜尋後很多,光是馬路上看檔車就少得可憐,更不用說復古或炫...........看到更少

网友:
野狼125/光陽KTR-油箱蓋

通常副廠的油箱蓋有呼吸孔/通氣孔,
可以不用伸一支管子出來。
現今原廠的為了環保因素,油箱蓋保持密閉。

另外活性碳罐是消耗品,塞住了油會不順,
有人覺得麻煩乾脆拔掉不裝…
我覺得還是裝上吧,油氣蒸發造成污染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呼吸孔應該在油箱上端,出口管子接活性碳罐

您這個怎麼在下面

感謝大大圖片支援

油箱內部有一根管路讓呼吸孔另一端延伸到油箱頂部
還有一個構造應該是避免油料灌入呼吸孔
目前就是那邊賭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不美觀因人而異......
可以確定世代變遷環保/防盜油/掛鎖....等因素而消失,不過總會有人想模仿早期設 ...

謝謝大大
油箱蓋通氣蓋好像不錯喔
我再研究研究看能否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