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HIMEI TL-50M200 有背光無影 求助

楼主(2023-06-09):
小弟 先說並非專業維修  幫朋友DIY 維修了一台 奇美CHIMEI TL-50M200

目前的情況是這樣,有亮待機燈 有背光 無影像,差電腦HDMI有抓的到裝置

聲音的部分因為輸入源不知道切到哪裡了所以無法判斷

一開始以為是邏輯版故障,但是用排線分離法,分別斷開左右邊屏線所得到的結果卻是不一樣
                                            (我所理解的屏線分離法、是分別斷開左右屏線,會出現半邊白屏)

想請問一下,目前這種情況,是不是已經可以確認是面板故障不建議繼續維修了嗎?

或者還有其他的測試方法?

网友A:
各出半边白屏还不能确定,先测VCOM(8V左右),VDDA(15V左右),VGL(-7V左右),VGH(27V左右)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出半边白屏还不能确定,先测VCOM(8V左右),VDDA(15V左右),VGL(-7V左右),VGH(27V左右)看有没有 ...

我現在的情況是   斷開右邊屏線  -->  出現正常的半邊白屏
                          斷開左邊屏線  -->  畫面出現橫條紋  而且無正常的高亮度半邊白屏

如果能大概確定面板有問題,我就可以直接報廢了。

网友:
對啦 就是面板啦 此機通病 報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現在的情況是   斷開右邊屏線  -->  出現正常的半邊白屏
                          斷開左邊屏線  --> ...

快乐人朋友说的很对,反正也是报废,练练手呗,测一下VGH对地阻值看有没有10K以上,VGH对VGL有没有一百多K,确定一下故障原因。测的过程中分别断开左右屏线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師傅  確定面板故障  可以去看新機了!!

网友:
還有其他的測試方法?
有~用電錶測

相同邏輯板 6870C-0805A MLCC短路~祝君好運:Good Luck~
SAMPO EM-55HB120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48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