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兌換] Lenovo ThinkCentre M600 小主機 換酷幣

楼主(2023-06-09):
這台是yzu_master 之前贈送的,我到這幾天想到拿出來試用,我裝Win10 是可以正常工作,只是裝置管理員有兩個不明裝置我無法解決,我的心得就是除了慢一些外並無問題,因為我需要比較快的效能,所以就不自己佔著了,拿出來換酷幣。

我拿到的時候就是空機,沒有記憶體也沒有硬碟,我試裝的記憶體、硬碟都是跟鄰居借的,也要歸還鄰居,所以本帖只是標一台空機,得標者得自備記憶體跟硬碟及變壓器,如果不嫌2GB 的記憶體太小我可以附贈,這台可以接M.2跟SATA的硬碟,我是接65W的電源供應器測試的。

1. 等級為"痞酷會員"以上才能出價,"痞酷會員"以下請勿出價。
2. 沒有截止日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會喊停。
3. 100個酷幣起標,每次以10單位以上增加。
4. 不是喊價最高者得,由我宣佈那一位會員得標為準!
5. 現在有疫情,自取不方便,以郵寄為主,而且請以烏骨雞學姐方便作業的方式為主,以上無法配合請勿下標。
6. 有棄標記錄的就不用下標了。

得標的會員如果沒有電源供應器可以跟烏骨雞學姐購買,為了幫烏骨雞學姐賣一個變壓器,我有可能會優先給跟烏骨雞學姐買變壓器的會員。

网友A:
請問,有SATA介面的磁碟機固定框架嗎?
這台還可以加無線網卡(下圖藍色框,靠近電源開關的那一個角落)。

磁碟機框架,請參考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有SATA介面的磁碟機固定框架嗎?
這台還可以加無線網卡(下圖藍色框,靠近電源開關的那一個角落)。

1. 有SATA 硬碟固定架,我只是忘了拍出來。
2. 我拿到的時候就沒有裝無線網路卡,得標者有需要請自備。
3. 我沒有看到天線。

网友:
起頭100個酷幣...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有SATA 硬碟固定架,我只是忘了拍出來。
2. 我拿到的時候就沒有裝無線網路卡,得標者有需要請自備。
3 ...

我有無線網卡、天線和電源。
只是這台只有一個記憶體插槽......再想想得去搞個容量大的RAM.....

這台原本就可裝Windows 10,現在還有 Tiny10 可用,應該是勉強跑得動。
我出

网友:
拿來接電視看,150個酷幣.

网友B:
無線網卡可能有綁定特定型號

如果裝了網卡會無法開機,那就是有綁定 (忘記是閃燈號、或長短嗶聲)

我之前釋出前才裝無線網卡,結果無法開機,那時沒別張可以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無線網卡可能有綁定特定型號

如果裝了網卡會無法開機,那就是有綁定 (忘記是閃燈號、或長短嗶聲)

還好楊大俠有提醒,我又多了一個理由不標。

標到的人可以試試看,不知道 Lenovo 是不是延續以前的方法鎖卡:

[破解] IBM ThinkPad鎖MiniPCI無線網卡的限制

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
Lenovo有不少零件都會鎖特定型號,筆電的話連螢幕都會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好楊大俠有提醒,我又多了一個理由不標。

標到的人可以試試看,不知道 Lenovo 是不是延續以前的方法鎖 ...

不止LENOVO在BIOS裡有設白名單, HP的筆電也會鎖硬體。

楼主:
如果是無線網卡的問題就簡單了,還記得這一篇嗎?第5張照片那個無線網卡我有先"借出"來,當初我在安裝時就有裝上它,不過Win10抓不到它的驅動程式,我是裝Intel 一個自動尋找驅動的程式Intel-Driver-and-Support-Assistant-Installer 就找到了,安裝之後好像2.4G/5G/藍芽都有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247-1-1.html

只不過後來我又把無線網卡還回去了,如果有需要我再去朋友那裡拿回來。
RAM 的插座只有1個有啥關係?真的有需要上一支8GB的不就解決了?
我的問題只是CPU 效能不太合適,大家沒有注意到這台小PC 只能接DP 嗎?還是喊價的會員都有DP 的螢幕?

楼主:
哈哈!原來我把筆電還給朋友,但是電池跟無線網路卡都給留在我家了,馬上裝上拍給大家看看!

這台是接DP 喔!其實下圖紅色圓圈內的插座就是VGA,不過沒有附上,我手上有相同插座的VGA 線,不造我試過無法使用。真可惜!

這組VGA 線的白色插頭與小PC 的插座相同的,不過無法使用,所以我只能接DP。

否則就要問yzu_master 有沒有留下這台VGA 的插座線?

楼主:
想到烏骨雞學姐也有賣天線,潛入倉庫A 一下。

移去小PC 原本裝天線的孔。

這樣不就行了?

唉!果然事情不是憨人想的那麼簡單,烏骨雞學姐賣的IPX 頭比較大,這片PCI-E 無線網路上的比較小,扣不上~~~,所以只能先像11樓那樣用筆電的天線先頂著,有時間再來改一下。

楼主:
我看到yzu_master 說這台用45W 的電源供應器就能使用,我再找個45W 電源供應器試試SSD+SATA 硬碟後夠不夠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原來我把筆電還給朋友,但是電池跟無線網路卡都給留在我家了,馬上裝上拍給大家看看!

安裝Tiny 10 /Tiny11 記憶體需求也可以降低,一個插槽也是可接受的。

VGA 不能轉接是有點可惜,機殼上都預留VGA座的孔位了。
電源的部分,使用手冊上面標註 65W。
電源供應器
您的電腦配備 65 瓦電源整流器。

關於TPM我查了手冊,但是語焉不詳。

不知道 Wish 大能不能點開 [裝置管理員] - [安全性裝置]
看一下 TPM 的版本,如果是 2.0的話,有機會裝 Windows 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裝Tiny 10 /Tiny11 記憶體需求也可以降低,一個插槽也是可接受的。

VGA 不能轉接是有點可惜,機殼上都 ...

能不能裝Win11 不是我的重點,當時我只想裝Win10,然後上網跑的順暢一些。

网友:
沒有DP螢幕 殘念

楼主:
哈哈!市面上有DP 轉HDMI 線,也有DP 轉DVI 線,也有DP 轉VGA 線。
只是都要用DP 了,除了HDMI 外還會用其它介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裝Tiny 10 /Tiny11 記憶體需求也可以降低,一個插槽也是可接受的。

VGA 不能轉接是有點可惜,機殼上都 ...

是的,這台機殼上都預留VGA座的孔位,不過也留了RS-232,有注意11樓照片中,紅色圓圈內的白色插座的左邊有一個黑色插座嗎?那個就是RS-232,如果是那個插座我就有了。

其實我也懷疑原廠VGA 的插座或許就是DP 轉VGA,也就是裡面是有轉換電路的,不是單純11樓我貼的那幾條VGA 延長線,這個有機會我再問仁寶的朋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裝Tiny 10 /Tiny11 記憶體需求也可以降低,一個插槽也是可接受的。

VGA 不能轉接是有點可惜,機殼上都 ...

Rufus 不是可以去掉 TPM2.0+Secure boot ?

我是有安裝 Win11 在 i5 三代筆電,系統碟有改SSD,文書、上網速度還可以。

網路上有人裝在更舊的硬體,速度好像都還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Rufus 不是可以去掉 TPM2.0+Secure boot ?

我是有安裝 Win11 在 i5 三代筆電,系統碟有改SSD,文書、上 ...

微軟官網的教學:

安裝 Windows 11 的方法
跳過 TPM 2.0 (至少需要 TPM 1.2) 和 CPU 系列和型號的檢查。

我知道也有整個跳過 TPM檢查的選項。
主板有TPM1.2 功能,多個選項。

楼主:
這個就是原廠的RS-232 插座。

只是現在很少用到RS-232 了,有VGA 插座比較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就是原廠的RS-232 插座。

以前會用到的,古早的滑鼠就是接 RS232,不久後改 PS2接頭,現在只買得到 USB或無線。
我好像還有一隻RS232滑鼠(內有滾球),不知道這老鼠躲到哪個角落去了。

學生時代的實驗室也有不少設備是用RS232介面通訊。
(也有可能不是,只是長得像)

楼主:
有興趣的會員繼續加碼啊!
我會附上無線網路卡,從烏骨雞學姐那裡A 來的天線配件我會附上,就請得標人自己接了。

一樓有提到,得標的會員如果沒有電源供應器可以跟烏骨雞學姐購買,為了幫烏骨雞學姐賣一個變壓器,我有可能會優先給跟烏骨雞學姐買變壓器的會員。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就是原廠的RS-232 插座。

在玩網路設備或是工控的還是有RS232接CONSOLE的需求 (雖然現在很多USB轉RS232的轉接器)。

楼主:
再加碼1個2.5吋 WD 1TB 傳統硬碟。

▼掃瞄無報錯,無壞軌。

目前是beetel 150個酷幣最高,明天晚上10點截止,如果沒有會員加碼就跟beetel 兌換了。

网友:
出160個酷幣 玩玩看

网友C:
大家好:260個酷幣,跟烏骨雞學姐購買電源供應器,不用傳統硬碟,有DP螢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好:260個酷幣,跟烏骨雞學姐購買電源供應器,不用傳統硬碟,有DP螢幕

OK!既然你要跟烏骨雞學姐購買電源供應器,那就你優先。

既然你不用傳統硬碟就不附上了,我轉送到我一定要把它標出去!Part Ⅹ

請轉給我酷幣後與烏骨雞學姐聯絡郵寄事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既然你要跟烏骨雞學姐購買電源供應器,那就你優先。

既然你不用傳統硬碟就不附上了,我轉送到我一定 ...

老大您好:我一定要把它標出去!Part Ⅹ 這個也不用 2G記憶體就很好,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您好:我一定要把它標出去!Part Ⅹ 這個也不用 2G記憶體就很好,感謝

不知道你是不是誤會了,我是說你既然不要1TB 傳統硬碟,那我就不附上了,把硬碟轉送Part X 兌換的會員。

你的意思是要記憶體是嗎?

网友:
老大您好:
已轉帳260個酷幣,也跟烏骨雞學姐購買電源供應器事宜,謝謝
我一定要把它標出去!Part Ⅹ 這個也不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是不是誤會了,我是說你既然不要1TB 傳統硬碟,那我就不附上了,把硬碟轉送Part X  ...

您好:#1 2GB 的記憶體太小我可以附贈 ,傳統硬碟知道不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1 2GB 的記憶體太小我可以附贈 ,傳統硬碟知道不附,謝謝

了解了。

楼主:
今天找到1支4GB RAM,正在跑Memtest86,如果跑成功了連同那支2GB RAM一併附送。

不過這套知名的記憶體測試軟體Memtest86 居然把CPU 識別成i7,識別CPU 方面實在有點兩光。

楼主:
4GB 跟2GB 的記憶體都all pass

這兩支就一起附送了。

网友:
已完成付款,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是不是誤會了,我是說你既然不要1TB 傳統硬碟,那我就不附上了,把硬碟轉送Part X  ...

您好:如果有 需要記憶體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