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層式貼片磁珠(FB)問題求助

楼主(2023-06-11):
上次PO的分享"小米掃地機"馬達跳動以為沒問題了,可沒想到還是會偶發,這電路很簡單,但是為何會如此?
我發現馬達與電路間只有 兩個 "FB"零件,網路上查到的"積層式貼片磁珠" 馬達平常會動作,送電也是運作自如.

請問: 在確定主機板沒問題的情況下..
        a.馬達使用的積層式貼片磁珠(FB)會故障嗎?
        b.馬達本身會是問題嗎?

感謝前輩提供寶貴經驗!!

网友A:
我司有設計生產無刷馬達控制電路,
當時相關部門請某大學教授上了幾個月的課,
書到用時方恨少,課程數學推導太多,很多時間在課堂上靈魂出竅,
(我負責的電路方塊會做,其他我都不太瞭)

剛去google,磁珠是抑制高頻干擾,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 ... 50/info-288373.html)
(要判斷他有無故障?可能要用頻譜分析儀量,
但一般,我猜沒斷路,也不太會察覺有故障)

以下是google來的無刷馬達常見故障: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news/emg548y.html
---

無刷電機的常見故障,大致分為電機電路元件故障和電機機械故障兩類。電機電路元件故障包括:電機主相線燒斷,腐蝕斷,磨斷或燒化粘連,電機線圈繞組短路或斷路,電機霍爾線接觸不良或斷開,霍爾元件鬆動、脫焊或老化腐蝕或損壞等。電機機械故障包括:電機軸承曠動或散裂或卡死,.轉子磁鋼移位或鬆動或退磁,磁鋼生鏽或定、轉子間有異物將轉子卡死等。下面我們一一來分析:
1、電機主相線是否燒斷,腐蝕斷,磨斷或燒化粘連,這個我們通過觀察電機線的外觀,應該很容易看到的,特別要注意觀察接線盒中主相線的接頭以及電機軸處的電機線。

2、電機線圈繞組是否短路或斷路,我們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進行測試,電機不用拆下來,只需要將電動車支起,後輪懸空。

測試是否短路,要將電機的三根主相線從控制器上取下,不要讓三根相線的接頭接觸,三個接頭要分開。用手去轉動電機,感受電機轉動時的阻力,如果轉動比較順暢,沒有阻擋力,說明電機的繞組沒有短路。如果轉動時感覺阻力比較大,且感覺不到間斷性的卡滯現象,向前旋轉和向後旋轉都能感受到相同分量的較大阻力,則肯定是電機的繞組短路了。

測試是否斷路,要將電機的三根相線的接頭依次分別兩兩並在一起,用手轉動電機,若感受到電機轉動很沉,阻力大,表示這兩根相線間的繞組並沒有斷路。如果短接時轉動電機,感受到的阻力比較輕,那就說明這兩線之間產生了斷路現象。

通過這個簡單的方法,我們就能分辨出電機上是否存在主相線和線圈繞組的故障。

對於斷路的處理,檢查一下相線與繞組線的接頭焊接部分是否脫開,連接焊接好就可以。若是繞組內部斷路,更換繞組或者電機。

對於短路的處理,若短路是電機線短接造成的,檢查一下相線之間有沒有絕緣皮破裂相線接觸在一起的部分,重新做絕緣處理,或者更換電機線。若是電機繞組短路,直接更換新的電機繞組或電機。

3、電機霍爾線是否接觸不良或斷開,可仔細觀察霍爾的五根線,或適當拉拽接插件部分,看有無斷開或接觸不良。

4、霍爾元件是否鬆動、脫焊或老化腐蝕或損壞,可用修車寶去做檢查確定,也可用萬用表的二極體檔或歐姆檔去檢查確定。霍爾元件一種情況是損壞,另一種引腳脫焊,還有一種情況可能裡面受潮,水分夾雜著雜質附著在霍爾元件的引腳上,造成霍爾元件輸出的信號紊亂,第一種情況需更換霍爾,第二種情況將引腳焊接牢固即可,第三種清理雜質和水分。

5、電機軸承是否曠動或散裂或卡死,可轉動電機,聽電機是否有異響,行走時會否發出有規律的聲音,用手左右橫向扳動電機輪,可以感覺到有曠動感。若軸承散了,曠動會更大,也可能散落碎片卡死電機,使電機不能轉動。可打開電機,更換電機兩側的軸承。

6、.轉子磁鋼是否移位或鬆動或退磁。磁鋼移位或者鬆動,電機轉動起來會發生間接性的?嚓?嚓的摩擦聲音,聲音會比較明顯。用手轉動時,就會發現某個部位有卡滯的現象,這時候就需要我們把電機蓋拆開,檢查鬆動的磁鋼片,將它用膠重新粘接固定好。磁鋼退磁,電動車會行駛無力,電機嚴重發熱發燙,耗電較快,可拆開電機檢查磁鋼的磁性強弱,若退磁,可更換磁鋼或轉子或電機。

7、磁鋼是否生鏽或定、轉子間有異物將轉子卡死。電機裡面,長期的潮濕鏽蝕,磁鋼會生鏽,轉子和定子之間充滿了鐵鏽,或電機中有磁鋼碎片或異物進入,會造成轉、定子之間摩擦較大或卡死,轉動困難,這種情況能有時能正常騎行,但特費電,停車用手轉動電機,感覺特別沉重,需要拆開電機清理鐵鏽或異物。

网友B:
磁珠用於濾高頻雜訊, 耐電流不足會燒斷,
將其短路看看, 如果馬達正常動作就是磁珠燒了

网友:
會如3#說的 燒斷
因為  貼片磁珠供焊接的電極  已經不是插件式的穿芯導線
1.所謂疊層  異層導體間的接合 是類似PCB VIA通孔 化學鍍連通
2.疊層最終出口與供焊接的電極 也是化學鍍連通
這兩點會導致耐受電流相當弱  所以零件廠商會另出 高電流製品
poor design 的設計人員  會無意間埋地雷   有些設計則是併接兩個

下圖資料來源 TDK 公司
https://www.tdk.com/en/tech-mag/ferrite02/010

補充內容 (2023-6-12 05:33 AM):
另外,這東西是燒結的,很脆。電極兩端遇上PCB扭曲或撞擊就暗傷。
兩端非同時焊接PCB冷熱伸縮,都未必受得了,同陶瓷積層式一樣不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司有設計生產無刷馬達控制電路,
當時相關部門請某大學教授上了幾個月的課,
書到用時方恨少,課程數學推 ...

感謝jason99的無私分享寶貴無刷電機的經驗,這堂課沒有幾萬元是聽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珠用於濾高頻雜訊, 耐電流不足會燒斷,
將其短路看看, 如果馬達正常動作就是磁珠燒了 ...

目前情況是 外接送電,電壓就算很低 2.0V 馬達也會轉動,用手當作阻力,電流也可以到0.3A 這樣感覺上馬達和磁珠的迴路沒有問題,就是不懂為何裝上機器就會偶發不順,動作有點像伺服系統卡住,供應電壓上升馬達突然動作的"暴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