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hd-42mc12改公後,畫面及字體不是很清楚

楼主(2023-06-11):
各位大大;請教一下禾聯hd-42mc12改公後,畫面及字體不是很清楚,會是哪裡有問體
這次使用的公板
改後的畫面及字體不是很清楚
https://datasheetspdf.com/pdf-file/906465/LG/LC420DUN-SEU2/1

网友A:
改公板後 畫面及字體不是很清楚
要接數位 HDMI 信號才會準確
因接電腦會有電腦解析度問題 比較不准

网友:
銳利度調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公板後 畫面及字體不是很清楚
要接數位 HDMI 信號才會準確
因接電腦會有電腦解析度問題 比較不准

sa2086大;你好,原本是接HDMI 信號畫面及字體不是很清楚,才到站內查原因..謝謝

楼主:
楊大俠你好;銳利度調降至最小,接數位 HDMI 信號是有較好一些,接在電腦就沒差多少,客人是接在電腦上教學用..謝謝你

网友B:
看數位電視正常嗎?
另外,一般大尺寸電視接電腦時,顯示會建議150%,可以調整試試,還有解析度正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數位電視正常嗎?
另外,一般大尺寸電視接電腦時,顯示會建議150%,可以調整試試,還有解析度正確嗎?

yzu_master大;謝謝,小弟在試試

補充內容 (2023-6-13 06:46 PM):
今天接上電腦,調電腦顯示1920x1080,變更文字150,階沒有得到較好效果,,最後找一塊原廠二手基板換上就好了,原本想換新的公板較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