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 ACER M1935 - BIOS

楼主(2023-06-11):
機型 : Aspire  M1935

機板 : IPIMB-AR  REV : 1.02A

版本 : P11-A2

最近重灌W10 發現只要沾上顯卡驅動 就會整個破圖 屢試不爽
後來手賤去更新了BIOS P11-B1不但沒改善 反而連硬碟BIOS都讀不到
也就無法選擇開機順序 一度還無法進系統後來有用到能進了
我想試試降回P11-A2,但網路都找不到完整檔有好心大大能解救嗎?
後來發現這裡有,可是因為是初來乍到 附件檔案我似乎都無法下載 不然是有爬文到一篇相同機板的文章搞好是有附檔的

网友:
安裝顯卡驅動會破圖是獨顯還是內顯?
獨顯的話把顯卡拔掉試試看。

网友:
這台應該是附AMD的顯卡,
小弟公司幾台,
基本都是拔掉用內顯較單純.

网友:
搞不懂 BIOS 完整版?
更新過BIOS,先恢復預設值,再慢慢調整設定調整.
ACER官網不就都有嗎?
你都有型號了,不怕找不到.
https://www.acer.com/tw-zh/support?search=Aspire%20M1935&filter=global_download

顯卡會破圖,有試著清潔看看,或重塗散熱膏.
無效就只能換顯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