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烏骨雞學姐搞到四處求助的PD 充電器

楼主(2023-06-13):
大家都知道手機系統分快IOS 跟Android兩大類,而隨著快充的普及由原本的PD 與QC 外也多了其它的快充,原本以我的認知,反正接頭是TYPE-C,就算沒有識別到快充也應自動"降級"成一般的慢充,也就是低輸出電流的5V,結果問題不是我這個憨人想的這麼簡單。
烏骨雞學姐這次拿的標案變壓器有一些NOT FOR SALE,不能公開賣就在論壇內便宜賣,這一個聯想的PD 快充變壓器只標示20V,烏骨雞學姐的習慣都是先測試好再寄出,昨天為了這個變壓器翻車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356-1-1.html

上面提到我原本認為就算PD 沒有識別快充也會自動"降級"成一般的慢充,也就是一般標準的低輸出電流的5V,結果我拿一個TYPE-C 母座來測輸出電壓是0。
因為變壓器上面只有印20V,要我用手機測是有一點冒險,還是求助柯博文好了(EdwardHsu123),結果他那裡的電子負載也測不出來,不過他心臟極強,直接拿他的Android 手機充電測試,這時手機右上角有顯示插電訊息,但是手機裡面顯示充電通訊失敗,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在充電?我想可能是因為這個變壓器是使用PD,而Android 是使用QC 緣故。
沒辦法!烏骨雞學姐只能跟會員說隔天再寄,我今天到專業維修筆電的朋友那裡求助,看有無支援PD 快充的筆電及顯示PD 跳動變壓的工具可借用?結果變成不是借用,而是朋友要我直接拿回家。

聽說上面那個小的還蠻貴的,大的反而便宜,不過有了它也沒有用,因為它們也需要有PD 通訊協定的負載才會顯示,也就只能找一台有支援PD 快充的筆電當負載才行,結果又A 回兩台筆電。

其中一台很面熟吧!是的,那台Acer 不久前才把轉軸、電池、無線網路卡給拆了又還了回去,今天又去A 了一台回來,在朋友那裡試了一下終於有輸出了。

那A 一台可以試就好了為何要A 兩台?我使用這個聯想20V 變壓器給上面那台是支援20V PD快充,而Acer 那台只支援到16V PD快充,也就是它雖然是印20V,但是輸出電壓還是會自動識別。

現在還得教烏骨雞學姐怎麼使用也是問題。

网友A:
上個月淘的,雖然是USB款,也是小的貴,大的便宜。
小的NT$大約160~170,大的80~90。

不過差別蠻多的。
大的是單色單畫面。
小的是彩屏,可切換多種畫面。最實用的是,畫面可以旋轉。
旋轉的意思是,依使用情形擺放時如果字上下顛倒,轉一下正常了。

网友B:
Wish大... 要搭配PD誘騙器使用啦!

USB Type-C PD 誘騙器.pdf (1.19 MB, 下載次數: 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個月淘的,雖然是USB款,也是小的貴,大的便宜。
小的NT$大約160~170,大的80~90。

上圖這支小的顯示是睿登TC66,它可接藍芽,聽朋友說不便宜,剛剛看了一下要一百多元人民幣。

网友C:
說一個反向的例子,
之前在工廠沒有PD的變壓器,
我就拿可調電供調20V餵筆電,
結果輸出電流是0A,
後來調到0V再一路慢慢把電壓調高,
就看到5V->9V->12V->15V->20V電流都有輸出,
所以用可調電源也是可以逆向誘騙的,
筆電是2016 Macbook Air,
只有一個type 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大... 要搭配PD誘騙器使用啦!

牛大也誤解了,例如你有一個普通的電源供應器,但是你想接的筆電是有含PD 協議的TYPE-C 母座,這樣你就得要誘騙器了,也就是普通電源串接誘騙器=支援PD的電源,但是我這個Lenovo 本來就是PD 的充電器,根本用不著誘騙器。
繼續上面的例子,我的目的是要看到PD 輸出電壓,所以不管是你用普通電源串接誘騙器或我的Lenovo PD 充電器都是直接插到筆電,也看不到電壓值,所以需要一個能顯示電壓的顯示器,但是我忽略PD 協議了,想要充電器輸出電壓光接顯示器沒有用,還要接有支援PD 協議的負載,例如1樓的筆電就是,因為該筆電要充電器輸出多少V 的電壓是筆電的PD 協議告訴充電器的,所以,我的問題就是得要有顯示器跟支持PD 的筆電才能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說一個反向的例子,
之前在工廠沒有PD的變壓器,
我就拿可調電供調20V餵筆電,

我倒是沒有這樣試過,就算這樣可行,就意味每次斷開電源就得重新調一次,PD 快充協議也不只是自動跳選電壓,蘋果的產品都不便宜,電源的選擇還是得慎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牛大也誤解了,例如你有一個普通的電源供應器,但是你想接的筆電是有含PD 協議的TYPE-C 母座,這樣你就得 ...

牛的理解是
PD Adapter也要有不同的電壓, 才能用PD誘騙器把電壓騙出來啊!

EX:
有顆PD Adapter是 5V/2A、9V/2A、15V/3A, 20V/3.25A
如果直接接到PD Device, 那麼它會依PD Device的回應, 自動跳電壓

但如果Adapter只有QC/5V, 或是只有單一電壓..
PD誘騙器就不會有作用才是..

如果想知道PD Adapter有哪幾組電壓輸出
就在PD Adapter的輸出端接上PD誘騙器, 就可以手動選擇電壓
把Type Cl電壓錶頭就插在PD device輸入端或是PD誘騙器輸出端, 就可以看到PD電壓

牛在想...
您的ADL100YLC-3A (NOT FOR SALE) 會不會只是單一電源... 而不是PD?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沒有這樣試過,就算這樣可行,就意味每次斷開電源就得重新調一次,PD 快充協議也不只是自動跳選電 ...

應急用算方便了,
我也這樣充了幾個月,
上次聽修筆電的講過,
PD的第一個電壓輸出好像是5V,
後來兩邊再溝通要送幾V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的理解是
PD Adapter也要有不同的電壓, 才能用PD誘騙器把電壓騙出來啊!

為什麼需要誘騙器?簡單說就是沒有PD 充電器。牛大想一想,假設你手上只有一般5.5mm/2.5mm 插頭的Asapter,但是你要插有TYPE-C PD 的筆電,這時你就要誘騙器了對吧!
如果是有內建PD 協議的充電器,就會標示它自動切換電壓/電流值,是不用經過誘騙器的,PD 充電器要用什麼電壓值是取決內建PD 協議的負載,以本例來說就是筆電。

烏骨雞學姐前幾天售出的聯想的PD 充電器來說,它只標示輸出20V,我拿去EdwardHsu123 那裡他居然直接充他的手機,我看了還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他的手機右上角居然還出現充電的符號,不過他查手機內部卻顯示通訊錯誤。
我隔天拿這個變壓器去修筆電的朋友那裡,他用HP 的筆電測也是從5V開始跳,最後到20V,改插 Acer 則是跳到15~16V之間,所以我覺得至少這個光寶製造的聯想100W PD 20V 5A充電器也是會切換。

我也是經過這件事才知道原來PD 充電器偵測不到任何有PD 協議的負載時,根本不會輸出電壓,連標準5V都沒有,那EdwardHsu123 手機右上角為何會出現充電符號?我也不知道?據我所知安卓手機都是用QC,或許手機右上角的符號只是假象吧!根本也沒有在充電也說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急用算方便了,
我也這樣充了幾個月,
上次聽修筆電的講過,

如果是用有PD 的充電器接那個USB 電壓表,再插上筆電的確是從5V 開始跳,筆電會"告訴"充電器輸出什麼電壓。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為什麼需要誘騙器?簡單說就是沒有PD 充電器。牛大想一想,假設你手上只有一般5.5mm/2.5mm 插頭的Asapter ...

這個, Wish和牛的用法不同耶...

牛的用法是...
從誘騙器取出不同的電壓來使用..
換個方式來說, 就把PD誘騙器當成是 "PD電壓選擇器" 來用.

那麼, 換個方式來說..
接法: PD Adapter > PD誘騙器 > Type C 電壓錶頭
就可以用手動選擇/測試到 PD Adapter的每一組輸出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 Wish和牛的用法不同耶...

牛的用法是...

我大概了解牛大的意思了,你應該是想用的誘騙器大致上就像這種可以讓你自己選電壓,而不是由負載自動決定。

這個誘騙器還支援四種協助哩!改天也買幾個回家玩。

网友D:
我的是 Power-Z KT002 可以檢測變壓器支援哪些協議及輸出電壓

老大還有要測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大概了解牛大的意思了,你應該是想用的誘騙器大致上就像這種可以讓你自己選電壓,而不是由負載自動決定 ...

叮咚叮咚!
如果不知道PD adapter支援哪些輸出電壓...
用誘騙器就可以直接測試輸出電壓了!

Wish大貼的這種, 是固定式誘騙..
牛貼的那種, 是可以按按鍵選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 Power-Z KT002 可以檢測變壓器支援哪些協議及輸出電壓

老大還有要測嗎

你這個光看起來就"更不便宜"了~~
其實不是我要測,是烏骨雞學姐出貨前都想先確定是不是好的?其實這也沒毛病,自己都不確定是不是好的就出貨。
以Adapter 來說我就是要準備一個簡單的方法讓她可以測試,之前幾乎所有的品牌她都很熟練了,就是這種自動切換的她就沒遇過了,所以要準備一個簡易方式讓她可以測試。

网友D:
今天測了跟學姊買的 DELL 130W,如標示,只支援5V 及  PD 3.0 90W (可能要支援 PD3.1 才會顯示 130W

另一型測試儀才有支援 PD 3.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測了跟學姊買的 DELL 130W,如標示,只支援5V 及  PD 3.0 90W (可能要支援 PD3.1 才會顯示 130W

另一 ...

是的,測試器要支援PD 3.1 才能超過100W,電壓也擴充最大到48V。

楼主:
支援PD 3.1 的實在"不便宜"。

网友:
剛好在下最近換聯想THINKPAD筆電,有拿充電器亂玩了一下:
可以確定的是:原廠TYPE C變壓器接筆電有20V輸出,但拿去接自己的ZENFONE就只有快充,無法跑HyperCharge(PD).

网友:
記得 PD 協定,3A以上充電要使用有 E-marker 晶片的PD充電線才會工作.

我 T12 白菜烙鐵有刻意做一條15V PD 誘騙線轉 5521接頭.
搭配 30W 的 PD 行動電源,30W 的烙鐵大概夠處理90%的焊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