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LM-32SA08D 無待機燈

楼主(2023-06-13):
主機板
電源版

現在問題插電無待機燈

插上電源 5VSB 5V 12V 24V都直接出來 PSON有2V左右

主機板電源量測都正常

版上看到的1.8V 或是 5VSB電壓都量過都沒問題

上面的晶振也有正常震盪

把BLON短路 燈管可以正常發亮

不知道還有哪裡需要查 麻煩大師提供維修方向

BTW 前陣子拿到一台國際 TH-L42B12W開機就會關機的問題
板上也很多把電容換掉就好的案例
我也換了30顆左右電容 終於好了
但變成HDMI無輸入 且有時候會關不了機 背光暗掉但依然綠燈..
然後電視就像死機一樣動不了了
這台已放棄..

网友A:
利用論壇的收尋 32SA08D  應該有警喜
SAMPO LM-32SA08D 無法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論壇的收尋 32SA08D  應該有警喜
SAMPO LM-32SA08D 無法開機

這個我有看過了 電壓是正常的1.8v
版上大概4篇的問題我都查過 電壓部分好像都沒啥問題..
插上電源只有7.5w的耗電卡在那邊
感謝回復

楼主:
小弟不是專業修電視的
只是偶爾會接到客人的電視偶爾修修背光
請問韌體要怎麼刷 是要有專門的設備用電腦刷嗎?
感謝回復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是專業修電視的
只是偶爾會接到客人的電視偶爾修修背光
請問韌體要怎麼刷 是要有專門的設備用電腦 ...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3948&pid=953072
兩年前...

楼主:
哈哈 忘了忘了 當時好像覺得修的電視不多
一組要1450不是很划算
所以就沒買了

話又說回來 軟體問題會讓待機燈完全不亮嗎?
我以為只是會開機不正常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論壇的收尋 32SA08D  應該有警喜
SAMPO LM-32SA08D 無法開機

最近也壞一台聲寶電視
來試試看可不可以參考修復
感謝分享~

网友:
也可以參考 wet 大的這篇查一查: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96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忘了忘了 當時好像覺得修的電視不多
一組要1450不是很划算
所以就沒買了

WET大有一例: 國際牌TC32-MPJ,
待機燈不亮,電容換了,電路也修了,
最後發現按了主板上一個reset鍵,
待機燈正常,電視恢復運作!
(這台我有,當初也是甚麼都修了,待機燈仍不亮,最後改公板)
此例應屬軟體異常,

您這例只能等你找出答案來分享,

至於刷韌體,覺得RT809F價錢過高,
有便宜選擇: CH341A,
但這台有部分晶片、燒錄軟體相容性問題,
so我還是買了RT809F,

祝好運

网友:
用排除法,先按鍵排線,邏輯板排線,背光電源排除看看,再量電壓pson電壓看看,再不行就是換主機板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