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峰 dofluid DFB 03 二極體短路

楼主(2023-06-14):
二極的的品牌是 TFK
型號 BYT77

網路上找不到哪裡有賣,請問這個地方隨便找個BYT78替代妥當嗎?

网友:
看多家規格書,規格大致上一樣差在電壓,電子材料不考慮成本/安裝尺寸/干擾不要太離譜多向下相容
剩下自行評估

楼主:
我在家裡找到這個外觀一樣的,但是查不到資料

FE5AG18603 或是 FE5AGI8603

有點想直接換上去試試看會不會放鞭炮 {n_089:}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家裡找到這個外觀一樣的,但是查不到資料

FE5AG18603 或是 FE5AGI8603

請自行比對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FE5A/18/1/FE5A.html

网友A:
看了3# 連結  這個FE5A 耐壓只到 50V   中綴字GI 似乎是 製造商
==>  FE5A  出局

BYT77/78  是 800/1000V  3A的快速二極體  速度是250nS
這種圓球形 封裝  不是很好買  其餘規格一般般  只要是快速二極體並且上述提及數值對的上就能替換

但是這規格 當前露天蝦皮零售市面 不多
不然   FR307 就很合用   1000V  3A的快速二極體  速度是250nS
https://datasheetspdf.com/pdf-file/380717/EICdiscrete/FR304/1

然後 我就推薦  學姊的 痞酷網 e店愛心惜福小舖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207299070425
UF5408 1000V 3A Ultra Fast 快速高效能二極體

這速度是150nS 雖不是大砲  也是效能過剩了
圓柱封裝替換圓球封裝  裝配上要花費些心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家裡找到這個外觀一樣的,但是查不到資料

FE5AG18603 或是 FE5AGI8603

這是電磁閥嗎?
若是的話,二極體應是作為線圈的續流二極體,

耐壓通常會選用電源電壓兩倍以上,確保可靠度,
耐壓不足,也許不會一次壞,但肯定撐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電磁閥嗎?
若是的話,二極體應是作為線圈的續流二極體,

是的,是電磁閥的電源端
油壓缸上面的換向閥

二極體有八顆,沒仔細研究電路,應該是排成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3# 連結  這個FE5A 耐壓只到 50V   中綴字GI 似乎是 製造商
==>  FE5A  出局

先不管電氣規格的話,圓柱和圓球的封裝有什麼差別?
壽命?
耐溫?
體積?

話說我也不懂150nS和250nS哪個優{n_081:}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不管電氣規格的話,圓柱和圓球的封裝有什麼差別?
壽命?
耐溫?

封裝 發表年代而已    圓球偏舊年代  鈍化玻璃封完了事
折腳時的力量容易將圓球搞死   是後來發展再增加環氧樹酯封成圓柱 強化抗折腳
圓柱封裝自是多占用些許長度

速度快 切換損失小(發熱小)  不過電磁閥應用 大概還不至於像電源供應器 操作頻率到20Khz
不過 速度過快 有電磁波問題   電磁閥這地方就別管...睜一眼閉一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3# 連結  這個FE5A 耐壓只到 50V   中綴字GI 似乎是 製造商
==>  FE5A  出局

明天殺去自取二極體+水桶

雖然已經在淘寶訂了一些78,但是設備是越快能工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