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5-471G BIOS求助

楼主(2023-06-15):
ACER  E5-471G 求助 BIOS

CPU - 4210U , 獨顯 - 840M

試過論壇上的 E5-471 (獅大) 的 可開機 - 問題在 開機慢 + 觸控板無動作

查看過 ME 版本是同一版本, 嘗試 著 修改結果   變不開機 ㄎㄎㄎ

GD25Q64B_( 原 NG ).rar

3.26 MB, 下載次數: 1

网友:
你的修改

楼主:
大大 好像 無法開機 螢幕一閃一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好像 無法開機 螢幕一閃一閃

試試這版官網修改1.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這版官網修改1.25

E5-471G-1  這版本 可開機 速度快 - 可是 BIOS 內資料沒入

觸控板也是無法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E5-471G-1  這版本 可開機 速度快 - 可是 BIOS 內資料沒入

觸控板也是無法動

我幫你加入序號看看
觸控板可能要檢查看看是不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幫你加入序號看看
觸控板可能要檢查看看是不是故障

你的是四代CPU 我把官網BIOS用舊一點看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幫你加入序號看看
觸控板可能要檢查看看是不是故障

怪了 - 這版本 加了 序號 等等 .. 觸控板就可動了

這板測試都 OK -  謝謝 獅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怪了 - 這版本 加了 序號 等等 .. 觸控板就可動了

這板測試都 OK -  謝謝 獅大 ...

這樣能用就好我就不上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能用就好我就不上傳了

好的 -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