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PORTS USB 2.0 HUB修理 USB擴充槽修理

楼主(2023-06-15):
就這玩意兒,每一HUB還有獨立開關。

問題就出在開關。用久了,有幾顆沉下去。

拆殼

原來開關的按壓,固定點是焊錫與銅箔。有一天,它們就不爽了。

開關給請下來,可以看見,銅片跟板子分家。

修好了,7埠變成4埠。

好了啦,沒戲了啦,我要去買音響了。

10天後............

Hi-Res標章,好聽到耳朵流油。{n_057:}

雷心大悅,開始在小小的板子上面刮呀刮呀刮。

阿斯含慢賺錢,烙鐵架只好............

剪幾段矽膠管,支撐按壓的力道。

耶~~~7燈全亮。

小風扇試插,每個洞都OK。

然後,下去領便當。
都什麼時候了,當然改用3.0的,雖然我不知道這是真的3.0還是假的。{n_043:}

网友A:
這種USB HUB我家也有一個,不過印象中沒這麼多Port,也是買來不久就壞了。

网友B:
拿到這個故障USB hub,通常被我殺肉的對象是船型開關、線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USB HUB我家也有一個,不過印象中沒這麼多Port,也是買來不久就壞了。

Port不嫌多啊,7個我還...不太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到這個故障USB hub,通常被我殺肉的對象是船型開關、線材。

就...烙鐵不給力,不好拆料。
等著呢,進支2秒化錫的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烙鐵不給力,不好拆料。
等著呢,進支2秒化錫的來。

大焊點要2秒化錫 那溫度要很高 溫度太高焊頭又容易壞 真是魚與熊掌無法兼得

网友B:
銅箔重建可以使用「用過的吸錫線」廢物利用。

网友D:
恭喜完修,只是當初設計時為何不讓開關接腳插到底,這樣不是耐用多了嗎

网友E:
恭喜完修

應該在每個開關腳下墊適當高度的硬質材料,以防再次陷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只是當初設計時為何不讓開關接腳插到底,這樣不是耐用多了嗎

開關插到底就沉了,正面碰不到開關,很好的設計

就是要讓你用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開關插到底就沉了,正面碰不到開關,很好的設計。

多謝指導,原來是另類SONY TIMER,小弟悟性不夠難怪窮一輩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Port不嫌多啊,7個我還...不太夠用。

哈哈!我可沒有說7 Port嫌多喔!我只是說印象中我的沒有這麼多。

网友:
這種便宜的產品通常不會考慮耐用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只是當初設計時為何不讓開關接腳插到底,這樣不是耐用多了嗎

big大大已幫忙回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

應該在每個開關腳下墊適當高度的硬質材料,以防再次陷落。

便宜沖牙機,故障拆料,除了18650電池留下,發現管子是矽膠的。
我用賴打燒它,不會焦。剛好適合用來做Spacer。

不過已改用3.0Hub,就懶惰了。

网友F:
Rocker Switch 翹板開關 這種最便宜
可惜 塑料區高度 與 USB 不等

雷大用矽膠spacer  少了一個吃紅豆粉粿冰棒的理由  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焊點要2秒化錫 那溫度要很高 溫度太高焊頭又容易壞 真是魚與熊掌無法兼得

2秒化錫,這是賣家圖片上寫的,我覺得容易誤解。
不過開機後,2秒達到350~400度C,我瀏覽了一些影片,是沒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Rocker Switch 翹板開關 這種最便宜
可惜 塑料區高度 與 USB 不等

意思是,我把粉粿拿去墊針腳了?

网友G:
雷大口袋深,好聽到流油的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我把粉粿拿去墊針腳了?

粉粿拿去墊肚子  木棒墊針腳
一支不夠再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雷大口袋深,好聽到流油的喇叭

我也是捏著上的,泡麵都買好了。
過了洞滋打滋的年紀,看著用了十年的2.1 JS喇叭,我要買台2.0書架式的。
不要求的話,2~3000就有了,還比現役的音質優上一大截。
可是啊,男人自始是少年,誰沒有音響夢,天天要用的東西。

號稱萬元內無敵手的EDIFIER S2000MKIII。
淘來的才有在萬元內,最近官方海運包稅,又省了好幾百。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捏著上的,泡麵都買好了。
過了洞滋打滋的年紀,看著用了十年的2.1 JS喇叭,我要買台2.0書架式的。 ...

我的才 R2000DB ,京東淘的

EDIFIER 以台灣價格來比已經省好幾仟了或是一半的價格了

上一顆 CREATIVE T20II 也是用了七年,人聲不錯,就低音完全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銅箔重建可以使用「用過的吸錫線」廢物利用。

可以描述一下嗎,願聞其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才 R2000DB ,京東淘的

EDIFIER 以台灣價格來比已經省好幾仟了或是一半的價格了

大大都不要幫助推動本土經濟, 幫鯨冬發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描述一下嗎,願聞其詳

這不難理解吧,先把周圍刮一刮,露出邊緣的銅箔。

然後剪取適當長度的吸錫線,上焊油上錫,焊住邊緣銅箔。
這樣就修補完成了。

网友:
露出電木部分最好膠水固定強化機構強度,但耐用度可能也沒差別~

除了開關與PCB間要有緩衝材、PCB下方也要有緩衝材料,否則重建銅箔修補的機構強度還是承受不住多次插拔。

网友F:
續樓上閒談   其實一開始看了這產品設計  血壓衝的太陽穴凸凸亂跳

產品應用上需要經常承受  開關下壓與USB上下插拔衝擊力
這些力的方向都是 將銅箔推離基板方向

開關不多說了  就拿USB座 接著說吧
1#  ...雷心大悅,開始在小小的板子上面刮呀刮呀刮。...所接的那張照片
看那重焊USB內四腳  就知道八成是斷銅箔而非錫開裂 果然25#更清楚
因為 USB 座的金屬外罩部分 這是USB 座重要的機械性支撐

兩腳只焊一腳  導致內四腳的直接承受插拔壓力
偷成這樣 很過分 摳門 窮酸 該下地獄的混蛋

网友I:
現在usb3.1的hub已經很成熟~我是拿來接5顆外接硬碟~速度還滿快的~
orico不要買~一年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現在usb3.1的hub已經很成熟~我是拿來接5顆外接硬碟~速度還滿快的~
orico不要買~一年就不行了~ ...

請問"不行"是甚麼情形?
電源無反應? 無法辨識? 或 認成USB2.0?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續樓上閒談   其實一開始看了這產品設計  血壓衝的太陽穴凸凸亂跳

產品應用上需要經常承受  開關下壓與USB ...

施主明察秋毫,焊錫與銅箔沒問題,是銅箔與電路板分開了。

誠如10樓大大所開示:這是很好的設計,就是要讓你用不久。

說是小廠也就算了,至少便宜;某滑鼠大廠同樣設計產品,還賣很貴。

人生啊,還是買個好一點的喇叭,聽聽小曲,喝點小酒,多愜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現在usb3.1的hub已經很成熟~我是拿來接5顆外接硬碟~速度還滿快的~
orico不要買~一年就不行了~ ...

默默的,把淘寶購物車裡的orico刪掉............

一開始看它可以夾在螢幕下緣,差點就下手了。

网友I:
我買過orico產品~最多一年就壞了~有的還會讓傳送速度變慢~@@~
最近用過orico usb 3.0 hub,10個接口,大約一年就常常發現硬碟消失了(我電腦沒在關機的),要喚醒必須把現拔掉重插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買過orico產品~最多一年就壞了~有的還會讓傳送速度變慢~@@~
最近用過orico usb 3.0 hub,10個接口,大約一 ...

故障品還在嗎?

USB降速,認不到,
或是讀取不穩,(包含任何高速傳輸介面,譬如:HDMI)
極大可能就只是接點氧化,

買罐"電子接點清潔劑",
(推薦"3M 電子接點清潔劑8895"(黑色罐裝,主成分:異丙醇),
用量大的,可以買桶裝"異丙醇",再用噴瓶分裝)

稍微噴一下,用牙刷刷一刷,
吹球or吹風機吹乾,數十秒揮發後,故障解除,

至於為什麼某些品牌,好幾年都沒問題,
有些品牌一年就不行,
應該是鍍金品質差異,
(公司送洗PCB時,鍍金等級,價差很大)

网友:
我試過....無效~被我丟了....usb hub好像沒看過鍍金的~我現在用的3種牌子都沒有鍍金
跟對岸鄉民聊天(跟我一樣都是3c魔人),他推薦我用"山澤"~~這牌子也不便宜~來台灣賣更貴....
真的差很多(聽他們講綠能也別碰)~那個用起來的感覺~真的不一樣~
電腦的穩定看的到(電腦算滿高檔的但也操的凶)~這hub用2年多了啥事都沒有
外接硬碟傳輸每秒230mb....傳了4~5T檔案跑1個多小時都不會掉速....這才是我要的~

楼主:
Update一下。
謹遵thomaslee2018賢拜的建議,進了一組山澤usb3.0的Hub,與山澤usb3.0的線,順便換掉我的雜牌藍牙5.0接收器。
目前感想............還沒測試

同時我的110W烙鐵也到貨了。這組拆焊台,花了我............不到2000摳。

拿什麼練手呢?就上回的大焊點吧。
果然110W不是蓋的,一大坨馬上變融錫,吸錫槍一吸,清潔溜溜。
好奇查了一下這顆MW7211A。
結果,是USB1.1的hub 控制器晶片,USB1.1,USB1.1,USB1.1............
真是坑爹呀!{n_068:} 外殼明明印USB2.0。練完就準備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默的,把淘寶購物車裡的orico刪掉............

一開始看它可以夾在螢幕下緣,差點就下手了。

ORICO 我買很多說,都是買外接盒,2.5 跟 M2

也有買過 SSK飇王 的 2.5、M2盒,主控也幾乎都是這三家在輪 JMicron、Realtek、VIA VLI 威盛

當初只是挑外型才選的,反正這類產品就當消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