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電視 型號 42LK450 電源板內的零件求助

楼主(2023-06-16):
我的電源板有個 電感燒掉了,我不知道哪裡可以買到,Google都沒有這種零件,
麻煩板上的大大告知,謝謝

損壞零件

正常零件

電源板

网友A:
型號:BFS3550R2F

搜索電源板型號 eax64327601,可以看到有的是沒有皮,黑色的

那個只是徑向磁珠,只是這個牌子多了層皮

312.1 KB, 下載次數: 10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p;highlight=42LK450
12.LB601磁珠環燒毀,PCB碳化部分挖除,直接以粗銅導線連接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號:BFS3550R2F

搜索電源板型號 eax64327601,可以看到有的是沒有皮,黑色的

謝謝,我先依據樓下的 wet 大大,連接起來使用看看,之後再買。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479&highlight=42LK450
12.LB601磁珠環燒毀,PCB碳 ...

謝謝,我先依據您的維修文章,買零件,維修後再上來報告,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479&highlight=42LK450
12.LB601磁珠環燒毀,PCB碳 ...

感謝wet的教學,直接用導線接通,換掉兩個MOS管,一切正常,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