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電壓的電池就比較好嗎?

楼主(2023-06-16):
烏骨雞學姐有在販售BOSCH 電動工具的故障電池,以前我看網拍很多人在賣故障品,朋友的BOSCH 的電池拿給烏骨雞學姐賣。
其實買家買故障的BOSCH 電池一般是為換電池芯,也有是為了報帳,但有些買家都會跟烏骨雞學姐要求請她代測故障電池有無輸出電壓........,有輸出電壓的才買,有輸出電壓的電池就可能比較好嗎?還是說無輸出的就一定是壞的?

電動工具的電池組不用拆電池直接可以測量電壓,輸出0V 的機率還不少,但是要求要有電壓才買的買家卻忽略電池裡面有保險絲,只要它燒斷了,電池一定就測不到電壓,如果是這個原因,電池反而可能是好的。

网友A:
基本上可能是想避開,不想遇到那種安全閥已跳脫的吧.

雖然安全閥跳脫的電芯也不一定是完全不能儲電,

只是一般沒有常規方法使它復原,就盡量避免遇到.

又或者會有像筆電的電池有IC會鎖死,要解鎖,

不過我見識不多,不知是否有電動工具會這樣搞的嗎.

网友B:
因為人家不懂也不想搞電路  只想單純換新電池
以[有電壓] 來確定 電路是好的

讓其換保險絲相當於挑戰電路維修  他有壓力    要換位想一下這類人心情

网友:
電池都已斷電,你會覺得有問題電池會比新電池較好,更不用講電池使用年限(容量衰減),特斯拉都跑出來了更不用講兩輪狗肉,到你手上拿著貴簮簮幾乎不離身手機,所提供電力資訊都有,如此簡單技術問題還搞愚民政策。

這還牽涉雙向輸出/輸入與保護裝置,更不用說自行去解決與分解電池風險再去判斷斷線因果回復原狀,斷保險絲保護結果如下都指向受損原因,還花冤旺$,買傷心,搞不是自己想要,更不用說就算舊電池有電壓,可用容量剩多少風險都有待評估(成本與可用容量=價值)?

不然搞最大白道 瘜物網條款比較快
物品說明:案例之一
一、本案拍賣品辦公桌、活動櫃、手機(acer)、條碼掃描機、捕蚊燈、橢圓會議桌、玻璃桌面等共7件,為逾使用年限汰除之設備,已故障或不堪使用,其功能狀況不詳,建議當零件使用,實體商品依交貨現況為準(如照片),歡迎上班期間電話預約至現場觀看實品。
二、無法判定財物之功效,請買家自行判斷,並開放現場看貨。(請務必先電洽承辦人預約)
三、拍賣物品非新品,下標前請審慎評估,本處不保證具有一般通常內容與效用,不負責該拍賣品之民法上瑕疵擔保責任。
四、出貨後,恕不退貨、換貨,請確定後再下標,勿任意投標後棄標,謝謝!
五、成交後,請得標人自行派員搬運貨品(請自行帶推車及工具),物品放置於本處B1(無電梯),本所無法提供寄送及代包裝等服務。
六、得標人需於上班時間至本所取貨,請務必事先聯絡取貨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至中午12點、下午1點至5點),請勿逕行前來,以免承辦人不在,無法取貨

備註:也不能一面倒,哪麼惡十,還好就算標到,也可棄標(損失點信用),絕取於你付費時,確認後悔不點交拒收,付出時間與比例違約金與信用,最怕全額付出親取拿到垃圾,失去惜物用途,很傷心屁股拍拍走人....偶屋耶一,偶看在心裡口難開..................

以下來源:ICGOO在線商城

保險絲是一種保護裝置,可以保護電子設備不受過電流的傷害,也可避免電子設備因內部故障所引起的嚴重傷害。因此,每個保險絲上皆有額定規格,當電流超過額定規格時保險絲將會熔斷。保險絲熔斷的實質:電流流過保險絲髮熱,使熔絲髮熱,若熱量不能及時散失掉,熔絲持續升溫達到熔點後熔化斷開。具體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保險絲熔斷原因——過載

家庭用電負荷太大,造成過載,使保險絲熔斷。這種情況尤其是在使用空調器、電暖器或增加其他較大功率電器時容易出現。

2.保險絲熔斷原因——脈衝

在電路啟動或電源不穩定時,一個瞬時大電流造成保險絲斷開;另外,熔絲安裝時螺絲沒擰緊,或熔絲損傷也會造成熔絲熔斷。

3.保險絲熔斷原因——接觸不良

有的家庭儘管保險絲選擇得比較合理,負荷也不算太大,可一使用空調器、電暖器、電飯煲,較大功率家電時,就會「跳閘」.原因可能是在安裝、更換保險絲時,保險絲與插頭螺絲接觸不良,造成打火發熱,使瓷插、閘刀上固定保險絲的螺絲氧化「燒死」.

4.保險絲熔斷原因——短路

如果是保險絲換上後,一合閘就「跳閘」,就可能是出現了短路。首先是線路短路。其次是負載短路,像電水壺、電飯鍋等常用較大功率電器和常用移動電器的插頭以及劣質電器,都容易發生短路故障。

5.保險絲熔斷原因——老化

保險絲本身老化,使用時間過長,長期通過電流,大家都知道,保險絲也是有一定電阻的,所以通過電流會發熱,會越來越細,電阻會越來越大,最後導致燒斷!另外保險絲在長期保存中由於摩擦,空氣緩慢氧化等原因也會變細。

保險絲故障解決方案

1.電路故障解決:檢查電路,找出電路故障路段,是否是電路接錯、電路過載、電線老化等情況。

2.保險絲故障解決:保險絲出現故障,電路正常運行熔斷和電路過載時不熔斷,出現這兩種情況時,前者是保險絲的額定電流、額定電壓可能不合適,更換合適的保險絲即可。後者是保險絲的熔點過大,需要更換熔點更低的保險絲,具體可對比保險絲的額定電壓、額定電流與電路的工作額定電壓、額定電流。通常情況下,保險絲的額定電流是電路正常工作的1.5~2倍。

3.其它異常故障解決:如果出現其它異常故障導致電路燒毀,不要著急,先關掉電路總電源或下閘,一步步分析出故障的原因,可從電路與保險絲身上著手進行檢查。為了安全起見要做好絕緣措施,如找不出故障可聯繫專業的電工進行解決。

不要說偶上面PO都是大功率保險絲,小功率(保險絲/保護裝置)常用手機電池都會受內/外原因,不重視而足以致命,有網路都有案例可搜尋.....
以上僅供參考

楼主:
既然提到這個,又因為我一定要把它標出去!Part Ⅹ 答應要送動力鋰電池給兌換者,那我就找兩個輸出0V 的BOSCH 14.4V 故障鋰電池組來拆。

▼下圖照片就是BOSCH 14.4V電池組頸部的鋰電池充電板,兩個果然都是燒保險絲,難怪0V。

▼焊下電池組,這組14.4V 電池組是2並4串。

▼第一組我暫時不想拆,用電池內阻測試儀檢測內阻還好。

▼第二組切成2並2串給日後得標者,也順手測一下,這組的內阻也可以。

這兩組電池我拆下電池時每串電壓都是3.9xV,自放率低是判斷鋰電池好壞的第一個要求,內阻值低是第二要求,還要更精確就只能上電子負載看容量了,這個我就不做了。

BOSCH 的電池組不錯吧!電容都是用WIMA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可能是想避開,不想遇到那種安全閥已跳脫的吧.

雖然安全閥跳脫的電芯也不一定是完全不能儲電,

整串電池只要有一串跳脫安全閥,那整串也是0V,我的意思只是0V 也有可能是內部保險絲熔斷造成,這種故障電池反而有可能都是好的,不見得刻意要找有電壓的。

至於筆電的電池從外部是量不到電壓的,因為打開筆電電池的輸出"開關"是由筆電控制。
而電動工具的電池從外部就能測量到電池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人家不懂也不想搞電路  只想單純換新電池
以[有電壓] 來確定 電路是好的

買家是那一種想法我不確定,我只是想說0V 的電池也有可能只是簡單保險絲熔斷,這樣的話換個保險絲就好了,電池也不用換。
當然,買家指定要買測量有電壓的烏骨雞學姐就出有電壓的給他,反正賣場就是標示二手故障品,運氣好壞就看個人了。

對了!我也拆過0V 是因為鎳片脫落的,這個更簡單。

楼主:
我想到之前做電視維修的會員跟我提過他們會去回收場收電視回來修,但是回收場不給插電測試,所以他們就自備一個UPS 電源,電視插電後如果可以開機但面板壞的,這種就不買了,如果是不開機的,那再用強光手電筒看面板有無破損漏液?如果看不到破損就可買回去修,意思就是買不開機的反而有機會買到值得修的。

當然不是百分百,但這就是經驗談~~~

网友:
電池容量
1.檢修攝影燈充電寶,查看設備原始數據

2.看這電池挖好料的,如規格  15顆貴森森,當然故障品經過曠廢時日,電池拆解翻修拼湊,還好檢測版/保護板正常,至於電池換新品成本太高放棄,因組蠻多的鋰鐵電池 無$加減用。

3.簡單露股的直流電子負載測試容量,充飽後接上3串5並的電池(有保護板模式下),簡單設定消耗功率30W(約攝影燈3倍)沒時間耗,至於截停電壓設9V,沒跳掉開始放生。

4.直至宣告鼠亡,相關數據如下。

5.一日後一樣吃飽飽,第二次再度放生數據略降,自偶安慰反正都是拼裝舊品,跟原始規格相差甚遠,沒魚蝦也好......

沒人贊助,又技不如人,只好看倫家乾過癮..............

[youtube]ZkCb9N1lSco[/youtube]

[youtube]J0LzQc0yHYs[/youtube]

還有後續充電電池好壞咪吐,因人喜好請自行搜尋

网友:
看到這篇~應該再來問學姊還有沒有舊電池可以買了~

楼主:
今天去leo.rain 那裡找一些做馬桶椅頭靠的零配件,他也是BOSCH 工具的愛好者,他需要BOSCH 的動力鋰電池,想說就再拆一個好了,0V 的被我拆完了,這次是找有電壓的拆。
▼這就是拆下電池頸部絕緣套的充電板樣子。

▼電池的端子是同口,保險絲是串在輸出端,所以端子上有電壓保險絲一定沒斷。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下圖左邊那個MOSFET 怪怪的?

▼一量果然G-D 腳短路了,電表照模糊了,不過還是能看出指針一擺到頭。

那電池呢?每串也是3.9xV,內阻也是2xmΩ,他是內行的就自己搞吧!

其實這個故障跟昨天那兩個斷保險絲算同樣的故障點,只是昨天那兩個我沒去量MOSFET 好壞?或許是MOSFET 燒掉才燒保險絲也說不定,而今天這個MOSFET 壞了卻沒燒斷保險絲,或許是只有短路D-G 已啟動其它的保護措施了也說不定。

楼主:
有聽過玩樂玩上癮,我是拆電池拆上癮。
▼下圖這個是BOSCH 36V 鎚鑽的電池,外觀一看就非常不討喜,不過按測試鍵會亮燈......,一顆燈,兩個燈、三個燈、四個燈、五個燈...音樂響起......,不好意思,wish 沒吃藥又發作了,只有亮一個燈。

▼別聽wish 胡扯,這一看就知道最多只會亮三個燈,電表量一下輸出端接近30V,這個電池組裡面有10個動力鋰電池,如果電池分配平均,那每顆接近3V。

▼電池組是同口,所謂同口的意思就是充、放電同一個端子的意思,保險絲是DC 60A是放電保護用,因為充電再怎麼充也不會這麼這個高,這個保險絲也是不便宜。

▼外面在換電池的人其實就是要這片板子,板子是原廠的就有價值。

▼BOSCH 電池的鎳片很厚,點焊實在很確實。

▼後來的可調直流電源都是雙組0~30V 3A,但是這個電池組雖說是36V,充滿電可是要42V,所以有雙電源的會員可以利用Tracking 的功能,這台是寫SER,只要MASTER 設定多少V,SLAVE 就會跟著輸出多少V,以這個例子,我要設定40V,那MASTER 設定20V,SLAVE 就會跟著設定20V,這樣我就有40V可用了。

▼一接電池組限流了,這是正常的,接著看要設定用多少電流充電,這個也是從MASTER 設定電流,不用理會SLAVE。

▼用兩光牌電池內阻表看看每個電池的內阻,都大約在23mΩ,還很好啊!

▼肚子餓要回家吃飯了,測試一下已經兩個燈了,電源供應器的電壓也高起來了。

明天再充吧!沒人在旁邊別讓鋰電池一直在充電避免危險。
上次跟大家提及怎麼簡單判斷鋰電池的好壞方法,第一就是低自放,第二是低內阻,其實還有一點就是要留意充、放電有沒有高溫?最後才是測量電池剩餘容量。
找電池又找到兩台電子負載,最後一次使用是疫情前了吧!

深度超過40公分實在很佔位置,而且後面還有內置風扇往外吹,後面還得幫它留點空間,所以這台都沒有擺在桌上。
下圖這台日本菊水的電子負載就沒那麼深了,不過其中一顆旋鈕不知道掉那裡了?小小一顆要找真是頭疼。